旧笔记本硬盘物理坏道,隔离后缩容复活。

楼主(2017-01-23):
500G硬盘C盘区域物理坏道,隔离后缩容复活。
制作启动U盘,制作虚拟系统光盘。…

网友:
硬盘有坏道,隔离后有的用着没问题,我有个120G的,隔离了前10多个G,用了好几年了,其实新硬盘也有坏道,只不过厂家给屏蔽了。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物理坏道硬盘,基本都是没法用了;现在可以用了,找回了数据救活了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复活,只能应应急

旧硬盘物理坏道物理坏道多发生在c盘,由于起始引导区在原c盘0柱面造成启动错误。迁移c盘后采用虚拟光盘启动c盘运行,效果处决原d盘好坏。d盘一般都很好(柱小于70ms),效果还是不错的。系统电源稳定时,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B:
这样的盘就是能用也不会时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盘就是能用也不会时间很长

旧笔记本,G470 i3的处理器4G的内存。11年的产品,物尽其用而已。如果硬盘再受损,就在光驱位加固态硬盘。现在用起来还将就,开机30秒 视频流畅 流览网页不卡。
当初G470 i3的处理器2G的内存,c盘的虚拟内存频繁读写;现在4G的内存,也许能再坚持一会。

网友C:
我的硬盘也跟你一样处理过,但使用后发现速度越来越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硬盘也跟你一样处理过,但使用后发现速度越来越慢了。

这要看硬盘没坏的柱面读写速度,小干70毫秒效果还是不错的。以后速度越来越慢了,再在光驱位加固装态硬盘做系统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看硬盘没坏的柱面读写速度,小干70毫秒效果还是不错的。以后速度越来越慢了,再在光驱位加固装态硬盘 ...

我的硬盘原来是三个红点,使用后红点慢慢的增多了。

楼主:
把硬盘三个红点所在柱面,空闲起来;这样坏道区,就不会迅速扩散。反复试读写坏道区,会迅速扩散。

网友D:
只是用的MHDD?还是——G表转P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用的MHDD?还是——G表转P表?

c盘红点太多。MHDD G表转P表,都没有使用。只是将c盘迁移到部分d盘柱面,原c盘柱面设成空闲。

网友:
应急修复可以,长期使用建议换新的

网友E:
少量集中的坏道可以,全盘分散坏道死翘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量集中的坏道可以,全盘分散坏道死翘翘

非常正确,通常c盘坏道多 特别是虚拟缓存区。非c盘坏道没有,硬盘夠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正确,通常c盘坏道多 特别是虚拟缓存区。非c盘坏道没有,硬盘夠用就好。

我有块硬盘,每到11-12月左右,就时有时无坏道,等来年20°c以上又好了

网友:
mhdd下能认到硬盘的,可以用FORMAT这个软件对硬盘全新底格下,老旧硬盘底格的时间会很长;80G的得十个小时概,容量越多,底格时间越长。底格后,原来MHDD下的乱七八糟糕的坏道会大多数被修复。因为有不少坏道是假性坏道。经过这个软件底格后,硬盘会如新一样,运转起来速度明显的快很多多。
其实有很多坏道,都是所谓的“病毒”给搞的。

网友(2017-02-23):
基本看个人使用和你运气加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