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带电感觉麻手,如何处理

楼主(2017-01-23):
如题是简单接地线吗,还是换电源?

网友A:
什么都不用换,如果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断掉你家电源总闸,然后拆开墙插,把零线(N)和火线(L)互换一下即可,这没准是装修时候的遗留问题。正常使用时用电笔量一下墙插,如果不是左零右火,那就是接线错误,如果所有的墙插都是这个问题,那就是进线弄错了,需要在总闸上修改(如果总闸错了,你家应该还有个现象:晚上的时候节能灯或者LED灯弱弱的发光或者闪烁)。如果你使用了插线板,而且插线板的接头还是两头的那种,那只需拔插头旋转180度,重新插入墙插即可。机壳上的电都是感应电,如果你家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器就不必担心。接线正确并且正常使用的时候机壳是不会带电的。

网友(2017-02-22):
做接地吧,这个有可能是从电源里的Y电容来的电。
接地是最正确的方式,如果不能,换个绝缘的机箱,或者把Y电容拆掉。
这个电不至于电到人,但是感觉很不舒服。

网友(2017-01-23):
我觉得应该是接地,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接地。如果你家的地线没有实质性的接地的话,那就无解了。

网友:
你家有地线就接地,没地线就机箱拉根线接金属水管、防盗窗、铝合金窗等都会有明显效果

网友:
换电源  必须的

网友:
绝对电源的问题 我的机箱以前也这样  换电源后正常

网友:
支持7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用换,如果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断掉你家电源总闸,然后拆开墙插,把零线(N)和火线(L)互换一下 ...

按你的办法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办法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不必客气~新年快乐~~~

网友:
你家电源没有真实接地造成的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在机箱外壳上接根导线接地就好了

网友:
接地能解决

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漏电来自哪里,换电源未必有效,漏电也可能来自显示器、网线、打印机等外设。

网友B:
机箱有静电。是不是插座L.N反了还是没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有静电。是不是插座L.N反了还是没接地线

没有地线,加上底线就好了

网友:
看来是接地不良造成的,也可能是电脑电源漏电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必客气~新年快乐~~~

还是有明白的热心人,赞!

网友:
遇上下雨天我会在地上铺块纸皮==

网友:
我一直是换绝缘好点的鞋操作的,下雨天地上就铺纸皮解决

网友(2017-02-22):
最好还是搞好接地线

网友:
不管它  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用换,如果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断掉你家电源总闸,然后拆开墙插,把零线(N)和火线(L)互换一下 ...

又学知识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是学习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