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电子管最小距离有要求吗?

楼主(2017-01-23):
我在安装一个6N3推6C16电子管耳放,因为机箱很小,所以元器件结构紧凑,距离很小,机箱还未打孔,担心两个6C16距离太近会有干扰,所以还没敢开孔,在此请教一下各位,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看到以前自己问过这个问题,忘记了,太糊涂了。试了一下,帖子自己删不掉,大家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

谢谢!本想把耳放做的很小的,想和做还是不一样啊,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得一一克服。

网友B:
应考虑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考虑散热问题

谢谢!电子管装在机箱顶面上,散热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