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办法可以避免买到二手翻新硬盘呢?

楼主(2017-01-24):
一直在深水宝购物,但是不想买到翻新货呢

网友A:
那就上京东啊,那里的硬盘都是新货。

网友:
我曾今见到过一块ST的并口盘给活生生的贴了张WD的串口盘标签。

网友:
可以参考评论里的中差评,或者别人推荐的有保障的店铺。然后就是货到之后看着有什么不对劲,就原路退回吧。曾经在深水宝买过翻新的wd500g一块,用了好几年,居然没什么问题。看来翻新也得看运气。
当然天猫的话,如果是旗舰店还是比较有保证的,不过价格和某东也没什么优势。

网友:
一般人没有办法鉴别是不是新的,只有在可靠的店铺买了。

网友:
找熟人在实体店买。在实体店没熟人一样不行。我在宝上就上过当,看评价还都很好。在实体店也上过当,使不住,最后托人才有了保证。

网友:
我在当地的装机店里买的2t的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上京东啊,那里的硬盘都是新货。

京东别名二手东,据说很多人都在京东买到过二手货

不过有人在假货宝买到过里面有大量 .avi 的“全新硬盘”,但没听说在京东买过类似东西。我倒是在京东买到过识别容量为 2T 但标签和型号都是 3T 的硬盘,然后立即要求退换,换了一个,结果坏道多多

网友:
真真假假,无从分辨

首先看硬盘型号和 SN 是否与硬盘检测软件检测出来的完全相符
其次看软件检测的 SMART 健康数据
不过这个数据可以被 JS 刷掉,所以也不是完全可信

其实现在买东西,就只能尽量买“比较真实”的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京东别名二手东,据说很多人都在京东买到过二手货

不过有人在假货宝买到过里面有大量 .avi 的“ ...

哈,这就是年轻的代价。俺从不买时新盘,那是最容易出故障的盘,但却不是二手盘。俺只买当前已经落令、容量小一到两档、技术成熟的“老”盘,这样的盘可靠性最有保证,也最不容易买到所谓“二手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这就是年轻的代价。俺从不买时新盘,那是最容易出故障的盘,但却不是二手盘。俺只买当前已经落令 ...

3TB 可不时新,正好是落后一两代的,因此,它性价比最高 或者说,每 TB 价格,3TB 是最低的,这是我为何买 3TB 的缘故

网友:
买主流的大致就不会错,最好是官方旗舰店,最次也要是天猫的,一般都不会差。一般淘宝店铺尤其是价格很吸引人的就不要考虑了。找熟人,熟人的渠道就靠谱吗,自己检测也是基本没可能的。除非你舍得花大把银子找专业机构检测。话说回来,硬盘本是消耗品,是耗材,自己平时留意多备份几个副本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上就是了。

网友:
扯蛋话题!硬盘二手满天心机的,除非是最顶尖新产品。

网友(2017-02-23):
购买时是否有正规包装标签,购买但是最好现场用软件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