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渡江701。

楼主(2017-01-24):
拿到一只渡江701,折腾两礼拜!响了!晕怎么上不了图片?
完蛋,手机发帖上不了图片,真是可恶!
这只鸡鸡,尽显岁月,拿到手发现有上家大师动过痕迹,中周被封腊,部分绿袍换成色环,找电路印板图对照发现是渡江701,且与80年河南电路图集一书中701小有区别,一是少了第一低放射极电阻,二是变频,第一,二中放负载回路匀连到75Ω退藕电阻上(图集中不是)三是,未极功放印板上没有上偏流电阻位置,该电阻直接焊到印板背面,可能还有不同过并末一一对照。
第一个礼拜_测总电流发现50mA十。无台有卡卡声,怀疑黄皮电解性能下降全换掉。测未电流20十,推动级电流20十,前置低放1.5,中放,变频匀是3mA十。于是逐一调整,使其在正常范围。通电总电流15mA十,可收到电台,声音小,有接触不良现像。
第二个礼拜_找到两处接触不好的地方,一处是第一低放负载电阻脱焊,第二是稳压二级管氧化一碰就断腿了,分别处理好后,通电没声!!经查找发现原来已调好的变频及中放个级电流均变成0.03MA左右,无奈只好重新在调!最后,为了保证一定音量的前提下各级电流分别是,变频0.6一中放 0.5二中放 0.6一低放 1.5二低放 4功放 7。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出声了,中周被上家封蜡懒得动!

楼主:
图片上传完毕没发出去,每日十图权限已用光,!无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完毕没发出去,每日十图权限已用光,!无奈啊!!

只好换个号发图了!

网友:
风雷605-2  变频级震荡耦合电容故障,换个新的响了!

网友A:
几只1.5V机合影,!总结下,1.5V小鸡不好玩,故障莫名其妙,声音不好听!新玩家莫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只1.5V机合影,!总结下,1.5V小鸡不好玩,故障莫名其妙,声音不好听!新玩家莫入!

1.5V机高手!!

网友B:
先祝贺楼主搞响机器,天气温度上升后,请再试,开大音量手摸电地,如电池发热要重新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祝贺楼主搞响机器,天气温度上升后,请再试,开大音量手摸电地,如电池发热要重新调试!

感谢老师指导,知道了,天热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