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三个月的中兴a2plus坏了,京东建议我自己修。。。

楼主(2017-01-24):
京东检查说,摄像头部位进水了。我想起来有时会洗手了不擦手去解锁,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京东换主板要600元,买个手机才900多。京东说最好你自己找个维修店修一下,这样省钱。于是又发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个水咋就能坏呢,电压就3点几伏

       呵呵,下次你把手机丢水里再捞起来就懂了

楼主:
这论坛又能修手机的吗?

网友B:
京东的东西,没保修的吗,才3个月就不管了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明显是在推卸责任哦

网友:
无关推不推卸责任,手机进水,不在三包或保修范围内了,,京东这块也是有法可依的,大家说呢?另购手机保险除外

网友:
不光京东,,我亲身体会:小米5,官方抢的。也是放裤兜,放洗衣机里了。表面甩干/吹干,还是不开机。返厂,也是说要换主板,不在包内之类的,主板要一千多。觉得太贵没修,现在还躺抽屉里。

网友:
京东还是多为你着想的

网友:
      自己拿去修吧,京东这处理方法算是靠谱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京东的东西,没保修的吗,才3个月就不管了啊

你没看出来吗,这是用户的责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个水咋就能坏呢,电压就3点几伏

你说对了。只要进了水,不是水引起的故障,也不给保修,前年我买的红米Note,触摸屏失灵去小米售后,人家说进水了不保修。我认为进水不会引起触屏失灵!但是没有办法!

网友:
进水坏主板是非常有可能的,虽然偶尔也有可能运气好不坏。
我一个华为荣耀3X洗衣时忘记了,发现后立即拆开无水酒精清洗、烘干,再装复仍不能开机只是震动不停,只买了一个月。二儿子的魅族上午掉水里了,晚上交给我同样处理后开机可以使用,只是屏幕有点水纹,半个月后水纹也消失了,一点后遗症也没有。
售后检查进水太容易了,有一个装机螺丝上有变色贴纸,沾水后变色而且不可逆。打开后盖看一眼就可以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对了。只要进了水,不是水引起的故障,也不给保修,前年我买的红米Note,触摸屏失灵去小米售后,人家 ...

       你认为进水不会引起触摸失灵?你的“认为”有理论依据吗?如果进水把触摸屏的排线接口腐蚀或者把触摸相关的电路烧坏呢?有些进水导致的故障往往不是进完水就出现,而是过了段时间,由于进水的缘故导致一些元器件锈蚀才出现的故障。你的“认为”是建立在没有理论基础的“自以为然”上的

网友:
我的手机也掉水里一次,马上捞出来了,吹干后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