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斯计或特斯拉计的探头问题

楼主(2017-01-24):
一般高斯计或特斯拉计易损的元件都是探头,一旦损坏,到原厂更换探头既费时又费钱,成为废品,很可惜,因此探头的修复就可以救活一块昂贵的仪表。而原探头的霍尔元件一般不易购得,因此替代元件就很重要,我试过HG106A贴片霍尔元件可以替代几乎所有的高斯计或特斯拉计的探头元件,而且某宝上也可购得,价格便宜,只做简单的调整和校对,完全可以与原探头媲美,很有价值。经试验CT3,CT5都可以使用。

网友A:
我有一台CT3高斯计,但没探头,不知探头复杂成度,可以自制吗?。

网友B:
不知电动自行车电机上用的霍尔元件是否可以?

网友C:
     录像机里面应该不少吧

网友D:
高压!危险!!!!

楼主:
参看改装贴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CT3高斯计,但没探头,不知探头复杂成度,可以自制吗?。

完全可以自制。很简单,把贴片元件的四根线引出来接入插座就可以了。1,3脚接交流驱动,2,4脚接运放输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危险!!!!

没有高压,没有危险,电压不超过3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里面应该不少吧

录像机里一般都是开关型的霍尔元件,线性元件好像没有,两者不能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电动自行车电机上用的霍尔元件是否可以?

没试过,可能可以,但体积比较大,做探头检测缝隙磁场不方便。一般要求探头越薄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流钳就可以了

是的,钳形表中的是线性霍尔元件,可以使用。

楼主:
转载坛友“刘老根”的相关表述:
检测磁铁的磁感应强度B需要一种叫高斯计的仪器,进口的上万元,便宜的几千元。国产的一般1500元-4000元,最便宜的900元,一个探头200元。其实探头就是线性霍尔元件,电动车的速度转把内部就是线性霍尔元件。问题是普通线性霍尔元件的稳定性、一致性和灵敏度不适合做仪表仪器。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总版主老顽童大人处竟然有数量可观的原装进口线性霍尔,非常适合做高斯计的探头。
这款线性霍尔印有“004 50320 MEXCO”字样,是5条腿的贴片元件,长6毫米、宽5毫米、厚1毫米,详见图一。
其输出有两组:一个为集电极开路型,一个为电压输出型。我给网友推荐使用后者,因为非常简单实用,就是焊上四条细线,其中两条接电池,两条接数字万用表就可以当仪器使用了,见图二。
我给出了一个对照表,左面第一列为各种磁铁试样,第二列为使用北京师范大学早年生产的PG-5型高斯仪(TESLAMETER Model PG-5)对试样的测试结果;右面三列为用自制高斯仪对试样的测试结果,最右面一列为使用一块6F22(数字万用表都使用)的积层电池为自制高斯仪供电的测试结果;右面第二列为使用3节5号碱性电池为自制高斯仪供电的测试结果;右面第三列为使用一个旧电脑电源的+5V并联一只摩托转向灯泡后为自制高斯仪供电的测试结果,并联摩托转向灯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电脑电源空载自动关机。
制作和使用注意事项:
1,器件引线容易折断,焊接的四条线必须是铜线,尽量细,长度20厘米左右,顺向一边,然后用透明胶带两面粘牢霍尔元件处。
2,测试电机的瓦型磁钢时,用食指按住霍尔紧贴被测磁铁滑动即可,一般要测试五个位置;测试其他小磁钢如转把磁钢、助力盘磁钢,放到霍尔元件中央即可。
3,需要指出的是磁力线是有方向的,国际上规定磁力线的方向就是小磁针在磁场中磁针N极所指的方向。当磁力线由无字面进入霍尔器件从有字面穿出时,该仪器的指示值才是被测磁感应强度的对应值。如果磁铁靠近或离开仪器指示值不变,说明磁场反了,将霍尔反过来就可以了。
4,根据电机生产厂介绍,一般磁铁粘在转子(或定子)上,磁钢中心磁感应强度要等于或大于2500高斯才可以装(电)机。如果磁钢面积越大或者磁钢越薄,磁钢中心的磁感应强度越低于边缘的磁感应强度。
5,虽然该器件比较稳定可靠、也非常省电,还是在电源处加装一只开关较好,测量时接通电源,测量完毕关闭。
该器件可以开发的其他功能还有很多,例如直流电流传感器:导线从磁环中间穿过,在磁环锯个缝,将其镶嵌在缝里,当电流流经导线时,右手定则告诉我们电流产生的磁力线在磁环里形成闭合环,那么霍尔的输出就反映了电流的大小。

楼主:
还是HG106A最方便,直接替换,简单校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7-03-05):
HG106A贴片霍尔元件可以替代几乎所有的高斯计或特斯拉计的探头元件,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载坛友“刘老根”的相关表述:
检测磁铁的磁感应强度B需要一种叫高斯计的仪器,进口的上万元,便宜的几 ...

你这个转贴很全面(可惜刘老根的帖子我没见到),霍尔探头也是我一直想试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