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个电感线圈可以直接用在短波矿机的线圈吗?

楼主(2017-01-24):
(无正文)

楼主:
我买了几只这样的线圈,纯银导线绕制,可以用在矿机短波线圈吗?

我买了几只这样的线圈,纯银导线绕制,可以用在矿机短波线圈吗?

网友:
这要测量了电感量才知道.以我的知识储备.中波怕是不行

楼主:
谢谢,我说的是用在短波矿机上,可以吗?

楼主:
或是用在FM矿机上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在短波接收,最好用电感表测量一下!调频建议用空芯镀银线圈。

网友:
电感应该是落在短波段适用范围的,看来得另外配可变电容

网友:
测量一下电感量,不会测量,计算一下也可以,测量一下线圈外径,长度,匝数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指点

网友:
短波电台用的,频率可调范围较小,不太适合短波广播波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