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上海163加个FM波段。

楼主(2017-01-24):
老丈人眼睛有恙,看不得电视,只能听了。新式收音机操作,屡教不会,毕竟89岁高龄了。他们年轻时,应该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吧,曾经有过一台上海163,后来把它留给了我们。现在,在中短波无法收听的情况下,利用拾音档,不改变操作方法,给此机加个FM波段,也许是最合适的办法,毕竟,这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收音机,一是熟悉,二是有感情啊。
在坛里拜读来各位朋友的作品,最后选的是TA7358+TA7640的版本。根据前段时间实验TA7335+TA7640的情况,决定在TA7358前加一级2SC3355的预高放,在TA7640的10.7M三端滤波器前加一级预中放,在音频输出前,加一级预低放。
刚开工,无图无真相,先放一张刚做好的PCB图。

楼主:
钻好孔,抛好光,打好松酒,就可以制作了。

网友:
孝敬老人!

网友A:
线路板的材质很好,不敢恭维线路板的工艺。

楼主:
根据实验的情况,难度最高的是中周和高频线圈。谈点我的体会。
1、中周。部分“老师“制作时,老是对中周如何语焉不详,大家可以到置顶的作品区去看看,不管有木有意义,发了许多许多的图片,就是不见关键的东西。这里,我向qiuwei8375朋友致敬,他的《铆钉版FM全分离调频收音机成功》的帖子,很有技术含量。特别是对中周的制作的数据,基本靠谱。据测量,在骨架上绕10匝,电感量约在3到4微亨之间,配谐电容选68PF是合理的。大家可以看看某大师的作品,我对中周数据存疑。

楼主:
2、高频线圈的问题。以天线线圈为例,拆除可变、线圈,将半可变电容调到中间偏小位置,用电桥测线圈两焊点之间的电容,一般在30PF左右,加上可变的6-26PF,电容变化范围为36到56PF,频率范围88-108MC,可以计算天线出线圈电感量约0.06微亨。据此,可以计算出:在6mm钻头上绕4匝,控制线圈长度在6mm左右即可。计算公式网上找:单层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的材质很好,不敢恭维线路板的工艺。

老办法,用油漆画的,年纪不饶人,水平只能如此了,呵呵,见笑。

网友B:
我都是尽量利用现成中周,或三端陶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办法,用油漆画的,年纪不饶人,水平只能如此了,呵呵,见笑。

建议你采用硝基漆,快干。工具采用绘图用的鸭嘴笔,宽窄可调,线条会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采用硝基漆,快干。工具采用绘图用的鸭嘴笔,宽窄可调,线条会很流畅。

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

别客气,你我差不多年龄,我52年的。

网友C:
说一句,TA7640AP输出电平太低,必须加一级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句,TA7640AP输出电平太低,必须加一级低放,

前面说了,有预低放。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尽量利用现成中周,或三端陶瓷。

谢前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你我差不多年龄,我52年的。

呵呵,是啊。年少时,省下几个月的零花钱,化6.28元,买一只3AG14。

网友:
你应该是我的前辈。

网友:
我现在很简单,用闲置的智能手机加电脑小音箱收听FM广播。

网友:
建议用成品调频板加一个好得多!孝心可佳!赞一个!

网友D:
这是我给红灯711加的FM波段。用的就是7358+7640.效果很好。灵敏度高,音质很好。已经用了两年。 从6P1阴极取出直流串入78L06降,稳压。7640前边有一级用9011的中放。两个中周是自制的。鉴频中周用10.7MH的晶振也行,但音质不如LC好。如果您要PCB版图,我可以把机芯拆下发个照片。原来的中周未拆掉。
本来是用两只6N3做胆调频。试了两版效果都不好,声音小,灵敏度低。无奈换成IC。用分立件也试过。可以就是。底板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给红灯711加的FM波段。用的就是7358+7640.效果很好。灵敏度高,音质很好。已经用了两年。 从6P1 ...

谢兄弟,已经开工了,试了再说,有问题定向您请教。

网友:
真正德艺双馨的前辈啊

网友:
刀功精湛,期待完工试机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给红灯711加的FM波段。用的就是7358+7640.效果很好。灵敏度高,音质很好。已经用了两年。 从6P1 ...

似乎你的改装把中波也给省了?还是中波也用7640搞掂?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搞,找个电路一样的拆机板把有用的东西拆下来即可,什么中周、线圈都用现成的.........

网友:
中波没有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手里有一台红灯711.是20年前用飞跃12D1黑白电视和人换的。一台海燕D332.还有一个红灯机芯。是1982年自制落地式收音电唱机做的。从吉林搬到大连把箱子扔了,只留了机芯。到现在的住地后不知为何都灵敏度极低。在室内几乎收不到台。换了磁性天线还是很差。16年夏天鼓捣了近3个月(包括胆机调频)。没有进展。后来都放弃了。中周是新换的332中周。中放管没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