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坛友做的高效3DQ场管矿石机电路制作了三台空芯线圈型。

楼主(2017-01-24):
自从看到矿坛上的朋友做的高效3DQ场管矿石机后,一直想根据电路原理图制作一台出来。但一直没有下决心,自从制作了场管矿石机,在实践和制作中发现对场管矿石机,特别偏爱,在制作了十几台场管单调谐电路的矿石机后,有了一些经验和心得,试着开始做这个双调谐回路场管矿石机,原来的坛友用的是磁环,我准备用空心线圈制作。所以,在设计和制作中要作一定变化和调整。具体过程以后再详细说明,这儿先上制作实物图和简单接收感受情况说明一下。经过不断的抓紧制作。终于在过年前,就是今天完成了全部不同口径的三台高效场官矿石机的制作。这样便于相互对比。同时也可以和以前做的单调谐回路场管矿石机进行比较。先上实验制作实物图,还有原理图和安装图。

楼主:
简单收听情况对比。在以前做的场管矿石机中,随着线圈口径的不断提高,灵敏度也跟着明显提高,但当线圈口径足够大了,灵敏度提高的同时,因为许多弱台出来了,选择性就显得相对不足了,因为线圈口径较小时,弱台不容易收到,只收到几个强台,相隔有一定角度,所以收听的感受好象比较好,当口径变大到一定程度后,因为电台增多了,就主观以感觉到选择性明显不够了,串台现象明显起来,一个台转动较大角度还是收得到,相邻的台不容易分开了。针对这种情况,就想通过制作双调谐回路电路来提高矿石机的性能,但二极管类型的双调谐电路,选择性是提高了,但能量损失较大,音量减小明显。难于解决和难于同时兼顾灵敏度和选择性,而高效场管双调谐回路就能较好的眷顾到灵敏度和选择性二个因素。具体原理放到以后再讲,这儿主要是初步进对比收听感受。制作的时候,先制作了口径最大的二十厘米直径的空心线圈。二个调谐线圈对称放两边,天线线圈放中间,场管线圈放在其中一个调谐线圈上。制作完成后进行试收听,灵敏度没有下降,就是电台的音量并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选择性却大大提高,相邻很近的台也能区别开。搞干扰能力也大大提高。我在宜兴这,离常州一百多公里,收到的常州台,920K。电流五微安,天线就是要七楼顶的地上拖一根几十米的电线。地线在随便在铁的自水管上绕一下。其台,象杭州台,无锡台等也差不多信号强度,接收性能大幅度提高。后来又制作了二台口径分别为11厘米和九厘米的空心线圈,制作后进行了接收比较。口径11厘米的在相同条件下收的电流为2.5微安。九厘米口径的收到的电流为约1.5微安。所以,对于双调谐回路场管矿石机来说,口径大了接收能力同样较大。在跟同口径的单调谐回路场管矿石机进行接收听比较时,感觉在音量上,双调谐和单调谐的差不多,双调谐的几乎要略胜一些,选择性就根本不能比较了,双调谐回路的选择性性能非常出色。这个实验基本上跟论坛上的朋友做的磁环型场管矿石机的实验效果相一致,论坛上的朋友说双调谐高效场管矿石机,电流电压要比普通的大一倍以上,不管是不是正好相差一倍以上,但性能效果的提高还是非常明显的。音量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提高,但选择性却大幅度提高,具有很尖的选择性性。说明这次做的实验是基本成功的,也是值得的,虽然空心线圈体积笨重一些,但各个参数的制作上更加方便一些,另外,许多朋友在制作双调谐回路的矿石机时,由于担心调谐的同步问题,大多数采用独立的二个可变进行调谐。这个对于不太懂的人,在收听方面要求高一些了。我在制作时,先把二个可变调整成变化范围几乎一致,通过调整发现,电容最小值基本不用调,几乎相同,最大值有时候相差大一些,要通过调整到一致。另外二个调谐线圈电感量为保证尽量做到一样,采用车出螺纹再进行绕制。这样在物理尺寸结构就先保证了最大限度的一致性,通过制作完成后的试验表明,同步性能完全能满足收听时的调谐要求,这样就不用采用独立调谐的方式,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在开始收听调试里,可以通过移动线圈的相对位置来达到最佳的接收状态。先说这一些,实际在制作中还有许多具体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例如,中间的天线线圈开始做的较大的口径。这样调谐线圈可以移动进去。重叠起来也没有,第二次改进了,做成了一样,因为通过调整控制了最佳位置时不用重叠起来。这样制作和调整就更加方便。如果设计不当,就会造成一个是重叠较多,二个调谐线圈碰到一起也达不到最佳位置的严重后果,造成制作的浪费,这些是制作中的一些注意点,一下子没法说这么多,这儿主要意思就是这个电路,在保证音量不损失甚至有提高的情况,大幅度提高了选择性。值得费精力去做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的探索精神做矿机费时费力还费银子

自从坛里老师们发现挖掘出矿机神器3DQ后,G1极已有很多接法的探索,如G1,G2并接;G1接地;G1加电阻接地;G1加电阻电容接地;G1加电阻电感接地;G1加LC谐振回路接地 等……

网友:
精彩论述,学习了!

网友A:
请教3楼,那一个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3楼,那一个比较好呢?

这要看用在什么电路里;选择不同的接法,

网友: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省去逐个试验。

网友B(2017-06-28):
越大的越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大的越好吗?

原则上是线圈口径越大,效果越好,这里效果是指灵敏度和选择性同时会得到提高,不过要注意的是,线圈口径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分布电容的影响明显增大,这个因素要考虑在里面,分布电容增大,要求线圈的电感量要相应减少,可变电容的容量范围也要相应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接收频率范围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则上是线圈口径越大,效果越好,这里效果是指灵敏度和选择性同时会得到提高,不过要注意的是,线圈口径 ...

为了获得好的收听效果,我试过用同一电路,把空心线圈口径从90MM,140MM,到220MM(线径3MM,不变),发现综合效果口径100 - 110MM最好。由于没有必要的设备,仅凭个人感觉而已。

网友C(2022-06-06):
我看了很多贴,我觉得矿机,是矿石收音机,是用矿石作检波的无源收音机。凡是不用矿石作检波的收音机,不能叫矿石收音机,简称矿机。应该叫无源收音机。如果两机拿来比的话,则对矿机不公平。因为矿石的检波效率比不上这些新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很多贴,我觉得矿机,是矿石收音机,是用矿石作检波的无源收音机。凡是不用矿石作检波的收音机,不能 ...

你说得有道理,其实现在说的矿石机就是个叫法不同,一般就是泛指无电源收音机了,只是因为矿石收音机这个称呼对大家来说最熟悉不过,最亲切 不过,所以,大家就基本上认可或接受这样的叫法,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再在这个称呼去较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