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FM调频无电源收音机

楼主(2017-01-24):
这台FM矿机是双回路的,由2组独立的LC谐振回路,距离可以调节,选择性好,调台有些麻烦,但也增加了可玩性;

收听情况,和单回路比较,弱台加强了不少,强台略微减弱了;

电路图

可变是3--16p,线圈是直径3mm铜管,检波3DB,耳机shh-1,sc2-300,737田均可;70ua电流表,1.2米拉杆天线;

视频链接

网友:
爱捣鼓老师这种线圈调节方式非常好!漂亮!简洁!灵活!

网友A:
非常漂亮!小单联哪里搞的?看样子有60P

网友:
收听效果如何?

楼主:
谢谢矿友们的关注加分和支持

在我这收听效果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小单联哪里搞的?看样子有60P

飞机电台拆的,3--17p

网友:
G1脚的电感多大?

楼主:
我手里有很多100uH的小电感就用它了;

我个人觉得其实多大都行啊,没发现有什么区别,还有G1接电阻,电感,都可以,直接接地也行啊,

网友B:
离电台远可以收到吗?

楼主:
不用客气,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电台远可以收到吗?

在我这距离发射塔5公里,矿机就收不到信号了;

还是要看发射塔功率和接受环境吧,各个地方的距离会不同吧,

网友C:
如果用同步双连是不是好调谐些?

网友:
這個更高級 厲害

楼主:
谢谢hhyy99板主老师加亮加图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同步双连是不是好调谐些?

谢谢矿友的关注和支持
同步双联在中波段还可以,在短波和FM频段下不可以,由于矿机的LC是开放的,频率越高辐射越容易,这样会互相串拢,应该互相独立且远离一定的距离才行

网友D:
看了录像,效果很好啊,室内接收能有这效果真厉害!先收藏了!回头慢慢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录像,效果很好啊,室内接收能有这效果真厉害!先收藏了!回头慢慢请教。

谢谢矿友关注和支持,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
好工整的一台机

楼主:
又做了第二台双回路FM调频无电源收音机 ,选择性比第一台更好;可接收69.4----108.3MHZ频段;

线路有些许变化

这次都用了镀银空气可变电容,主调线圈是镀银扁带,天调线圈是直径3mm铜管;

结构位置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