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只小管子能做些什么呢

楼主(2017-01-24):
我捡了几只小管子,请问对管子熟悉的坛友能做些什么玩呢?能提供相关电路图最好,致谢!
杭州WY-2PJ, WY-4PJ
北京6P15-J, FU-50,,,

网友A:
杭州WY-2PJ, WY-4PJ电子管,稳压管,应该没有什么用
北京6P15-J, FU-50,,,做胆机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杭州WY-2PJ, WY-4PJ电子管,稳压管,应该没有什么用
北京6P15-J, FU-50,,,做胆机

多谢,能提供相关资料及电路图吗?按图索骥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能提供相关资料及电路图吗?按图索骥玩下

搜索一下,不难找到,非常多,有各种形式的~~~~~~~~~~~

网友A:
按照管子型号搜索,想玩哪个就搜索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管子型号搜索,想玩哪个就搜索哪个~~~~~~~~

好的,耐心找下,,,

网友:
楼主在哪里捡的电子管,我为什么见不到

网友B:
用6P15推FU50做单端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P15推FU50做单端就很好!

努力查资料中,还要备很多东西,正是捡了点酱油,却要买只鸡才用得上,,,

网友C:
做个短波发射电报机,最能体现电子管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短波发射电报机,最能体现电子管的价值。

这就太难了,恐怕难以实现,先从小胆机玩吧

网友:
我现在基本拒绝捡了牛绳配头牛的做法。就算路上有人丢了一个管子我也不捡。
有一个笑话:
今天走在路上看地上有捆芹菜捡还是不捡?仔细一想有芹菜就要买肉,买了肉就要有厨房厨房,有了那就必须要个媳妇来做,有个媳妇就肯定有丈母娘,你要想娶她姑娘她就必须开条件了要房,要钱,要车… 仔细想了想赶紧把芹菜扔了现在房价跌这么厉害肯定是开发商故意扔的。尼玛,这太吓人了……… 差点上当

网友D:
楼主我也是初烧,倒持过两个6p3p,都是纯二线路,我觉得有牛找管子容易,有管子找牛难,现在管子很方便的,老管子不担心有造假,但是变压器就不一样了,

fu50的电路(源电路是郭熙和老师刊登在2014年10月的《电子制作》杂志上的):三极管接法:k+g3,a+g2,g2接100ohm电阻到阳极,三瓦功率,阴极电阻510ohm,功率至少十瓦,阴极电容耐压至少60v,容量100微法,阴极对地电压应该为40v上下(也就是常说的自给偏压),阳极电压328v,栅极电阻270k,输出变压器3.5k,6p3p的输出变压器就差不多,输出功率大概9w,电压管是6j8p,调调工作点6j4p也能上,不比8p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是初烧,倒持过两个6p3p,都是纯二线路,我觉得有牛找管子容易,有管子找牛难,现在管子很方便的, ...

不烧,本着学习的初衷,手上没就不玩了,既来之则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