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5O一1B硅管扩音机维修

楼主(2017-01-24):
求民声Jk5O一lB硅管扩音机电路图,一只功放管3DD102c很快发烧,并有较重的嗡嗡声,放音正常,换管不起作用,请高师指点,谢谢啦。

网友:
检查基极偏压电路,电阻,静态电流过大。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变质了也有可能,没几个元件,查一查就找到了

楼主:
謝谢老师们,这就查查。

网友:
2楼说的没错 偏置有问题了,看看有没有可调电阻,失效的屡见不鲜

楼主:
老师们,我查了,上偏置下偏置正常,放音正常,就是管子发热,交流声大,请老师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