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收录机

楼主(2017-01-24):
之前放交易区的一台破收录机,调谐拉线有一个轮裂了,少了几个旋钮。运费太贵一直没人要,修复的话虽然加工一个固定轮就能解决但是我嫌国产收录机内部做工不好,正好最近没什么事情就干脆把它拆了重新设计电路再装一遍吧,陆陆续续一个礼拜才弄好。扬声器1W4欧姆用2822足可以了,另外加上MP3解码板,可以收听调频广播,插USB,TF卡播放音乐,支持蓝牙另外还可以遥控,磁带功能由于用得少,就只做了放音部分,用三极管做的,能出声就行。电路板尽量小型化。做完了之后机器空旷了很多,声音还算可以,反正有蓬蓬声。磁带播放声音比原来也大了不少

网友A:
鸡窝太大,感觉太空旷了,干脆换成大变压器,功放用两块1875,音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窝太大,感觉太空旷了,干脆换成大变压器,功放用两块1875,音质更好!

那扬声器就该烧了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2003吧,,,,,没见正脸

网友B:
听很多人说,MP3模块如果没有使用独立电源,因为地线会形成环路(电源地,音频输出地),从而引入干扰,不知楼主的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很多人说,MP3模块如果没有使用独立电源,因为地线会形成环路(电源地,音频输出地),从而引入干扰,不 ...

是么?我怎么没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么?我怎么没发现

没有这个现象是好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现象是好事啊。

说的的确对,搞不好就有干扰,但是经过实践单独供电并不能解决。注意接地才是根本

网友:
旧瓶装新酒提高性能不错!

网友:
这大刀阔斧改得爽,手艺不错啊,学习学习!

网友:
喜欢这样的折腾,废旧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老瓶装新酒!空间大声音应该好很多,就是没有看到收音板。

解码板上就有收音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