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DA5820_QFN20无线发送无声音

楼主(2017-01-25):
之前拆了一个艾诺MP5,里面的收音机用了一个RDA5820的模块(QFN24脚的)。
然后自已做了一个STC单片机平台来驱动这个模块。
I2C底层是网上找的一些资料,然后自已又用逻辑仪读了一些数据。
整理了一下后能完成对讲功能了。
但问题又来了,在淘宝买了一些RDA5820的IC QFN20脚的,比较平宜的那种。
放在自已画的板子上却发送无声音(很小很小声),收音功能却正常。
店家也没技术支持,在此请教各位高手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同一个程序飞线到RDA5820的模块(QFN24脚的)上面是好的。
Single_WriteI2C_FM(0x40,0x0001);//发送模式
Rda5820TxPagSet(63);//设置TX发送功率//gain:0~63
Rda5820TxPgaSet(7);//设置TX 输入信号增益//gain:0~7
FM_SetFreq_RX(((10900-7600)/5));//设置频率109MHz
Single_WriteI2C_FM(0x04,0x0430);//GPIO3 = 1 发射供电打开(0x0430=1,0x0400=0)

还有个问题,第一次打开(0x40,0x0001)发送模式时频率都是146MHz,要转两次才正常(0x40,0x0001)(0x40,0x0000)(0x40,0x0001),这又是为什么呢?
7 PCB.part01.rar (280 KB, 下载次数: 104) PCB.part02.rar (131.76 KB, 下载次数: 94) 778979

RDA5820

RDA5820

楼主:
论坛好冷清。。。不过我已解决了。20脚的寄存器与24脚的寄存器不一样。
Single_WriteI2C_FM(0x68,0x1DFF);//发送声音大小设定值1DFF
Rda5820TxPagSet(60);//设置PA的功率0x41
没想到要自已顶。。

网友:
没搞过这个,所以不好回答,这个模块是不是能做对讲机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自己解决问题  之前也在淘宝看过这类的芯片 一直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自己解决问题  之前也在淘宝看过这类的芯片 一直没下手

是收音模块,也可以在收音频段内发射音频信号。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