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换气扇质量太次了-----修理吧!

楼主(2017-01-25):
  过年了,打扫卫生必不可少。厕所的换气扇最近经常不转------刚换了有几个月,卖家只给保三个月,没的说;换个新的吧!拆下来准备扔了------忽然一想:换个新的还不是一样!要不---修理一下?想干就干,启齿咔嚓,拆下来,清洗。家里有半罐儿清洗喷剂,这还是我淘汰老富康时剩下的呢!机油也是。戴上我的老花镜,一点一点拆件儿,这玩意儿很简单的,估计连个轴承都没有。先拆叶片---拆不下来。叶片材质粗糙、博软,不能撬----没辙还是先打开电机后壳------果然没有轴承-----喷清洗剂------一股股黄泥汤水流出来----叶片拆不下来,还好喷灌的细管儿能伸进主轴部位---喷了几下,脏东西就流出来了。晾干一个小时左右,点上机油,装回去,接电源----转了!
   可惜家里没有黄油,记得以前在工厂工作时,经常帮机修班修机床,那时候最好的黄油是一种淡蓝色的,当时,经常修理摩托车,家里就要备上一袋,朋友家里需要修理什么东西,总是用的到的,现在找不到了......。
   看着快速旋转的排气扇,老婆感慨地说:以前那个你为什么不修理一下呢?

网友A:
换气扇很少用轴承都是轴套,  轴套不能用黄油,  轴套需要经常加机油,  不是换气扇质量差是你保养不到位.  换气扇二到三个月就需要加机油保养.  你以后每隔三个月做一次清洁保养加机油,  你的换气扇就能长寿,  如果还象以前一样,  肯定还是个短命鬼.

网友B:
我最喜欢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种行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气扇很少用轴承都是轴套,  没轴承很正常,  不用轴承当然也就不用黄油了,轴套需要经常加机油,  不是换气扇 ...

  哦?两到三个月就要清洗一次?这是国家统一标准吗?我家老房子的换气扇十几年没清洗了-----还没问题啊? 版主过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喜欢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种行动了;

  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两到三个月就要清洗一次?这是国家统一标准吗?我家老房子的换气扇十几年没清洗了-----还没问题啊? ...

你难道连轴承和轴套也分不清?  轴承使用黄油做润滑能保持很长时间,  就算没油干了还能运行很长时间,  轴套就不行了,  没油干磨很快就磨损了,  最起码的保养也需要经常加机油,  卖家为什么只包你三个月?  因为三个月就该加油了.  这不是国家标准, 轴套要经常加机油这是常识.

网友C:
我家买的换气扇,至今几年了?四五年了,前些时日不转了,油泥很厚很厚,拆下准备买新的,一看电容两个脚的线都掉了,请出电烙铁,套上热缩管,电线有些氧化还用刀片刮了刮,焊好试试还能转,得嘞,咱不换了。
换气扇的螺纹是左旋的,前边的塑料盖顺时针拧就可以拿下。轴套内注机油,用摩托车或者汽车机油都可以,多注点,塞一块毛毡进去,机油浸透,可多扛一些时候。

网友D:
高级的轴套是用铜粉末压制的,有很细密的毛孔(像海绵),轴套外面会用金属卡片压有一个吸油用的圆形羊毛毡,让羊毛毡吸满油,轴套会吸毛毡上的油,这样就能用二年三年的,一些厂家直接宣传说采用“含油轴承”,应该就是说的铜粉末轴套。
鄙视的是,一些劣质电机用的是普通铁套,转不了多久就干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买的换气扇,至今几年了?四五年了,前些时日不转了,油泥很厚很厚,拆下准备买新的,一看电容两个脚的 ...

  赛毛毡是个好方法!也要考虑空间量。这种轴套式的电机,设计时就没有预留加油孔,每次清洗必须大拆大卸,虽然不是很累,确实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的轴套是用铜粉末压制的,有很细密的毛孔(像海绵),轴套外面会用金属卡片压有一个吸油用的圆形羊毛毡 ...

  经典!透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赛毛毡是个好方法!也要考虑空间量。这种轴套式的电机,设计时就没有预留加油孔,每次清洗必须大拆大卸 ...

有些设计不错的,后轴承有个盖,里头能塞一块圆毛毡,有些可自己用空心冲子砸一个摁进去,浸透机油,前轴承得自己发挥想象喽。我用的是摩托车机油,黄油太黏了,间隙太小循环不畅,容易变质卡滞,机油就很好

网友E:
其实二硫化钼也不错的,比普通黄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二硫化钼也不错的,比普通黄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设计不错的,后轴承有个盖,里头能塞一块圆毛毡,有些可自己用空心冲子砸一个摁进去,浸透机油,前轴 ...

有一种黄油质地特别好,我们那时候都以为黄油不如机油好用。但是那些老师傅却总是尽量用那种发着淡淡的蓝色的黄油。这种黄油基本上都是用在机床关键传动部位,而且不会像机油那样要经常加注。它不叫黄油,叫什么“利机油”---具体是那些字,我记不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种黄油质地特别好,我们那时候都以为黄油不如机油好用。但是那些老师傅却总是尽量用那种发着淡淡的蓝 ...

名字叫“高级复合锂”,就是楼上说的(二硫化钼),特性是高温不流淌,低温不变硬,老师傅们俗称高速黄油,浅黑色和淡蓝色的,几乎没有黄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名字叫“高级复合锂”,就是楼上说的(二硫化钼),特性是高温不流淌,低温不变硬,老师傅们俗称高速黄 ...

应该就是它了!特别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它了!特别好用!

新换气扇一般使用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就会出问题, 一般解体电机,清洗轴套后加入轻质机油就可以用好几年的,风叶螺纹和油烟机一样是反丝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种黄油质地特别好,我们那时候都以为黄油不如机油好用。但是那些老师傅却总是尽量用那种发着淡淡的蓝 ...

应该是几位说过的锂基润滑脂。这类滑动轴承最好还是用机油,机油除了能够形成油膜对轴进行润滑之外,机油还有微循环,这种微循环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持轴承和轴的间隙之间的润滑油较长时间不变质干涸。平时也有修理机床,普通车床只有挂轮箱的介轮轴用的是黄油杯,主轴箱一般都是循环机油润滑,由油泵供给,走刀箱和溜板箱则是齿轮飞溅润滑,导轨是油盒。铣床镗床导轨一般都是定时定量油泵,主轴箱同样也是机油泵润滑。
我这常规认识里,润滑脂常用在低速重负荷或者有较大冲击负荷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机油一般总在高速轻载精度较高的地方,据说更高速度的需要油雾润滑,未见过不知道,还有固态润滑剂,曾经拆过一个较大的内外齿轮联轴器,内部注满石墨粉末。
嘿,又啰嗦了,莫要见怪

网友F:
几十元的换气扇大都是个头很小的铝线的电机,寿命很短

网友G:
我的换气扇是轴承的,不是轴套的,以前的铜轴套被我换了轴承,运转顺畅多了。国产电机好多都是铁的轴套,不知为什么用铁的,是不是粉末冶金的铁轴套,记得以前80年代的时候,轴套都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换气扇是轴承的,不是轴套的,以前的铜轴套被我换了轴承,运转顺畅多了。国产电机好多都是铁的轴套,不 ...

这才是关键------轴套是铁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几位说过的锂基润滑脂。这类滑动轴承最好还是用机油,机油除了能够形成油膜对轴进行润滑之外,机油 ...

专业人士!

网友:
我2000年买的  绿岛风  换气扇现在还能在转,(用的不多)换了3个开关,改天也加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换气扇是轴承的,不是轴套的,以前的铜轴套被我换了轴承,运转顺畅多了。国产电机好多都是铁的轴套,不 ...

自己换轴承---哪里找的那么合适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十元的换气扇大都是个头很小的铝线的电机,寿命很短

我看了漆包线------应该是铜的,指甲轻轻暗暗---柔软略有弹性。机壳薄的像纸张。

网友:
时常用wd40喷几下 就好

网友:
说来说去都是电机的轴套不好,就算加好了油也几能用得三个多月又得加,如果是好的轴套加一次可以用二.三年,这样玩还不如买个好点的,那样用得更长久.可以看看外壳可不可适换轴成.如果可以就换两个轴成来用.

网友H:
关键现在的山上制造的轴承不是含油轴承,而是普通的铁套,绝对三两个月就得加油了,去年买了台小风扇就这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键现在的山上制造的轴承不是含油轴承,而是普通的铁套,绝对三两个月就得加油了,去年买了台小风扇就这得 ...

没错!就是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黄油质地特别好,我们那时候都以为黄油不如机油好用。但是那些老师傅却总是尽量用那种发着淡淡的蓝 ...

锂基脂吧?

网友:
好货呀,帮顶呀

网友I:
我最喜欢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种行动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不错的。

网友J:
现在生产厂家都做伪劣产品想要购买质量好的根本没有,看了航母辽宁号上使用的排气扇是松下的。真搞笑!

网友C:
今天又修理一个,亲戚拿来的。发现这个是正丝,就是普通的右旋螺纹,逆时针拧下前盖的。电容器坏了,电机也有点卡,卸下风扇,手电钻卡住电机轴,向电机轴的缝隙里注了些摩托车机油,开动电钻,油渗入的速度就更快也更足,同样的方法两端加油,装好,换个电容,交活儿
这里特意给您说一下,更正以前说电机轴是左旋的问题,抱歉,我把台式风扇和排气扇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最喜欢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种行动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不错的。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这是众人的好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生产厂家都做伪劣产品想要购买质量好的根本没有,看了航母辽宁号上使用的排气扇是松下的。真搞笑!

    我怀疑:像这样的小型电器,是否都被个体小作坊给承包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修理一个,亲戚拿来的。发现这个是正丝,就是普通的右旋螺纹,逆时针拧下前盖的。电容器坏了,电 ...

你的方法与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最喜欢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种行动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不错的。

  腊月二十九,出门倒垃圾。在垃圾桶外边发现邻居扔掉的一玻璃烧水器,里面有一节带调节开关的电源线,感觉那个开关似乎和电吹风的相似,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回家,家里有个电吹风,开关坏了几年了,一直没有合适的换上,回去后打开来对比,竟然是一样的,用电烙铁拆下开关,焊接到电吹风上------闲置了很久的电吹风又能使用了。

网友K:
找瓶牙科手动高速手机油,配上尖嘴,将排气扇清洁,往轴承喷几下就成,用手慢慢转动然后重复再喷几次就ok了,我家的都是几年这样喷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像这样的小型电器,是否都被个体小作坊给承包了呢?

早十几年就是被家庭小作坊生产了。当年大力提倡乡镇企业,监管没跟上造成的后果。也是各地主管经济的头头脑脑的短期行为所致。没办法,从50年代中期开始运动不断,好容易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好了没几年有折腾了十年倒退了十年,想赶上去只有不顾利弊地找一条路杀出去,至于说后面怎么办谁的心里也没底,到现在都没有底,这些东西小电器又死不了人,就没人管了。头头们管的是大事,相当大哥大。

网友:
录音机芯录像机芯光驱芯润滑,铁片与铁片,铁片与塑料及塑料与塑料,铸铝间就用二硫化钼,排气扇注機油时油吸入针管,用电吹风先吹热轴根再滴加并盘转,很快吸进相当油量,大型重机设备用機油一来润滑二来利用流动性散热如针轮减速电机

网友:
     你这样处理顶不了多久的,这个是轴套轴承,你这个质量比较差了,好的也能用几年才会出现缺油的状况,一般里面有油毡吸油的,你这个明显是轴承质量太差!有条件还是换掉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换轴承---哪里找的那么合适的?高手!

我换的是628Z的轴承,但是换上的轴承框量肯定是和原有的轴套有差别的,所以要自己加垫片

网友L:
排气扇用滚珠的,不要轴承得。10年前有个牌子叫BNN,卫生间还在用,没有异响,基本静音。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瓶牙科手动高速手机油,配上尖嘴,将排气扇清洁,往轴承喷几下就成,用手慢慢转动然后重复再喷几次就ok了 ...

  学习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排气扇用滚珠的,不要轴承得。10年前有个牌子叫BNN,卫生间还在用,没有异响,基本静音。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

   轴承、和滚珠的几乎没有啊!

网友:
现在电器质量都很次,特别是小家电。。。

网友M:
    现在的普通排风扇的用料很山寨(铝芯电机等),如果不注意保养维护,转子抱死发热烧电机是常态!最好换个铁叶子的大功率滚珠轴承铜芯电机排风扇,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普通排风扇的用料很山寨(铝芯电机等),如果不注意保养维护,转子抱死发热烧电机是常态!最好换 ...

质量好的恐怕只能到专卖店去买,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城了。住地附近没有专卖店。

网友:
排气扇这种拆修麻烦的东西有必要认一下品质好的牌子货滴。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普通排风扇的用料很山寨(铝芯电机等),如果不注意保养维护,转子抱死发热烧电机是常态!最好换 ...

小型的估计还真没有铁扇叶的,大型的有,但是要重新打洞这就真非常麻烦了。尤其是排风扇开孔成抽油烟机管孔这么小的,重新开大孔真是要命的活

还是直接换轴承简单些,建议就是————用卡尺测量了轴径,然后淘宝买对应的轴承方便些。第一次可能有点麻烦,以后熟悉了就不麻烦了,而且一些轴承的参数什么的,如果百度查不到的话,上1688——阿里巴巴查一下,很多商家为了卖货,都很清晰地给出各类数据的。一般别上百度找资料,除了广告和骗子,大多数都是没用的东西

网友:
    网上的资料的确良莠不齐,很多时候要有一双“慧眼”,你说得有一定道理,这逼着我们必须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很高兴丁蟹坛友的回复交流探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