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自拍神器——普通数码相机连接自拍杆

楼主(2017-01-26):
现在自拍多数都是只能用手机,而普通手机摄像头由于镜头小、CCD尺寸小等先天缺陷,就算是1200W像素的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都还不如300W像素的普通低端数码相机。所以今天DIY台能接上自拍神器的数码相机来玩玩

早年自用的一台富士卡片数码相机

1200W像素的,效果挺不错的

现在有了单反,所以卡片机就闲置下来了,正好用它来改装,发挥余热

型号是AV105

先拆开后盖

顶部

再拆开前盖

没有螺丝,前盖也很容易拆开

机身部分

按键部分有塑料胶片盖住

撕开胶片,露出了按键

在后盖合适的地方打个小孔

修整一下合适大小

找出快门键的公共、对焦、拍照三个点,焊接引出线

由于数码相机按键是半按对焦、对焦完毕全按拍照的两档按键,所以需要引出三根导线

引出线后重新改好塑料片

安装好

没有破坏原有按键功能,只对外观有点影响,原快门按键功能完全正常

找来一个坏手机电路板

需要的是耳机插座

很合适

快门引出线焊在耳机插座上

相应的三个触点

再用AB胶粘贴紧

这个位置刚好,不影响和妨碍其它按键的操作

自拍神器出场

接手机耳机口的控制接头

按键部分是这样的,只有一个键,明显不合用,拆掉

二挡按键比较难找,所以找来两个轻触开关替代

组合起来

用胶粘紧

再一前一后按到自拍杆按键原位置,粘紧

焊接好线,原来的连线是两芯线,少了一根,这难不倒哥,用金属杆身就可以当另外一根线了,哈哈~~

在杆的另外一头接一条短线,和原来的接头线一样长,为了耐用点,所以缠绕着原线。

一端直接焊接在金属杆身上。

切开原来的插头

按次序焊好

插头部分完成

套上原来的胶套,需要开个按键孔

成品

安上相机

背部

连接好的效果

测试OK后用热熔胶封住按键线路外露部分保护好

完成了

可以给妹纸“疯狂”自拍啦
先用拇指前端按下第一个按键对焦、接着不用松开再往下按点,就“咔擦”一张了,实测手感也不错,很方便实用。

网友A:
改的很好!不过我觉得既然看不见液晶显示器那为什么不用延时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很好!不过我觉得既然看不见液晶显示器那为什么不用延时拍摄?

延时拍摄首先都先要对好焦,然后按下拍摄键再数秒的

网友:
有创意,工艺能再好点就更爽了。

网友B:
这个相机没有USB口吗?很多相机都是通过USB口连接外置快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机没有USB口吗?很多相机都是通过USB口连接外置快门的。

卡片机基本上不支持USB快门线的。

网友:
自己动手,支持楼主的DIY,实用,但是,美观还可以改进,顶上去!

网友C:
这个有可能人像不在框中,或偏离,或抖动,就麻烦了。
其实,搞个无线控制加回传,然后用手机接收看图像情况,确定是否按快门。机子可以用三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人像不在框中,或偏离,或抖动,就麻烦了。
其实,搞个无线控制加回传,然后用手机接收看图 ...

看着对准镜头就OK,不需要看到屏幕也可以。开启相机的面部优先,第一键对焦,第二键拍照,实测效果很好。

宗旨是利用手头闲置,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用无线回传成本就上去了,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这么自恋玩自拍?

网友:
除了不好看,,其他完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