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奇车载收音机的接线方法,求坛友指点

楼主(2017-01-26):
前段时间收到一个老款道奇车载收音机,据说很多玩家都玩过,反映不错,想利用起来。有玩过这个机器的坛友给指点一下,后面两个黑色和灰色接线座的接线顺序。这里先表示感谢!
机器是上家已经改动过,内部塞进去了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接220V可以直接工作。天线焊接、直接从天线插孔拉出来了,如下图:

网友:
内部塞进去了一个12V的开关电源.-----------这样好像不好。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看行不

网友A:
如果一切正常,看能否将内置电源取出,换用外接变压器电源,这样有助于收听它的中波,灵敏度很高的。
如果用开关电源中波基本就废了。

网友:
这款FM是单数。

网友:
3楼是当年正宗的说明书

网友:
三楼提供的是当年经销商提供的随机资料,接线图及产品说明,此机是全新美道奇车载机,有多种型号的
系列产品,灵敏度很高,四声道输出一,配合室外架设的八木天线,天线放大器,可玩调频的超远程接收,很值得把玩。

网友B:
A插座左首第一脚名称叫【天线动力】,有两功用 ;

一  ;收音机开关接通时此脚有12V50mA电力输出,供推动电动伸出天线的马达继电器〔用27mA电流〕用.

二 ; 供气车功放自动启动用.

可以同时接入上两种用途.但当此接线不小心碰地,机内该脚1/8W电阻会烧毁,起保险絲作用

该机灵敏度极高,虽出产较早,但胜于八九十年代后出的大部分卡式/CD机

网友C:
黑龙江的王秀军同学最善于把玩此机,可以去问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切正常,看能否将内置电源取出,换用外接变压器电源,这样有助于收听它的中波,灵敏度很高的。
如果 ...

谢圣者老兄提供的图纸,回去试试,然后再想法把电源取出来用大电流线性电源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插座左首第一脚名称叫【天线动力】,有两功用 ;

一  ;收音机开关接通时此脚有12V50mA电力输出,供推动电 ...

谢谢!就是眼花了,没敢轻易动手,才到坛里求兄弟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龙江的王秀军同学最善于把玩此机,可以去问问他!

感谢,一定想办法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