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摩托车用12v30a的锂电瓶求技术指导

楼主(2017-01-26):
想制作一个摩托车用12v30a的锂电瓶求技术指导

没事就喜欢瞎折腾,最近想制作一款摩托车专用的12v30a的锂电瓶,但是老虎吃刺猬无处下口,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特来请教!

自己想到的问题如下:

1.充电问题,摩托车发电机充电电流电压稳压限流问题。

2.锂电池放电能力需要多大放电电流才能正常用于摩托车?

3.保护电路的选择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保护线路。

4.体积的控制

请懂的高人指点下!

网友(2017-04-14):
引用 楼主:
那个并不合适,太小了,只能应急用!

支持折腾,可以用四串磷酸铁锂,充电控制不用考虑,如果用的是原车整流器或者正规的整流器的话。因为12V电瓶的充满电压是14.4V,四串磷酸铁锂3.6X4=14.4V,很标准,其实电压在14V到14.8伏都没有问题,14V可以充到单节3.5V,14.8V可以充到单节3.7V,都在磷酸铁锂电池的安全范围内,电压到3.5V也过了主要储能段,起码充进了90%以上的电了。不过不知道你的摩托车是什么型号的,磁电机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三相的发电量大,应付大容量电池问题不大,如果是单相的,电流太小就麻烦,但考虑到你说的要带那么多电器,估计原车的发电量已经考虑了。我的车改四串磷酸铁锂已经6年了,用的A123电池,2并4串,容量不大,大概也就5AH左右,起动摩托车很有力,完全没有问题。整流器我换的开关整流器,电压很标准,14.4到14.5V,车是三相整流。平衡电路一定要,我是自己做的平衡电路,用4个TL431加4个大电流三极管做的,没有保护电路,主要是启动电流大,大电流保护板价格不低。以前铅电池,基本一两年一块,换这个很好用。

网友A(2017-01-26):
可以买那种10ah 3.7伏的片状锂电.一共9片.3并三串加保护板.不过这个体积比原车电池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那种10ah 3.7伏的片状锂电.一共9片.3并三串加保护板.不过这个体积比原车电池要大.

我想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听说那种电池放电电流大,普通的电池我怕带不起摩托车的起动机。我看过12v20a的铁锂电池,制作好后体积小于原来的蓄电池,30a的也不会大于原车蓄电池,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摩托车发电机给电池充电问题以及锂电池放电系数问题。过充是很危险的,而放电系数不够那就带不起射灯等附件。一盏50w的射灯电流是4a多呢!摩托车运行过程中,当发电机整流电压低于蓄电池电压时,蓄电池释放电压供负荷使用;当发电机整流电压高于蓄电池电压时,向蓄电池充电;当发电机整流电压高于蓄电池电压过多时,调节器动作降低电压,保持充入蓄电池的电流在一定范围。摩托车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的,蓄电池时而充电、时而放电,白天负荷小速度快会过充,晚上负荷大速度慢会欠充,有些经常欠充,有些经常过充都是存在的。根据这个说法需要的制作参数可就必须保证。否则会很危险的!

网友:
技术条件完全能做到,目前的性价比就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听说那种电池放电电流大,普通的电池我怕带不起摩托车的起动机。我看过12v20a的铁 ...

如果您的摩托车用的是永磁发电机,建议还是别折腾了,老老实实用铅酸电池吧。

车上的电池是启动用的,负载供电还是要靠发电机。您就是换再大容量的电池,发电机功率不提升,电池支持时间长一点而已,最终还是亏电。
再加上摩托车永磁发电机那种“粗暴”的电压调节方式,个人认为真不适宜用锂电池。

网友:
建议用4只磷酸铁锂 寿命长 故障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托车一般电池是7AH的,启动电流网上说30A左右,用锂电,得能经受的起这个电流反复启动才行,保护板得扩大 ...

这些也是我担心的问题啊!

网友C:
摩托车起动电瓶大多不足10A可以用10A的铁锂3串或 聚合物4串都可以、但必须配充电保护板否则易坏。

网友D:
有个坛友出能启动汽车的应急电池,摩托车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托车起动电瓶大多不足10A可以用10A的铁锂3串或 聚合物4串都可以、但必须配充电保护板否则易坏。

我主要考虑摩托车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电流也不稳定,运行的时候给锂电充电会否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坛友出能启动汽车的应急电池,摩托车应该能用。

那个并不合适,太小了,只能应急用!

网友:
最好打消念头,因摩托车电器落后,靠电瓶均衡电压,干式电瓶使用并不理想。锂电最大缺陷抗过充极差,而湿式铅酸电瓶最合适,只不过需要白天长时间跑多补蒸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