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根德卫星6001机与2100机电路比较

楼主(2017-01-26):
GRUNDIG(根德)是当年西德著名的收音机生产商,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根德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晶体管收音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satellit 为标志的卫星系列台式收音机。根德公司每推出一款新机型,其电路都有一定的改进和性能的提高。同时,每个型号都有黑色PVC+铝合金面板款式、外贴贴木纹纸木质隔栅款式、全塑款式。
GRUNDIG Satellit机型可以说是根德收音机的代表作,在此机型的基础上派生出了许多其他机型,以适应不同的客户群,不过单就电路来说,大多都有缩水之嫌。

从60年代初,第一款satellit 205,又称根德卫星Transistor5000问世起,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相继推出了satellit 208, satellit 1000,终结于satellit 2000系列。单就电路的合理性科学性来说,这个系列可谓是把模拟机做到了极致。
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根德公司开绐转入生产PLL锁相环数字显示收音机。

先来看看世界著名收音机评论网“荷广网”当年评出的最牛的二十款根德satellit 卫星收音机。

1、satellit 205(1964-1966),波段:FM、LW、MW、13-SW,外形:41x25x12 重量:7Kg,对外销售型号为Transisor 5000。
01、satellit 205(1964-1966)波段:FM LW MW 13-SW 外形:41x25x12 重量:7Kg.jpg

02、satellit 208(1967-1969),波段:FM、LW、MW、17-SW,外形:44x26x12 重量:6.1Kg,对外销售型号为Transisor6000。
02、satellit 208(1967-1969)波段:FM LW MW 17-SW 外形:44x26x12 重量:6.1Kg.jpg

03、satellit 210(1969-1971)波段:FM、LW、MW、17-SW,外形:44x26x13 重量:6.1Kg,对外销售型号为Transisor6001。
6000系列机型是根德卫星系列机型中最为经典的机型。主要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用三套独立的调谐系统,具有二十个波段(包括八个短波米波段);
二是6001机还增加了外接天线微调系统;
三是采用无变压器OTL互补功放输出。
03、satellit 210(1969-1971)波段:FM LW MW 17-SW 外形:44x26x13 重量:6.1Kg.jpg

04、satellit 1000(1972-1973)波段:FM、LW、MW、17-SW,外形:46x26x13 重量:6.45Kg,
对外销售型号为Transisor6002。
04、satellit 1000(1972-1973)波段:FM LW MW 17-SW 外形:46x26x13 重量:6.45Kg.jpg

05、satellit 2000(1973-1975)波段:FM、LW、MW、18-SW,外形:44x26x12 重量:6.3Kg。
05、satellit 2000(1973-1975)波段:FM LW MW 18-SW 外形:44x26x12 重量:6.3Kg.jpg

06、satellit 2100(1976-1979)波段:FM、LW、MW、18-SW,外形:46x27x12 重量:6.3Kg,此机是最后一款全模拟电路机。
2000系列机的风格与电路设计在satellit 210基础上又做了重大的改进,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频率显示拉线走向改为横向,更符合人眼视觉;
二是两套完全独立的中放电路,使极为复杂的高放、本振、混频、中放电路的切换更加合理;
三是在调谐结构上,把频率显示度盘调谐系统与波段鼓系统合二为一,省去了极易发生问题的塑料齿带。
06、satellit 2100(1976-1979)波段:FM LW MW 18-SW 外形:46x27x12 重量:6.3Kg.jpg

此后根德satellit 卫星系列机开绐向PLL数字显示机发展,中间又经历了模拟调谐显示与数字显示相结合机型,推出了具有两套显示系统的模拟机。有代表性的机器是:
07、satellit 3000(1977-1978)波段:FM、LW、MW、18-SW,外形:50x29x12,重量:8.9Kg,采用的是红色发光管显示,耗电较大。
07、satellit 3000(1977-1978)波段:FM LW MW 18-SW 外形:50x29x12 重量:8.9Kg.jpg

08、satellit 3400(1978-1982)波段:FM、LW、MW、18-SW,外形:52x32x14,重量:8.9Kg,从此机开绐,采用了黑白液晶屏显示,有效降低了整机耗电量。
08、satellit 3400(1978-1982)波段:FM LW MW 18-SW 外形:52x32x14 重量:8.9Kg.jpg

09、satellit 1400(1978-1982)波段:FM、LW、MW、6-SW,外形:41.2x26.7x12,重量:5.5Kg。
09、satellit 1400(1978-1982)波段:FM LW MW 6-SW 外形:41.2x26.7x12 重量:5.5Kg.jpg

10、satellit 2400(1979-1982)波段:FM、LW、MW、6-SW,外形:52x29x12,重量:7.4Kg,此机采用了FM立体声双喇叭外放。
10、satellit 2400(1979-1982)波段:FM LW MW 6-SW 外形:52x29x12 重量:7.4Kg.jpg

七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初, PLL技术从最早的应用在彩色电视机同步电路中,开绐在收音机电路中应用,出现了PLL数字显示收音机。根德也推出了采用PLL的高端商用机,随着IC电路的应用,机身体积有所缩小,介于台式机与便携机之间。有代表性的是:

11、satellit 4000(1983-1984)波段:FM、LW、MW、2-SW,外形:56x26.8x12,重量:7Kg。
11、satellit 4000(1983-1984)波段:FM LW MW 2-SW 外形:56x26.8x12 重量:7Kg.jpg

12、satellit 300(1983-1985)波段:FM、LW、MW、2-SW,外形:30.4x18x7,重量:8.9Kg。
12、satellit 300(1983-1985)波段:FM LW MW 2-SW 外形:30.4x18x7 重量:2.15Kg.jpg

13、satellit 600(1983-1985)波段:FM、LW、MW、2-SW,外形:50x24x20,重量:8.5Kg。
13、satellit 600(1983-1985)波段:FM LW MW 2-SW 外形:50x24x20 重量:8.5Kg.jpg

14、satellit 400(1986-1989)波段:FM、LW、MW、SW,外形:30.4x18x7,重量:2.15Kg。
14、satellit 400(1986-1989)波段:FM LW MW SW 外形:30.4x18x7 重量:2.15Kg.jpg

15、satellit 650(1986-1991)波段:FM、LW、MW、SW,外形:50.4x24.2x20.2,重量:8.5Kg。
15、satellit 650(1986-1991)波段:FM LW MW SW 外形:50.4x24.2x20.2 重量:8.5Kg.jpg

16、satellit 500(1991-1992)波段:FM、LW、MW、SW,外形:30.4x17.8x6.6,重量:1.8Kg。
16、satellit 500(1991-1992)波段:FM LW MW SW 外形:30.4x17.8x6.6 重量:1.8Kg.jpg

17、satellit 700(1992-1996)波段:FM、LW、MW、SW,外形:30.4x17.8x6.6,重量:1.8Kg。
17、satellit 700(1992-1996)波段:FM LW MW SW 外形:30.4x17.8x6.6 重量:1.8Kg.jpg

18、satellit 800(2000-2005)波段:FM、LW、MW、SW、AIR,外形:50x29x12,重量:8.9Kg。
18、satellit 800(2000-2005)波段:FM LW MW SW AIR 外形:50x29x12 重量:8.9Kg.jpg

这款机怎么看都非常眼熟,原来是我国德生机当年也引进了此机型的技术。

19、satellit 900 E1(2005- )波段:FM、LW、MW、SW,外形:33.5x18.2x5.8 .
19、satellit 900 E1(2005- )波段:FM LW MW SW 外形:33.5x18.2x5.8 重量:

20、satellit 750 E1(2008- )波段:FM、LW、MW、SW、AIR,外形:37.2x18.3x15.3,重量:2.36Kg。
20、satellit 750 E1(2008- )波段:FM LW MW SW AIR 外形:37.2x18.3x15.3 重量:2.36Kg.jpg

我还是喜欢全模拟机,理由是:喜欢手调谐搜台的那种感觉,喜欢模拟机低噪声,喜欢大板分立件机便于维修,喜欢模拟机低耗电,更喜欢那种怀旧的感觉。
全模拟机声音还原性要好于数调机。至于说收音机的灵敏度、选择性,模拟机一点也不输。

早期根德公司推出的卫星系列全模拟、分立件晶体管台式收音机,其共同的特点是:
1、频率范围:LW150 – 350 KHz,MW510 – 1600 KHz.,SW1.60 – 30.00 MHz.,FM87 – 108 MH;
2、全机为大板分立元件,高频部分、中频部分、低频部分基本为独立板块,之间用屏蔽线相连接,拆解和维修方便;
3、FM和SW波段机器配有超长的拉杆天线, AM和LM为机内长度为22CM的磁性天线,同时可切换至外接天线;
4、有三套独立的调谐高放、本振、混频电路系统,分别为FM波段;LM、AM、和SW低频波段;SW高频波段;其中,FM,LM,AM,和SW低频波段是通过互锁按键切换;SW高频波段是通过波段鼓切换;其中短波SW高频各波段还有同步切换的米波段展宽;
5、SW高频波段为二次变频,其余为一次变频;
6、中频电路方面:中放电路为LC双偶合;AM中放电路中有宽窄带切换开关;FM中放为四级,WM中放为三级;
7、带有SSB接口,可接根德另配的专用SSB解调盒;
8、低放部分:带有独立的高低音等响度高低音独立控制低放;喇叭为双音频全音域隋圆形;
9、工作电压为9V,同时可外接220V交流电压,机内有电池箱可安6节大号电池;
10、电源和收音机广播频率均与我国现行制式相符合。

在根德卫星全分立件模拟机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6000系列中的6001机和2000系列中的2100机。这是因为6001机是公认的根德卫星系列机中最经典的代表机型, 而2100机是根德卫星机中最后出的一款全模拟、分立件机。此后,根德卫星机开绐了向数字电路方向发展。

这里不对机器的外观和操控性进行评价,单就两机的电路设计特点作一对比,看看当年德国人是如何设计高档收音机的。

    文章有点长,过两天转入正题,具体谈谈6001机型和2100机型的电路技术特点。

楼主:
最后再来看一下2100机。

2100机是根德公司推出的最后一款全模拟全分立件台式收音机,电路设计也是最好的。

在2000系列机中,2100与2000电路完全相同,区别在左边的三个电位器,2000是推位式的,2100是旋转式的。

基本参数:

FM87.5----108M,LW145----420K,MW510----1620K

SW从1.6----29M分18个波段,K1----K10共10个短波普通波段,K3----K10共8个短波米波段

长波、中波、短波K1(1.6----3.5M)、K2(3.5----5.0M)为一次变频

短波K3----K10(5.0----29M)为二次变频

3套独立的拉线调谐机构分别对应FM波段;LW、MW、SWK1、K2波段;SW K3----K10波段。SW K3----K10波段转换是采用波段鼓。短波普通波段与短波米波段之间的转换是通过切换开关完成

FM中频为10.7M

AM第一中频为2M

第二中频为460K

全机晶体三极管28个,二极管23个。

晶体管的不仅余量都非常大,而且电参数也很优秀。比如电源调整管BD135,达到1.5A,12.5W;功放管甚至达到4A,36W;FM高放管为BF314,fT 1000M,NF2dB,Cob1.6Pf。都是非常优秀的晶体管。

下面是全机内部结构图

与6001机相比,2100机做了许多技术改进,其风格与以往的机型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面板结构做了全新的改进

频率度盘由过去一直延袭的竖直排放改为横排,符合人的视觉习惯;

短波普通波段与米波段合在一个频率度盘上,简洁大方,一目了然;

除波段鼓旋纽在机器的右侧外,三套频率调谐纽均在机器面板频率度盘的右边,并把原6001机顶上的各种调谐纽全部移至面板,操控更加方便;

短波频率调谐机构与波段鼓合二为一,去除了让人诟病的易损件----连接齿轮带。

二是高、中频电路做了重大改进。

将FM中放与AM中放分开单独设计了两套电路,不但减少了大量切换开关,而且避免了FM与AM电路间的相互影响,全机具有优良的幅频特性。

三是低放重新进行了设计。

低放电路由一级前置放大,两级推动(其中第二级推动为复合放大),OTL功放组成,输出功率大于6001机。

四是除保留了机内9V电池供电外,还增加了一个线性电源和稳压电路,可直接接220V市电。

下面是全机电路图

整机分为八个部分,具体来看一下。

1、调频高放及变频电路

采用的是三连可变电容,全部用的是三极管,高放管是带调谐的共基极放大电路

为稳定工作点,各管E极电压均是经稳压后接入的

振荡管接入了AFC自动频率控制电路,用以稳频

高放后的信号与振荡频率均是注入混频管B极混频

2、调频中放电路

FM中放共有四级,除第一级中周因选频采用单调谐偶合外,其余均为双调谐偶合

FM采用了四级单独的中放电路,因此不但中放增益相当高,而且工作也相当稳定,减少了大量切换开关后,整个电路也显得简洁大方。

3、调幅长、中、短波(低频)高放及变频电路

整个电路与6001完全相同,不再复述。

4、短波(高频)高放、二次变频电路

整个电路与6001完全相同,不再复述。

5、调幅中放电路

这块电路是6001机所没有的。

采用三级中放,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级间采用的是单偶合与双偶合相结合的中周,用扫频仪可以看出此机具有优良的幅频特性

二是在第一中放输入端加入了一个窄带晶体滤波器,可通过手动选择宽、窄带中频

三是中放级加有AGC自动增益控制

6、SSB拍频电路

拍频电路板与6001完全一样,同样是要另配,不属机内电路,不多讲。

7、低放电路

与6001电路相比,2100低放电路重进行了设计,其电路流程是:

前置预放----等响度与高低音控制----两级功率推动----OTL功放

音频信号在进入低放时,先经一级前置预放,然后进入等响度音量电位器和高低音控制电路,再经两级推动进入OTL功放后输出。机器面板分别有高、低音量控制纽,以保证在不同功率输出时,高、中、低音不失衡。

8、电源电路

电源经线性变压器降压后,由一串联型稳压电源提供给各电路板,同时还提供四路照明灯用电,当用机内电池供电时,这四路照明灯可由一个切换开关手动关闭,以节约电源。

全部发完,祝各位新春好运。

网友:
根德的 MUSIC BOY, PARTY BOY, XXX BOY 系列性能如何??

网友:
太豪华高档了,只能眼馋。

网友:
德生2000与最后一款像极了。

网友:
过年福利,静等下文。

楼主:
接着上面的话题。

先看一下6001机基本参数:

FM 87.5----108M;LW145----420K;MW510----1620K

SW1.6----29M,分为17个波段:9个普通短波波段, 8个短波广播米波段扩展

长波、中波、短波K1(1.6----5.0M)为一次变频

短波K2----K9(5.0----29M)为二次变频

FM中频为10.7M

AM第一中频为1.85M,第二中频为460K

3套独立的拉线调谐机构分别对应FM波段;LW、MW、SWK1波段;SW K2----K9波段。SW K2----K9波段有一套独立滚筒短波扩展调谐机构。

全机用了20只晶体管10只二极管。

有SSB 解调功能,但需另配拍频振荡器盒。

机内只有9V电池供电,如需用市电,需另配9V适配器。

这是6001内部电路结构图

全机可分为六个板块,下面是全机电路图。

具体来看一下。

1、调频高放及混频电路

采用的是三连可变,前置高放是带调谐的结型场管高放,本振接入了AFC自动频率控制电路,混频管用的也是场管,高放和本振信号分别由栅极和源极注入混频管。

2、调幅长波、中波、短波K1(1.5----5M)高放及变频电路

这组电路包括长波、中波、短波(1.5----5M)三个波段,为一次变频。调谐高放接成共发放大电路,其输出谐振是可变调感线圈。

为稳定振荡管工作点工作点,在B极接入了稳压二极管。

高放信号与本振信号分别由B极与E极注入混频管。

高放谐振电路采用可变电感,最大好处是容易实现前后级的阻抗匹配,由于调感线圈电感量较大,没有尖锐的谐振点,便于实现前后级调谐跟踪,缺点是调谐机构较复杂。此种电路几乎是根德卫星机的标配。

3、调幅短波高频高放、二次变频电路

在短波K2----K9(5---29M)波段,采用的是二次变频电路,能有效地克服镜像干扰,其中第一中频为1.85M,第二中频为460K。

由于此机短波是由8个普通短波波段和8个米波短波段组成,因此采用了两套三连可变。其转换切换方法很巧妙,8个波段是通过波段鼓完成,8个普通波段与8个米波段的转换是通过机上的切换开关完成。所有的天线线圈、高放谐振线圈、振荡线圈,以及相关的匹配电容均装在波段鼓内,并有效地实施了屏蔽。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机内各种交调。

在电路设计上有两点值得提一下:

其一是前置高放级巧妙地接入了AGC控制,是通过混频输出端口引出一信号,经检波整流后接入高放级B极,对高放管增益进行自动控制;

其二是由于第一振荡管对全机频率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为保证不发生频漂,在第一振荡管E极接入了由稳压管和晶体管组成的补偿电路。

4、中放电路

中放共有四级,是FM和AM共用,其中FM四级中放,AM三级中放。

两套中周对应FM10.7M和AM460K,通过切换开关转换。

FM采用双偶合中周,AM采用单偶合中周,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整机的幅频特性。

各级中放均加有深度负反馈,同时第二中放管加有增益自动控制。

5、低放电路

低放共有两级,推动级为复合管,功放级为NPN与PNP配对的OTL电路。

在功放电路中,最有亮点的是接有等响度音量电位器和高低音控制电路。可以分别对高、低音量化控制,同时还可以保证在不同功率输出时,高、中、低音不失衡。

6、拍频电路(只有接口,需另配)

这是要另配的,不属机内电路,不多讲。

楼主:
过些天再更新最后一部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什么时候分析一下根德的satellit 700

网友:
楼主介绍清晰,全面
6000和6001是根德模拟机器的最高代表作了,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分析, 大开眼界

网友:
卫星系列机型很全面,介绍的也很全面深入!

网友:
6001经典是因为最后的木壳机吧。

网友A:
那个年代能生产出这样的机器,我觉得不可思议呀。

再看看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永远经典”的六管七管锗管机,麻布印刷板。这话可能又要得罪一大拨人了。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的很好。好帖顶起!

网友:
楼主辛苦了,好图好文开眼了.謝謝!

网友B:
儿子在英国留学,为我买了一台S2100.正在清理维修中。您的资料真是雪中送炭,要是能有详细图纸就锦上添花了,短波3-10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儿子在英国留学,为我买了一台S2100.正在清理维修中。您的资料真是雪中送炭,要是能有详细图纸就锦上添花了 ...

2100是个好机器,没维修资料和电路图吗?资料比较大,压缩后可能细节难看清了,给个邮箱,我发给你。机器短波没声,八成是二次变频部分问题。祝好运。

网友B:
引用 楼主:
2100是个好机器,没维修资料和电路图吗?资料比较大,压缩后可能细节难看清了,给个邮箱,我发给你。机器 ...

现在短波1和2都有信号,机器成色相当不错,fm也正常,就是短波3-10无法接收信号。要是有详细资料真是感激不尽,谢谢先。邮箱:fenghuang_1210@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短波1和2都有信号,机器成色相当不错,fm也正常,就是短波3-10无法接收信号。要是有详细资料真是感激 ...

2100维修手册资料已发给你,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2100维修手册资料已发给你,祝好运。

资料以收到,万分感谢。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C:
楼主好,可以把根德资料给我发过来吗?有时间研究研究,谢谢!75941364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可以把根德资料给我发过来吗?有时间研究研究,谢谢!759413643@qq.com

你要哪款机型的?我存有的资料也不是很全,只有有代表性的几款机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哪款机型的?我存有的资料也不是很全,只有有代表性的几款机型。

有代表性的那几款就行,尽量多发几款,谢谢!想收集点详细资料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代表性的那几款就行,尽量多发几款,谢谢!想收集点详细资料研究研究。

个人感觉根德卫星全模拟分立件台式机有代表性的机型是:210和2100两款,文件都很大,且都是德文说明,压缩后细节就看不清了,你有兴趣,请给个邮箱,我发几款有代表性的给你,行吗?
晚上再说吧,要上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根德卫星全模拟分立件台式机有代表性的机型是:210和2100两款,文件都很大,且都是德文说明,压 ...

卫星系列机器中2100是最后的全晶体管机器,设计很合理,音质和操作俱佳,有了您的图纸,虽然是德文的,但是参考详细的电路图和印板分解图使维修方便了不少。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另外您的另一篇卫星1000的帖子也很有参考价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orderby%3Ddate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代表性的那几款就行,尽量多发几款,谢谢!想收集点详细资料研究研究。

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根德卫星6001机与2100机电路,等下文!

网友D:
劳请也分析分析s650机子吧

网友:
近期也进了一款s2100机子几乎全新,声音确实不错,温柔的蓬蓬声,音色非常耐听,颜值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劳请也分析分析s650机子吧

看了一下S650机器的电路,此机采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电路,FM是变容二极管调谐数字显示电路,AM是三连可变常规模拟电路。

FM和AM两套电路前置高放都是双栅场管,独立本振,中放是IC块,音频输出功率较大,电路设计到装配工艺都是相当高的。

AM基本是常规的电路,不算太复杂。

电路比较复杂的是FM振荡和前置高放之间跟踪电路这一块,采用的是菲力浦开发的IC电压合成频率跟踪IC片,这块电路一般人很难看懂,振荡电路与信号电路一旦跟踪失谐,校准相当麻烦。

其原理简单说就是当外来信号与本振混频,产生准确的中频信号后,中放输出一个基准电位信号至频率跟踪IC片,当跟踪失谐时,频率跟踪IC片就会生成一个或高或低的电位差,经整流滤波后成为一个或正或负的直流电压,控制信号连的变容二极管,实现准确跟踪。由此可见,中频频率的准确至关重要。此机用了多个10.7M中频陶滤,对陶滤的带宽、插入损耗、幅频特性等要求相当高,不能随意更换,FM中放电路中的偶合中周也不能轻易校动,否则会影响全机跟踪。

要详细介绍文字就太多了,不过你仔细看看电路图就会明白电原理。

网友:
据介绍s650机子共用了75个晶体管,真可谓用料猛,不服不行

网友:
根德的收音机高大上,无米之人只能看看照片过过眼瘾了。

网友:
德国在收音机方面真是走在世界前列了,高档机也多。

网友:
6001和2100哪个声音更好?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按前面所述2100上模拟机的最后收关之作,用的晶体管多,电路又有重新的设计,理论上声音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能生产出这样的机器,我觉得不可思议呀。

再看看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永远经典”的六管七管锗管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是6管7管,麻布PCB的机机,也不是大多数平头百姓能消费的起的,那些牛逼机也不是没有,但平头百姓别说买了,听都没听过,见了也买不起

网友(2017-03-12):
非常滴谢谢楼主,
无私奉献图纸、还详细清晰的分析电路图

最近,入手根德6000,和6001差不多,
根据楼主的电路图,改了能输入
就把耳机输出,改为输入孔,电池、电源开关,作为收音机和输入开关,(原来耳机输出为单声道,输入线要双声道改单声道)
这样就可以连接手机、笔记本当有源音箱用。

根德6000,声音小的时候,非常不错,纯正德国音
但,开大声音,喇叭就撞边了,想换一有振幅盆,不过,喇叭真不好找,只能作罢。

网友(2017-04-24):
老师,我那1000放一边了,呵呵,没弄好,好在问题也没扩大化。看过文章,感觉2100相比1000有了不是实质性的改变,不过有一点疑问请问老师:2100为何没有像6001,1000以及N210等机器一样,设计短波微调呢?这点我一直不能理解。

网友(2018-01-28):
请问6000和6001声音对比哪个好?

网友:
看着很眼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玩玩儿这种机器。还是喜欢模拟机。楼主能发给我一份资料吗?最好S210和S2100都有:),zhangguohui@hotmail.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