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根德卫星1000的原理图

楼主(2017-01-28):
如题,也叫做Transistor 6002。有坛友有这台机器的原理图吗?

楼主:
大家好!我的根德1000主要问题 1,短波2-9可收强台,但声音极小,其它波段音量则正常,已清波段鼓还是声音很小。 2,中波可收台,但高端频率(1377KHz)电台音质较差,声大时破音严重,低端频率(700KHz)电台则无此问题,且频率标校不准,差几十千赫(实际台为1377,但标尺指向1400)。求机友帮我指个方向,或有根德1000的原理图可分享给我,供我参考!

楼主:
zhke兄,万分感谢!请问这个PDF文件能发我一份吗?

楼主:
找到了一份手册。稍后传到坛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出现这些问题,您了解吗?

楼主:
根德卫星1000(Grundig Satellit 1000)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看了下图~

比较大的可能是那些相关的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波段鼓清理过,没有改善。波段开关打算明天拿了工具再清理。
中波出现这种现象,依您判断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网友:
灵敏度低,其他正常,多半是统调问题!

网友B:
是进的二手机吗?如果到手就有此问题,有可能上家动乱了。

首先要区分是全部频率接收时灵敏度偏低,还是部分灵敏度偏低,大致可判断是娈频以前的问题,还是中放的问题。

你讲了短波K1---K9和中波的故障,分开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短波K2----K9灵敏度低的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引起。

首先,要确定天线开关位置是否对。放在外接天线位置时,如不接外接天线,就会出现灵敏度很低的情况。放在拉竿天线的位置,就要把天线全部拉出,或接一根延长线。另外还要考虑你家接收环境如何。

其次,能收到的台频率准确吗?可用一台数显收音机对比。如信号过弱,可加一条简易室外外天线增强信号来对比。会有两种情况:一是频率基本准确,二是频率不准,前者多为高中频电路个别元件有问题;后者多为失谐了,要统调。

如果频率基本准确可按下面思路检查。

一是彻底清洗波段鼓。注意簧片接触面是否有锈或氧化;测试每个接触点的电阻是否过大,一般接触电阻不能大于1欧姆,否则会衰减信号。

二是用仪器检查。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两级振荡管输出波形,一般最好要大于80毫伏,或用信号源,按照维修手册规定的K2----K9各波段信号电平要求检测。如没有这个检测条件,还可采取下面办法:

用一台高灵敏度的数显收音机,用一段绝缘导线,一端在数显机外壳上绕几圈,一端做成一个小环,靠近短波振荡线路板一侧,分别听两个本振信号,要能听到振荡信号,同时振荡频率基本准确。

按照维修手册检查四个管子的静态电流,通过测E极电阻上的电压,换算出E极电流。

三是检查几个关键点的偶合电容,必要时要焊下测量一下。给你个检查关键点的图,这属于有损检查了,要小心。给你个电路图片看一下。

如果接收频率不准确,相差较大,就要借助仪器,按下面思路检查。此机短波是二次变频,其中第一本振频率至关重要,没有仪器时不能轻易调动。

如果确定是本振频率不准,其校准的步骤是:短路第一本振可变电容,切断第一中频输入端,加入信号源,信号调制度至30%左右,信号强度不超过10微伏,信号源频率对准频率度盘,校准第二本振后,信号源接入天线端,输入10微伏左右信号,校准第一本振。即可。

然后再对每个波段做全机统调,方法与一般外差机统调差不不多。

如果始终不能校准,则有可能某级振荡电路有故障元件。多数情况下是某个晶体管性能不佳所至,此机用的都是魏码电容,可靠性很高,不易出问题。电阻和电感出问题几率也非常低。

你说的中波的的问题,如果频率基本准确,可能是全机失调了。也可按上面办法检查。

K1频率准确吗?你没说。

如果全部频率都不准确,而且全部灵敏度都偏低,也可能是中频失谐了,就要对中频进行校准,用信号源分别调至调频和调幅中频,信号强度不高于100微伏,尽量低,以能听到喇叭发出的声音即可,调制度也是30%左右,切断第二中放输入,加入信号源,从后向前校准,注意调频是双偶合中周,业余条件下比较难调好幅频特性,调频音质要打折扣了。

如果用扫频仪校准中放电路,问题就简单了。

随手打的字,乱七八糟的说了这么多,不知说清楚了没有。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进的二手机吗?如果到手就有此问题,有可能上家动乱了。

首先要区分是全部频率接收时灵敏度偏低,还是 ...

hhhfff66老师,谢谢您的回复!

这是一台二手机器,到手就有问题了。打开机器后发现MW、KW-1、LW三个波段涉及到的微调电感、电容全被调整过,因此应该是上家动乱了。

接收情况:

1. LW
未测试;

2. MW
灵敏度尚可,晚上可收到若干强台和较强台,无台时噪声明显;
标度基本准确,有偏差,相差大约30KHz。

3. FM
灵敏度较好,且音量、音质均可接受;
标度尚可,稍有偏差,但可接受;

4. KW-1
灵敏度尚可、稍差,因该波段覆盖1.8MHz到5MHz,电台较少。晚间在高端可收到韩国台,无台时短波咔啦噪声明显,推测需统调但问题不大;
因台少,标度需要稍后测试了,推测应该是基本准确;

5. KW2-9
主要问题在于:无台时噪声很小,有台时声音也很小。有台时,将音量推到最大才能听台。在无台时,音量推到最大才能听到短波咔啦噪声。
标度准确性问题,稍后我测试一下,推测应该是基本准确。

天线档测试过,切换到外接档位并拉上天线,故障依旧。

维修计划:

1. 准备首先测试KW2-9各管子的静态工作点,与图上对比;
2. “看两级振荡管输出波形”,这里请问老师,这两级振荡管输出应该测试哪个地方呢?是测它对地的波形吗?
3. 测试各级耦合电容情况

请问您可以教我一下 T1-T6、T13-T16管子的功能吗?我有些拿不准,T1应该是高放,T2是混频吧?我有点拿不准!

先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的二手机吗?如果到手就有此问题,有可能上家动乱了。

首先要区分是全部频率接收时灵敏度偏低,还是 ...

很系统的分析, 用数显测本振的方法很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hhhfff66老师,谢谢您的回复!

这是一台二手机器,到手就有问题了。打开机器后发现MW、KW-1、LW三个波 ...

维修这类高级机一般要有30M以上的示波器、FM和AM中频扫频仪、音频毫伏表、30M以上的信号源、万用表,才能基本达到出厂标准。

经维修后要达到以下五点要求:
一是各波段频率准确,高、中、低频点增益相近;
二是各波段调谐时不出现自激啸叫;
三是波段开关接触应良好,可变电容不碰片,开关切换顺畅无杂音;
四是中放幅频满足带通要求;
五是低放小信号不出现交越失真,在接收中等强度信号时,各波段放音基本相等;

业余条件下一般比较困难,讲一下只有数字万用表的情况下,对各部分故障判断的方法。
判断故障点是个十分细致的活,一般情况下,应从后向前检查,大体是五个方面的检查:

一是各开关触点要仔细清理,做到接触良好,接触电阻小;

二是低放部分重点注意检查各电位器,特别是等响度电位器抽头通断情况;

三是稳压电源电压及晶体管静态电流符合维修手册规定;

四是中放通道:
切断中放输入端,开大音量,从后级往前,用长线室外天线碰中放管B极,声音应该由小至大;
中周如果上家动过了,就要重新统调,FM中频10.7M;AM第一中频1.85M,第二中频460K,校准要借助信号源或扫频仪;
如果没有仪器,动手能力强,建议用10.7M和460K的晶振(不是陶滤,不准)搭建一个振荡器;如有1.85M晶振,再搭建个第一中频则更好,载频在400----1000H都行;这样做能校准中频,但幅频难保证,音质会有一定的影响,业余条件下也只能这样;
自制的中频振荡器要经数字调谐收音机校准后才能用;
自制的中频振荡器校准机器时的接入点分别为:
FM中放接入点为互锁按键KW2—9的e12端;
AM第二中频接入第一中放管的e10端;
AM第一中频接入XII的4脚;
注意要串一个1000P左右的电容后再接入机器,引入的导线最好是高频线,屏蔽端接入机器的地端;同时短路对应电路的天地线,相应波段的高放连和振荡连动片与定片也要短路;

五是高放混频部分:
用长线室外天线从后往前触碰各管B极,应该有声音,
检查振荡管是否起振,方法是短路振荡连,振荡管E极电阻压降应有变化;
接入天线,每个波段接收一电台,分别短路天线连和振荡连,前者确定高放是否有增益,后者确定接收信号是否未经混频而串入中放;或用铜、铁棒,分别靠近振荡线圈,接收信号应发生变化;
用一工作正常的数调机对比接收频率,检查各波段接收频率是否准确,确定本振频率(LC)是否准确;
各波段高、低频率增益是否大体相等,以确定高放与本振电路IC是否失谐;

正常收音后,要进一步判断接收时是否失谐,方法是,接收一个中等强度的电台,极缓慢地左右转动旋纽,仔细听声音进入失谐时左右是否对称,如不对称,则说明高放或中放统调还有问题;如各波段均是如此,则很大可能是中放统调问题,反之则是某个波段高放统调有问题;

LW波段频率低,电台少,要借助仪器调整才行。

确定故障原因后,关于统调,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统调时可用一台收音正常的数调机作为频率参考。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很方便地检测各振荡管输出波形与振幅,方法是,示波器一端就近接机器地,另一端串一1000P电容后分别接入以下各点:
短波第一本振:T2管E极;
短波第二本振:T5管E极;
中波本振:T8管E极;
FM本振:T11管S极,注意一定要高频线,并做好屏蔽处理;示波器频率要大于110M;

用示波器检查混频后的中频;其接入点分别如下:
短波第一中频:X中周8脚;
短波第二中频:KW2—9的e10;
长波、中波、短波K1的中频同上;
FM中频:ZF VI的9脚;

用示波器观察中放通道时接入点分别为:
FM为T16管的C极;
AM为T15管的C极;
用示波器观察中放通道,要切断混频后的中放输入,在此点接入一个标准中频信号源,业余条件下比较困难,不能依靠混频后的中频作为中频信号源,这样是不准的,因为超外差收音机选频本来是靠中放电路,而不是混频电路;一般要用扫频仪才行,此时可校准中放幅频特性,从后向前调谐中周;双中周的幅频,要按照厂家给出的参数调整,我手头没有此机的中放幅频带宽参数,不能给你提供建议;

用示波器或扫频仪做以上检查时要注意,收音机波段开关要打到相应频道;检查本振时,要短路相应的天线和可变,以防干扰;

测试各级耦合电容要拆下后用电容表检查容量和绝缘电阻,最好不要轻易做,魏玛电容不耐高温,烫下后其参数易发生变化,甚至损坏;

各管功能如下:
T1------短波前置高放
T2------短波第一混频
T3------短波第一混频稳压及补偿
T4------短波第一本振
T5------短波第二混频
T6------短波第二本振

T13------FM和AM第一中放
T14------FM和AM第二中放
T15------FM和AM第三中放AM偶合后为AM检波输出
T16------FM第四中放偶合后为FM鉴频输出

模拟收音机接收不正常会有很多原因引起,要全面检查才行,没实际看到你的机器,提一点个人建议供参考,剩下的就看你的运气了,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类高级机一般要有30M以上的示波器、FM和AM中频扫频仪、音频毫伏表、30M以上的信号源、万用表,才能 ...

hhhfff66 老师,谢谢您!
您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十分钦佩,日后我也会将我所会知识传递给其他人,谢谢!

看了您的讲解,我对机器的电路有了进一步了解。您看能不能这么说:

现在机器FM接收、音质均较好。可不可以这么说:中放T13、T14、T15、T16及其后的中周(若有)皆工作正常(且在状态)?因为AM有破音,但FM没有,所以想借机器问题和电路设计进一步缩小一下查的范围。

按我在学校中学习的知识,中周是具有选频作用的,然而AM中频是460KHz,FM中频是10.7MHz,这两种不同频率的信号,如何通过这些中放(中周呢,难道这种中放电路能支持这么宽频吗)?

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hhfff66 老师,谢谢您!
您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十分钦佩,日后我也会将我所会知识传递给其他人,谢谢!
...

给你个电路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电路图就明白了。

明白了,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电路图就明白了。

老师,您好!

周末借到一台示波器和信号源,准备了无感改锥,准备开始查问题。

初步还没有拆下短波2到9的板子,仅测量各个触点联通性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描述如下:

短波2到9,原理图上来看,T1管子的输入回路是波段鼓上的第一节,排查时发现,这节回路的第4触点的接触是没有问题的(用万用表测量过通断),但是开机状态用无感改锥断开触点,在收台(自己产生的单音AM)情况下声音、杂音均没有区别(展拓时也没有变化)。从此现象来看,似乎不是很正确。

2触点,6触点断开,即无法收台。7触点接地,断开后杂音略有增加,与想象预期一致。

此外:第2节波段鼓(T1管输出、T2管输入)回路的6触点断开后用手接触,杂音明显增加。

现在的问题是:能收到台(自产AM,空馈),但无台时噪音很小(展拓后噪音略有增加,依旧不大),各波段(包括展拓后)频率基本准确(我用信号源产生了几个频率依次测试,空馈)。

综合这些现象,依我拙见,感觉应该是高放部分异常了,怀疑T1管损耗(外观无明显变化),工作点0.48V,图中0.4V。

请问老师对波段鼓1节,第4触点的问题怎么看?
谢谢!周末快乐!

补充内容 (2017-2-25 18:37):
静态工作点似乎测的不太对,总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电路图就明白了。

原来是信号源信号太强的缘故,调小后发现断开,联通4触点确实有变化。
老师,能收台,但无台杂音很小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有哪里有反馈控制的问题呢?请问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吗?

楼主:
示波器地和收音机连接后,收音机噪声很大,基本没法测量。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类高级机一般要有30M以上的示波器、FM和AM中频扫频仪、音频毫伏表、30M以上的信号源、万用表,才能 ...

您是修机高手啊,真是娴熟!!

网友B:
这个机器AM长、中短1,AM短2---9,FM这三套高频电路是共用一套中放电路,据你讲FM收音正常,基本可以肯定中放部分没有问题,问题最大可能就在AM高放、混频部分和与此有关的切换电路上。我同意你的分析。

根德机切换开关特别多,产生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归纳起来就是机器上部的互锁键波段开关和波段鼓开关两种切换方式,一定要看懂切换电路走向,同时理清相互关系后再动手修理。

AM长、中、短1与FM这二套高频电路是通过机器上部的互锁键切换的; AM高频组件都是塞在互锁键中间;
AM短2---9部分是通过机器上部的一个短波2---9互锁键切换至波段鼓后由波段鼓来完成短波2---9波段切换的,除第二本振和第二混频外,所有AM短2----9的高频组件都是安在波段鼓内;

从大的方面说,你这个机器最有可能的问题是三个方面,一是机器被上家调乱了;二是波段开关接触不好;三是晶体管不良。给你个维修思路:

1、检查所有切换开关触点:

一是每一个互锁键都要认真检查一下,方法是当一个互锁键按下后,开大音量,反复按压此键,应该不出现机械噪音,否则就要拆下来清洗,这是最麻烦的事,也是根德机问题最多的地方;

二是开大音量,波段鼓切换到位后,轻轻扭动手柄,各波段均不应出现机械噪音,问题触点键要用橡皮擦干净,压簧最好用新百元钞塞进去多磨擦几下;

2、区分这两套有问题的AM高放电路究竟是晶体管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一是在这两套有问题的AM高放电路中,首先要分清是某一个波段不正常还是所有波段都不正常。

二是如果仅仅是某一个或几个波段不好,除了要检查切换开关外,重点要检查调感调容部分上家是否动过,同时也要检查一下互锁键边上的调感调容,以及波段鼓内的调感调容是否有虚焊;后者的可能要大些;

三是整个这套电路所有波段均不好,除了了排除调感调容部分上家是否动过外,重点要检查晶体管是否有问题,要区分是高放管问题还是本振、混频管问题;首先各管静态C极电流要正常,检查本振管是否起振可以监测E极压降,当短路本振连时,压降应有变化;短路本振连,分别从混频管和高放管B极注入中频信号,如不正常可换一个管子试一下;

3、如果调感和调容明显被调乱了,就要校正过来。注意,凡上家没有动过的调感调容不要轻易动.大致校正方法如下:

一是用频率计或带数字的示波器逐个波段校正本振频率;

二是用信号源按照超外差收音机三点统调的办法先从第二本振,然后第一本振,逐个波段从后向前校正高放调感L回路与天线LC回路;

三是校正第二本振时,先切断第一混频输入,然后按上述办法做;

仪器接入机器时一是要注意接入点不能影响机器工作,这在高频部分更重要;二是仪器接入机器要注意隔交、直流;如果仪器接入机器后,声音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接入有问题,同时测量的数据也是不准的,三是注入的信号源其强度要符合手册规定的要求;

机器有时反映出的一种故障现象会有多种原因引起,当发现一种故障现象时,周边的电路都要考虑进去,否则维修会进入死胡同;慢慢来,不能着急。

网友(2017-03-31):
我的根德卫星1000拆散了,还没处理,正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的二手机吗?如果到手就有此问题,有可能上家动乱了。

首先要区分是全部频率接收时灵敏度偏低,还是 ...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记号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进的二手机吗?如果到手就有此问题,有可能上家动乱了。

首先要区分是全部频率接收时灵敏度偏低,还是 ...

hhhfff66   老师您好!有木有 这种 收音机的电路图  这台收音机调频电路 收不到台  原先 好像接线 被人动给  现在不知道接线 对不对。先谢谢啦

就是 最后 这几张图片 是高频电路 部分  现在 一直不给动手  电路接线不对 没有这方面的电路。。请您帮忙找一下  再次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的二手机吗?如果到手就有此问题,有可能上家动乱了。

首先要区分是全部频率接收时灵敏度偏低,还是 ...

太强大了,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hhfff66   老师您好!有木有 这种 收音机的电路图  这台收音机调频电路 收不到台  原先 好像接线 被人 ...

这款机器应该是早期日本生产的,应该是叫“烛光牌半导体收音机”。要找到此机的电路图纸是十分困难了。此机是五波段,中短波三波段,超短波分FM和航空波段两波段。

超短波都不能收音,还是一个超短波不行,你没说清。

从你上的图片看,此机是五连可变,FM是三连,AM是两连。就FM三连来说,肯定是带前置调谐高放的,不能收音了很可惜,电路大体结构标在电路板上了,个人理解四波段互锁键从右至左应该是中波、短波、FM、航空波段,可变电容旁有两小块电路板,一块应该是AM振荡混频板,一块是超短波前置高放、本振、混频板。

其实电路并不复杂,知道各板的功能后,抄一下板,把电路图画下来,就好办了。坛子上能人很多,你贴上来大家会帮你分析的。

就FM波段的维修步骤来说,先要确保中放通道能正常工作,用10.7M信号源注入中放通道,调整鉴频中周,正常后再考虑超短波高放混频部分。

超短波高放混频部分,因为频率太高了,一定要借助仪器才行。其简单步骤是:

首先检查互锁键是否接触良好,排除因接触不良故障然后再进行下面的步骤;
二是先抄一下板子,对比常规FM电路的高放混频电路,看看上家是否有错误的改动之处,重点关注焊点即可发现;
三是明确高放管是采用什么放大形式,早期多用共发电路,后期多用的是共基电路;搞清楚本振管是用的什么振荡电路形式,振荡信号和高放信号是注入混频管的什么极;
四是检查FM电路板上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 一般来说高放和本振管在0.5mA左右,混频管还应低一些为宜。按常规应该有三个晶体管,分别是高放、本振、混频管;
五是检查振荡管是否已起振,最好借助示波器,调节可变,应能覆盖整个波段;
六是用信号源从高放管C极注入信号,检查混频管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某一个管子工作不正常,除了要检查晶体管外,还要对周边电容电阻全面检查一下,在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可以进行全机统调了。
注意超短波的各个空心线圈一定不能动,否则谐振频率会偏移很大。

说起来简单,就是维修行家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只是根据你发的照片做的个人分析,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下面是我对整机电路板块的分析

网友:
      谢谢您!
        这台机 中波 短波 都正常  就是 调频87---108  收不到台。到手后打开后盖板 ,从整体看调频高频那个电路板, 也就是您在最上左边端打框框的 AM和FM二个高放混频板  的那块 电路板里面有二块小电路板。我看了 连接电路板的连接线 被人动过。。是从连接线的痕迹  焊接点 看出来的。。。现在就87--108收不到台 我之所以怀疑是被人 动过,会不会连接线 记错了。以至于收不到台。像这种收音机,正常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等 我把二块小电路板 拆下来把图片发上来。再请您 帮我分析一下,,再次谢谢您!

楼主(2017-05-21):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AM长、中短1,AM短2---9,FM这三套高频电路是共用一套中放电路,据你讲FM收音正常,基本可以肯定中 ...

老师,您好!经过一段时间排查,我发现信号过了第三中周检波(应该是检波吧,不确定)后就不对了。如图,上侧(单侧)出现尖峰杂波。

此外,我看第三中周和第四中周都有二极管,我不清楚为何需要2个二极管检波呢,第四中周那个似乎只是为了信号强度显示,不知说的对不对
谢谢老师!

楼主:
自顶一番,有知道的朋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经过一段时间排查,我发现信号过了第三中周检波(应该是检波吧,不确定)后就不对了。 ...

公共中放通道算起来共有八个二极管,功能不同,看下面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公共中放通道算起来共有八个二极管,功能不同,看下面电路图

又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很抱歉,对电路图理解有误,此机公共中放共有四级,AM部分中放只用了前面两级;FM部分用了全部四级;AM信号电平是取自AM第三中放。
更正如下,但愿不会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很抱歉,对电路图理解有误,此机公共中放共有四级,AM部分中放只用了前面两级; ...

谢谢老师!我也感觉是这样。

我周末又感觉问题不是中放部分(由于我只有一台机器,没法单独测试中放),但我感觉在高放部分的三个电容导致的AM声音发劈(这个上家调过)。具体如图,

上家主要动了1、2、3、4、5这几个部分,其中4、5是和电天线有关的,不影响磁天线。1应该是输入回路的微调电容,2是高放滤波器的微调电容,3是振荡频率微调电容。这三个电容我调了很久,发现他们相互影响,难以确定哪一点最优,请问老师这三个电容调整上有什么技巧吗?

此外、对4、5的调节有什么方式吗?(但这个问题只与电天线有关。)

我手头有一台信号源、一台示波器,信号源具有AM功能(载频能到30MHz),示波器带宽够。但信号源只能产生单音AM调制。
再次感谢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也感觉是这样。

我周末又感觉问题不是中放部分(由于我只有一台机器,没法单独测试中放) ...

这部分电路是一次变频的,电路并不复杂,就是切换开关多了点。你看作带调谐高放的三波段收音机,电路就不会复杂了。就是高放谐振电路特殊一点,是同步切换调感的。按照调整超外差机的一般方法,高端调容,低端调感就能校准频率覆盖范围。如果调校某一个波段时,另一个波段会受到牵连,要注意切换开关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上,对照电路图就能发现问题。

校准的方法都是老套路:先用频率计校准本振频率范围,当然频率计的灵敏度要足够;然后用信号源在本波段进行三点统调,按顺序校准高放谐振和输入部分,原则是高端调容,低端调感。

你现有的仪器应该能满足,不知示波器带数显的吗,否则计算有点复杂。

整机各波段电路结构如下图,注意切换开关的走向。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