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扩音机

楼主(2017-01-28):
电源变压器的交流响声串入功放电路,引起扬声器杂音,如何排除?请老师指导?

网友:
你是如何确认是“电源变压器的交流响声串入功放电路,引起扬声器杂音”的?
量产扩音机的交流声一般不会由变压器造成的,大多是滤波原件失效、接地变差、等原因,电位器不良,话筒输入插口不良等等。。。。。。
虽然变压器整流断一臂、初次级间屏蔽接地断也会出现交流声,但是出现概率太小了也非常好检查修复。

网友:
会不会是整流电路电解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