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上的灯珠更换问题

楼主(2017-01-29):
同上,用30瓦的烙铁怎么焊不下来呢,哪位有经验说说!

网友:
150W的烙铁烤就是了。

网友:
焊点大小决定烙铁功率大小。

网友:
底板是铝基板,铝基板散热快,烙铁小了根本烧不开焊锡,可以用酒精灯加热,或者用熔PPR管的热熔器来加热底板,镊子夹住损坏的灯珠,焊锡化开就可以拿下来灯珠了,清理焊盘,再焊上新灯珠,温度要掌握好,过热容易烫坏灯珠

网友:
夏天30w可焊下来。用白光都能焊下,上图看看是怎样的灯板。

网友:
我都是用裁纸刀片在焊点脚上削下来的,注意不能把焊点削没了。

网友:
    led在工作的时候发热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都有相对良好的散热,也就是为了解决散热问题,很多LED灯珠除了外面两个引脚外,往往中间的“衬底”也是被焊牢的,而且这部分是无法用烙铁焊接到的。

网友:
我们维修灯条时都是用的加热台,否则很难取下或者修复效果不好

网友:
  业余条件下没有预热台,可用电陶炉,手持热风枪从背面加热,焊锡熔化了用镊子夹起就是。焊接时同样要从背面加热。

网友:
正准备造个带叉的烙铁头呢,看来不用了

网友A:
我的做法:用热风枪取坏的,用烙铁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用热风枪取坏的,用烙铁焊好的。

   坏的都坏了你还要保持完整性折腾换工具?

网友:
LED使用的焊锡有两种,如果使用的低温焊锡,那么就很轻松就能化锡了 180℃或以下 ,但如果用普通焊锡250℃以上,那就很不好拆了,也很有可能会拆坏的。

楼主:
现在是有几个坏的,想组合成几个好的!

网友:
我也是用酒精灯加热底板,取下坏的在放上好的。

网友:
用热风枪吹背面。这样还是比较好取的。

楼主:
业余爱好者,没有热风枪。

网友(2017-07-04):
酒精灯加热底板,取下坏的在放上好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其实换电子元件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很容易弄坏焊盘,我一般都是直接夹碎坏件,留下的引脚可以当焊盘用。太小的贴片可以飞线(家里只有烙铁,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