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贴片?用什么代换?爱普生1390打印机用

楼主(2017-01-29):
如图:  ,红圈内的,表面标有7733字样。

楼主:
估计是电压转换器件,没有原件也不知道它的引脚功能內部结构,因此无法下手,希望高手不吝赐教。是个8脚贴片件先谢谢了,

网友:
好歹也来个近照噻。看不清楚。

网友:
鸡年观帖,也算幸运,从帖主模糊的照片中查(猜)到为 电源驱动IC  FA7733N
引脚功能及內部结构楼主可自行百度。

网友:
淘宝上有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