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鸡年大急!

楼主(2017-01-30):
大年初二想用示波器拍点买破烂的照片,先拿DS3102B,通电,傻眼了,屏幕有一大片烧了,不死心,又倒腾出HP54503A,通电,机器只有轻微的吱吱声,风机不转,高低压全无!太背了,原来两台示波器都是好的放起来的,几年没动过了,楼房居住环境应该没有太大的环境因素破坏,居然一起罢工了,非常的不可思议!多好的东西也熬不过时间的煎熬,提醒大家定期给暂时不用的仪器通通电,驱驱潮,舒筋活血,避免类似的不开心。

网友:
这玩艺儿就是得用,用才不坏。越放越坏,越不用越是让它坏。

网友:
         莫急,DS3102液晶屏如果不是外伤,不会“烧“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检查一下妥善处理即可。另一台清清灰,驱驱潮气会好的。

网友:
仪器放着不用最容易出问题,要不时给它通通电才好。我的一台示波器TEK2430放久了也出现过问题,CH1测量时波型会突然消失,有些功能也会失灵,不过去年以来我不时用一下,现在就很正常了。

网友:
3楼扯吧,液晶屏是偏光片老化了,没有偏光片换就换液晶屏

网友:
大箱子,吃了海苔后的干燥剂别扔,装好无忧。

网友:
DS3102是偏光受潮了,变质了。换屏或者换偏光。
HP那个先把电源掏出来热风吹20分钟,最好更换一下电容。应该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用坏了不可惜,放坏了真不该。

网友:
祝大家:
吉!鸡年大吉!

网友:
用电吹风吹看看?

网友:
潮气重电器不用容易坏

网友:
容易坏哦

网友:
长时间不用的电器,拿出来不要马上用,先拆解清理。搞干净再开机,不然会给你惊喜。

网友:
如果生活环境比较干燥,存放一些时间一般没有问题,但如果环境比较潮湿,那就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