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55年前的图纸制作的怀旧起重机模型

楼主(2017-01-31):
小时候家里有一本起重机模型制作的书,但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制作,一直颇为遗憾。去年上到贵坛,居然发现有人晒出

一个当年的模型,一下子勾起强烈的回忆,在网友的指点下,很快就从旧书网中购得了这本《电动起重机模型》,而且还

买了两个版本的。

于是,怀旧制作正式开始。先是买回必要的材料和工具。按书中介绍,电动机是需要自己制作的,考虑到实际情况,现在

买商品电机非常方便,性能也比自己做的好,没必要做了,直接选用385电机。蜗杆也买现成的,很便宜。

齿轮主要使用旧的闹钟齿轮,0.5模数

窗台改成临时工作台

铁皮打造的卷筒

铁皮焊成的滑轮

用焊锡倒模的吊钩

制作好的小部件

饼干罐铁皮焊的机座

中心转轴,这里使用了一个成品轴承

中心导电滑环。由于原书介绍方法制作过于复杂,要用到旧式钢笔铜环,现在根本无法找到,只能使用成品

车厢

吊臂制作。角铁也是用饼干盒铁皮敲出来的,颇费功夫

吊臂焊好后就喷漆

负重轮,这样的轮共有八个,外加二个主动轮

底盘。焊接精度要求较高,各轮轴必须平行,间距保持一致,否则装车后轮子会打架

行走动力装车。原先装的塑料蜗杆,试车后发现由于受力较大很快磨损了,换了铜制蜗杆

履带制作。这是该模型最难、最费时间的地方。履带用布条作为基底,两面粘上纸皮做的环节,然后用铁皮包裹,再焊上

履带齿。精度要求特别高,否则在运行时会卡滞。这里花的时间也特别多,第一条做出来的履带是严格按图纸制作的,做

好后却发现各环节的间隔太小,弯曲时会发生干涉、摩擦,而且焊成三角形的履带齿卡在负重轮中间的空隙时,由于手工

制作的精度难以保证,很容易卡住,这条履带只能报废!

重新制作时,将各环节缩小,间隔加宽,履带齿做成锥形

中心柱装上底盘,图中可见主动轮,蜗杆已换成铜制

机座焊到中心柱上

在焊接时犯了个大错,用来临时固定的木块在装好后卡在机座和底盘中间,无法取出

最后只好将中心柱拆了重焊

机座焊好后,将旋转、提升、变幅机构分别装上

装上中心导电滑换,接好电机线路

负重轮上漆、装车、完成履带安装。至此,起重机主体部分基本完成

下面开始控制台的安装。由于是50多年前的模型,控制是采用线控方式,需要用导线连接起重机和控制台

控制杆的转轮,是用铅笔杆、铜片制作的

一个控制杆

五个电机,需要五个控制杆

控制台接线

包扎电缆

控制台完成。电源采用一个大型“充电宝”提供7.4V直流电

穿好绳索后,起重机完成

试车成功

总结:该模型制作,除了电动机、集电环、蜗杆和中心轴承采用了成品外,其他都遵循了图纸要求,用废旧材料手工打造

。而比原图纸改进的地方,一是行走机构采用了独立的两套电机、传动系统,相比原图纸的单传动系统,不但功率更强劲

,更重要的是可以转弯,甚至原地回转。原设计是不能转弯的。二是驾驶室开了双面窗,比原设计的单面开窗更接近真实

。三是百叶窗里真实开有窗洞,比原设计的精细。缺点主要是行走机构的制作精度仍然达不到要求,履带行走中有卡滞现

象。这台起重机模型制作成功,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尽管与当今的模型比起来还显粗糙,但毕竟是55年前的设计,多数

部件都是用费旧材料手工打造,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自我欣赏,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个人建议做一件东西尽可能做的精致些,看的出楼主设备匮乏,如果是我就买电木板,各种厚度和规格的来 ...

第一次做模型,主要是按照图纸来做,经验不足,谢谢指点

网友B:
好功夫,祝贺成功!

网友C:
太好了,终于见到知音了,比我做的好多了,今年大奖就是你的了! 多年前俺也曾经做过一台,用的是医院废弃的"冻干血浆"铁皮包装桶,用了四只玩具电机,滑环是按原书介绍的办法弄的,拉绳用的是10号手术线(改线可以承受5公斤的拉力)。制作履带占用了整个模型制作的大部分时间。控制器用了四只"双刀三掷"开关和一只按钮开关(俺在模型底盘里还安装了一只蜂鸣器)。电压低了履带犯卡,6-9V才可以轻松运转。想把它改成"遥控"的,可一直懒得弄,到现在还在客厅放着呢。

网友:
好手艺,现在这种图纸很难找了

网友D:
楼主做得有模有样的,不错。如果在几个卷轴处,改用微型滚珠轴承,起重机的卷扬效率可以大大提高。

网友A:
楼主,个人建议做一件东西尽可能做的精致些,看的出楼主设备匮乏,如果是我就买电木板,各种厚度和规格的来做,用AB胶水粘接或者攻牙螺丝固定,电木板是手工类制作的最理想材料。电机建议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行星减速那种最好。履带买现成的吧。模型的履带很多。

网友: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功夫,祝贺成功!

谢谢你,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终于见到知音了,比我做的好多了,今年大奖就是你的了!  多年前俺也曾经做过一台, ...

我就是看见你的帖子,才想到要做这个模型的!
谢谢你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得有模有样的,不错。如果在几个卷轴处,改用微型滚珠轴承,起重机的卷扬效率可以大大提高。

有用到滚珠轴承,也有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浩大的工程。佩服楼主强大的动手和制作能力,

谢谢!确实花是很多时间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持楼主的DIY,作品漂亮,实用,顶上去!另外按照原图施工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见你的帖子,才想到要做这个模型的!
谢谢你的鼓励!

印象里在吊钩卷扬机的制作上图纸和书上的图纸好像有些不一样。

网友:
很不错,支持一下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里在吊钩卷扬机的制作上图纸和书上的图纸好像有些不一样。

是吗?这个没注意到啊。怎么个不同呢?

网友F:
佩服!最好在吊机舱外刷一些文字,或拉一条横幅,上书:大干快上,建设新中国;大跃进万岁。等口号。更有那个年代的气息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膜拜

网友G:
手艺不错。用心制做。如用3D打印出来部件更上一层楼。

网友:
朝花夕拾,可敬可贺,

网友:
高手!手艺不错。用心制做!

网友H:
如果改手动为遥控器控制就完美了。

网友:
不错,用身边的材料做,环保还省钱,如果什么都买现成的就失去了DIY的真正乐趣ul,,向楼主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最好在吊机舱外刷一些文字,或拉一条横幅,上书:大干快上,建设新中国;大跃进万岁。等口号。更有那 ...

哈哈,真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艺不错。用心制做。如用3D打印出来部件更上一层楼。

谢谢!3D打印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改手动为遥控器控制就完美了。

确有此意,以后也许会把它改成遥控

楼主:
各楼回贴的朋友们,就不一一回复了,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谢谢!

网友I:
漂亮的手工,不赞都不行,好!

网友J:
工程浩大 佩服 佩服

网友K:
我五体投地了!!!!!!!!!!

网友:
楼主。真有你的五体投地

网友:
   手艺是非一般的好哇!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佩服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漂亮的手工,不赞都不行,好!

感谢您的支持、鼓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工程浩大 佩服 佩服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五体投地了!!!!!!!!!!

感谢支持和鼓励,谢谢

楼主:
感谢ycx2002、gdtvly、双楼小虫等各位朋友的支持鼓励!

网友L:
完成了儿时的梦想,精湛的制作工艺,真正体现了伟大的工匠精神。

网友M:
现代的孩子玩的都是成品,动手能力与我们甚至是更早的前辈都差的很远,时代有进步,但是也有很多退步。虽然兄弟的手工无法与现代的玩具比完美,但是正因为用这么原始的方式与材料制作出的作品才有资格与现代成品拼装玩具比完美。非常完美的作品,让我们在浮躁的社会想起了单纯的童年。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成了儿时的梦想,精湛的制作工艺,真正体现了伟大的工匠精神。

谢谢支持,工匠精神不敢当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代的孩子玩的都是成品,动手能力与我们甚至是更早的前辈都差的很远,时代有进步,但是也有很多退步。虽然 ...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您讲的正是我想表达的。从现代模型角度看,这个起重机模型确实是很土很粗糙的,性能也不值一提,但能做这个模型,尤其是按原图纸和方法来做,才能一解多年的遗憾,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种怀旧的情怀。现代模型制作大量用到成品半成品,一般人都是搞拼装,真正有能力上机床按图纸加工零件的很少。所以讲到动手能力,我们这代人确确实实都是被逼出来的。  当然,现代模型的精致和普及程度,也是我们那个年代所不能比拟,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发展,但怀旧制作是另一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