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制作一个带休眠功能的烙铁架

楼主(2017-02-01):
这个因时间短用了几个小时完工的所以在制作工艺上有些欠火,请管理员见谅。这座子还是坏屏电视的因我是开维修店的只能在这方面找财料了。制作好后还没来得及与焊台联接,因这个放上烙铁接点通所以还没考虑好控制回路。我的是942焊台先前没看见经验,根据我做的特点考虑与焊台的主回路里串一电阻当拿起烙铁就接通短路该电阻就等于全加热了。这个思路可能考虑的不周全请各位斧正!因店里就我一个人干活时也就无法拍照了。

这个上部份完工了

这个上部份完工了

钻眼固定架在挖一方孔装松香焊锡

钻眼固定架在挖一方孔装松香焊锡

用这个渡辛铁皮作一个盒子

用这个渡辛铁皮作一个盒子

这样就总装了中间那个罗丝是活的

这样就总装了中间那个罗丝是活的

放上烙铁开关通了

放上烙铁开关通了

网友A:
有想法有创意,支持师傅。不过,现在好多都用T12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有创意,支持师傅。不过,现在好多都用T12烙铁了

942焊台用的就是K12,因搞维修有时一问题没搞好这烙铁总得烧着才做这个的。多谢了。

网友:
废物利用,支持!

楼主:
经一天的改造942焊台的休眠功能经数次的实验基本达到目地了。也请改过的师傅提出宝贵的键义。

休眠后的温度长时间在160度

休眠后的温度长时间在160度

网友B:
发完了吗?完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完了吗?完了说一声。

板主您好,因这942焊台在休眠电路考虑不周休眠时有近30W的功耗。为此在改进一下,考查一下就发新的图片,多谢关心。

楼主:
因上次的942焊台休眠功能在休眠时有很的大的功耗,为i减小功耗又改造了一下。具体工作原理是K12头在5—6V是比较好的休眠状态大概在200多度,电流在0.5A就利用这个特点来改造一下。具体的就是在原变压器的次级里有很大的空间用值径大于0.5豪米的漆包线或电线穿绕。因穿绕很麻烦我就双线并绕这样就少穿一半。然后在头尾相连电压就提高 了。在找一有常闭触点的继电器5V的或24V的都可以因焊台有这两组电源。正产使用时烙铁立起微动开关断开,继电器线圈不得电常闭触点通焊台正常的工作。需要休眠状态放下烙铁微动开关接通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接通就把穿绕的6V接到烙铁回路了使烙铁有保温的功能了。这样它的耗就小了也就3W左右也达到休眠的作用。因时间短有些问题考虑的不周全在做工工艺都不是很细请大家原谅。不妥之处多提意见由其是942焊台没能在软件方面下功夫是一大遗憾(因上学正是文革然后下乡没学过外语)谢谢。

楼主:
板主您好,上传结束。

网友:
双电源供电的思路不错,符合节能的主流。

网友C:
1.对于自动恒温的烙铁在回路里串灯炮应该起不到节能降温的目的。在不改变设定温度的情况下控制回路会提高通电时间来达到设定温度的。2.那么大个铜套加强了散热,就更费电了。建议在铜套里在套一层隔热保温层,散热少了用电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对于自动恒温的烙铁在回路里串灯炮应该起不到节能降温的目的。在不改变设定温度的情况下控制回路会提高通 ...

第一个休眠用灯泡的考虑的不成熟,随能有休眠的功能但废电。后面发的是改过的了以解决上述的问题。那个铜套是双层的也是防止外套温度过高有烧坏别的才加的,就是不休眠外套温度不超过75度还是很安全的。多谢指正!

网友D:
这个想法真的不错,我另外有个建议:能否用手柄内的水银开关代替那个复杂的自制开关,这样就不必那么麻烦,也省去了开关连线,我曾经用这个方法改过951,一直在用,效果完美,可以借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167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真的不错,我另外有个建议:能否用手柄内的水银开关代替那个复杂的自制开关,这样就不必那么麻烦, ...

多谢您的提醒这个建议真的很好,我仔细的看了我的手柄没有水银开关的所以才出此下策,可能是国产的原故吧。

网友:
烙铁架有创意

楼主:
多谢褒讲了。

楼主:
需要说明一点改烙铁架是双层的,用时外架温度不超过75度很安全。就是在使用当中有什么搭在上面不会烫坏的。

网友E(2017-03-09):
想法可以哦   有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法可以哦   有能力

多谢褒讲。

网友F(2017-09-18):
那个氧气瓶也是自己diy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氧气瓶也是自己diy的吗

买的是自己组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是自己组合的。

消防瓶?   这东西主要是焊铜的吗?

楼主:
是2升氧气瓶。维修制冷用的。

网友:
古为今用啊,赞!

网友G:
可以再改一下 加一个弹簧 平时常即插口朝上常开状弹簧收缩 烙铁不用时放上利用烙铁自身重量压下弹簧伸张开启休眠模式

网友:
这样就省去了手动开机加热模式的功能变成放入时自动休眠拿起时打开加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再改一下 加一个弹簧 平时常即插口朝上常开状弹簧收缩 烙铁不用时放上利用烙铁自身重量压下弹簧伸张开 ...

这个原本就是烙铁放进架里就进入休眠了,拿起来就进入正常的加热了。立起来是刚开机能快速升温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本就是烙铁放进架里就进入休眠了,拿起来就进入正常的加热了。立起来是刚开机能快速升温用的。:han ...

你这个拿起来不是还需要手动垂直状态才能加热吗

楼主:
不是的拿起来自动进入正常的加热的,温升很快190度到350度就几秒的。放进去由烙铁的重力推动那个微动开关而转为第二组电源保持温度。

网友:
佩服 工具真是购全的  我想买点银焊的设备  焊铜线

网友H:
坛子里有坛友出的2元温控(50--400度)可以用来控温,是牙签那么细的毛细管传感器,我买了10个,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坛子里有坛友出的2元温控(50--400度)可以用来控温,是牙签那么细的毛细管传感器,我买了10个,很好玩。

这个好做起来简单实用

网友:
确实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