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钥匙遥控不灵了?

楼主(2017-02-01):
车载导航接钥匙🔑电源,另外加装外接电瓶供电,改好后为何,遥控锁反应迟钝了?必须要贴近车身才能遥控,之前10米开外都是可以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接保险盒,用取电保险丝,从点烟器,口通过保险丝取电,为防止钥匙关闭后,备用电瓶电流倒回,影响车子熄火,我在保险取电线正极端,接了个10安的单向二极管,防止电流逆流 ,电路倒是行的通,备用电池,可正常充电放电,就是钥匙,不灵了求解

楼主:
钥匙不灵哪个晓得么回事撒?

楼主:
没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真还不知道原因,如果遥控器没变化,那只能怀疑接收端的问题了,是不是接收部分受干扰了。

网友B:
应该是有信号干扰所致。

网友C:
把导航拔除电源,遥控如果正常就是导航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导航拔除电源,遥控如果正常就是导航干扰。

不用拔掉导航,
我试过,拔掉12伏电池,遥控立即恢复正常,我这导航,的降压模块是绑在左侧驾驶侧,里面支柱上,电池在左侧后排座椅下方,这中间走暗线链接电池,大概2米长左右,拔掉这个线头连接电瓶就正常了,倘若真有干扰,干扰从何而来?拔掉电池导航依然是可正常用电的,保险盒供电,保险盒供电为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信号干扰所致。

请问干扰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还不知道原因,如果遥控器没变化,那只能怀疑接收端的问题了,是不是接收部分受干扰了。

请问如何解除干扰,且不影响供电?

网友:
作为正规生产的导航仪,存在电磁干扰的可能不大。
觉得最大可能还是出在降压模块上,换个正规生产的试试看?

马云家的几块钱的就不要试了,也不安全。

网友:
实在不好分辨好坏,就用7805之类的稳压电路加上大的散热片试试。
或干脆用大的功率电阻降压试试。

这些如果也做不了的话,建议找4S或汽修改装店来做。

网友:
不排除遥控钥匙内的电池快没有电了。

网友D:
楼主应该是不很懂汽车电路,这样自己改装很危险的,最好慎重对待,不要当作儿戏看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不很懂汽车电路,这样自己改装很危险的,最好慎重对待,不要当作儿戏看待

谢谢楼主回复,我已经断开电路了,不接外接电瓶钥匙立刻又恢复正常了,就是不能接外接电瓶

楼主:
谢谢,我已经拆掉外接电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