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五——串连灯丝五灯收音机(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厰)

楼主(2017-02-01):
今天正月初五,一早贾先生就发了五台红星505,亮瞎了论坛。

那初五还要上什么鸡鸡?

五个钮的?五个钮的机倒是有,可实在不多,远凑不够五台。

再继续按照电子管数目,上五灯机?倒也可以,不过,过年了,怎么着也得奇特点是不是?

找了半天,发这台吧——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的串连灯丝五灯收音机。

由于我国市电电压大多数是220V,适宜于110V电压的串连灯丝五灯收音机,在我国流行不起来。即便是“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引进美国机型生产的机子,也改用了6.3V灯丝普通管配了电源牛供电。

这台机器可能是为了利用库存剩余物资(串丝管)而设计生产的。
生产时间在“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名称存续时间段内,即1953年4月至1954年这时间段内。(书载:1952年7月21日,成立华东人民广播器材厂。1953年4月,更名为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1955年1月,更名为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

奇怪的是没有大功率降压电阻?可能是使用电感限流?还没有仔细看。

先看正面

后面

底部

机芯正面——注意,输出牛已经安装在喇叭上了。底盘左方那个小牛是做什么用的?

机芯后视

机芯侧视

机芯顶视图

中周是中雍的

底盘下面

局部放大

天线线圈

振荡线圈

机箱、喇叭以及输出牛

喇叭商标

喇叭纸盆还算好

五个电子管

本机缺指针——指针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国产串连灯丝五灯机实在不多见,再就是组装的飞歌46-806了。至于三用电源式,更凤毛麟角。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用于灯丝限流的电感——类似于日光灯镇流器。
待有空看看接线情况。

网友A:
上海人民串丝机很少见,好机!

网友:
都是好机,过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用于灯丝限流的电感——类似于日光灯镇流器。
待有空看看接线情况。

你那小牛肯定和交流电源有关。因为整流底下有滤波电阻了。有一事,有疑问,关于整流管,按底座标注好像是35Z5.35Z5应是半波整流管,线路结构也是半波。看那整流管和5Y3长的有点像。别上家拿5Y3充数。

网友C:
张教授啊,快停下吧。这样下去,到了正月十五,事就不好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小牛肯定和交流电源有关。因为整流底下有滤波电阻了。有一事,有疑问,关于整流管,按底座标注好像是35 ...

就是就是,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人民串丝机很少见,好机!

徐先生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教授啊,快停下吧。这样下去,到了正月十五,事就不好办啦!

预告
正月初七,发一台“七个钮”的机子(不是七个按键,是七个钮,套钮要算2个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徐先生新年好~~

张教授新年快乐!

网友:
正月初五

网友D:
串絲机................是稀物

网友:
老哥们玩机都玩出水平了。串丝5灯机罕见,收藏佳品。

网友B:
德机也过中国节,好,坛里朋友贪得无厌,过几天向你要15个喇叭不好办了。

网友:
古董级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机也过中国节,好,坛里朋友贪得无厌,过几天向你要15个喇叭不好办了。

不好办了

楼主:
串丝机的最大缺点是底盘带电。
其次,管子不易买到。

在我国使用时,还得配一个220/110变压器(不过这样倒是可能底盘不带电——当用隔离变压器时),或加一个减压用电阻(正规的做法是做成电源线的形式)。

串丝机不单二战时期生产,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还在生产呢。当然,这时已经改用小七角管了。

网友:
这台漂亮, 我有一台带箱的。那天给他整响听听。

网友:
回忆老物件  感恩新生活。、
都是好鸡鸡,摆着可以下不少蛋蛋的。

网友:
谢谢,暂时还没机会接触.以后一定会尝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贾老说的对,底板上有35Z5,这样才能和100V相符。(12SA7+12SK7+12SQ7+50L6+35Z5)

请发表意见:一下为什么机器上没有降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絲机................是稀物

请发表意见:一下为什么机器上没有降压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发表意见:一下为什么机器上没有降压电阻。

应没计理念不同.还有其它滿足电路条件的方式,,,,,,,,,,,请教贾老师.他是行家

网友:
机器肯定被改过了
35Z5上插了个5Y3

网友F:
请教张教授:35Z5管座上这两个零件是什么?图片放大也看不清,好像副品2AP9那样的无黑漆玻璃封装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发表意见:一下为什么机器上没有降压电阻。

一目了然的事,按串灯丝找,如成回路就是110付,如不成回路当中就有降压的。很简单的事。用不着纠结。

楼主(2017-07-08):
引用 网友F:
请教张教授:35Z5管座上这两个零件是什么?图片放大也看不清,好像副品2AP9那样的无黑漆玻璃封装二极管。
...

估计是元整流管坏了改成晶体二极管了。

网友A:
今天认真看了一下。上广电其实早期出品的131型三灯机,就是串丝机,整流管用的117Z6,或35Z5。用了一个自耦变压器,就降了压。那个底板上的小牛肯定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认真看了一下。上广电其实早期出品的131型三灯机,就是串丝机,整流管用的117Z6,或35Z5。用了一个自耦 ...

不响的东西就是符号,占位的。历史上有过,纠结零部件没有意义。如果楼主介绍,此机能响,声小大家出出主意还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响的东西就是符号,占位的。历史上有过,纠结零部件没有意义。如果楼主介绍,此机能响,声小大家出出主 ...

能修好当然最理想,但没搞明白也不好贸然动手。
要先搞清楚,是如何给灯丝供电的,才好按原样修复。
我更倾向于那个小牛是镇流器,因只有2个线头。
但线包已经过热有短路现象,无法验证是不是。
再等等,等有同样或类似机器出现(或找到资料),再说。

要不按原样修非常容易——外接一个200--110V变压器给灯丝就好了,
不过那样就不是原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修好当然最理想,但没搞明白也不好贸然动手。
要先搞清楚,是如何给灯丝供电的,才好按原样修复。
...

那个小牛是否被人换过?因为用自耦变压器是最经济的了,多搞几个抽头就全解决了。我觉得可以自己绕一个小自耦变压器装上,这是有依据的。上广电早年的131、132三灯再生机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牛是否被人换过?因为用自耦变压器是最经济的了,多搞几个抽头就全解决了。我觉得可以自己绕一个小 ...

哪天再看看~~
灯丝全部串联的,正好110v ,只要一个电压不要其他抽头,串联用的全套管也有全新备件,不用更多的抽头。
机器现状是35Z5坏了,被改为两个晶体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