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X50cm泡沫塑料大环中波3DQ矿机

楼主(2017-02-01):
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经过多次努力,迈出了这几年我玩矿机以来历史性一步,终于在我家阳台用大环矿机收到了3个中波电台。时隔几十年,记得第一次是用2ap9加水管地线和阳台天线加800欧耳塞收到的。
此前我已经完成fm矿机和短波矿机接收,都很成功,唯独无法接收到中波电台。
由于我家住三楼,后面有小山一座大概高20m,前面是个品字形结构,我家凹进去。一度我认为这环境没法收到电台。没想到fm和短波都没问题。但中波一直收不到。我没法架设好的天地线,所以一直关注大环。
曾仿制各种大环实验,都没有成功收到信号。
过年在电脑城看到了一块50X50cm泡沫塑料框,觉得是做大环的好材料就和老板讨要回来。
用0.35X5股的漆包线20多米绕了12圈,电感186uH左右。直接接了个bat85和shh-1,加360p可变电容,绕屋一周,没反应。
查坛子里各种大环资料,决定模仿张大师的“文件夹大环”
(便携文件匣大环圹机 (380mmx280mm)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8998-1-1.html
考虑这个大环和我的差不多大,为了方便我用一个小盒子把固定元件安装好,留三个接头接调谐大环线圈和S极线圈。
一切准备就绪,把做好的大环绕屋一周。开始我觉得收到短波的南面阳台应该是最有可能的,结果没反应。又拿到不抱希望的小山下北面阳台,结果奇迹出现,居然收到了!!!
三个台非常清晰,音量没短波大但听得很清楚。而且声音干净没有短波杂音多。声音也稳定不像短波忽高忽低。选择性很好不窜台。
我的经验是:
1  如果没法搞天地线,大环是好的选择,因为可以移动实验。
2  高楼和小山下不一定没信号,空旷的地方也不一定有信号。
3 使用3DQ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对耳机要求不高。我使用65欧的动铁耳机一样可以收到而且声音好听(请注意现在流行的动铁耳机就是低阻抗的舌簧耳机,不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2200欧结构的耳机,大家可以上网看看资料,我认为这种耳机加阻抗匹配变压器是很好的选择,使用3dq甚至不用变压器直接就可以用)。
这里也提出一个问题,3dq的输出阻抗到底是多少?以前版主LQ测试过是1K,但似乎实际上更低些。输出阻抗和频率有关系,但我却发现在中波和短波3dq表现差不多,都可以直接使用30-60欧的耳机收听。

顺便看看我的匹配盒

顺便看看我的匹配盒

大环正面

大环正面

大环侧面

大环侧面

网友:
场大环,值得夸,效果好,值得做

网友A:
制作的挺好,从小山上拉根线到三楼家中不是挺好吗?

网友B:
3DQ矿机的输出阻抗不是定值,而是与两组线圈的耦和程度有关,耦和越紧输出阻抗越高,反之越低。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7165-1-1.html

网友C:
小环成功了,下一步做直径更大的环,效果会更好的
我正在做直径3.5米的软大环近曰就可完工了,效果应该会更好的,收千里之外电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的挺好,从小山上拉根线到三楼家中不是挺好吗?

早就想拉线了,就是物业比较麻烦。当然,拉线也有点难度,一般人不让上对面山上。那山好像属于防空洞的掩体。如果让我拉线,我可以拉一条很长很长的。
地线我准备从空调排水管钻进去,拉到地面土里达钉子。
考虑下面一楼剪过我的短波天线,我一直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Q矿机的输出阻抗不是定值,而是与两组线圈的耦和程度有关,耦和越紧输出阻抗越高,反之越低。请见:http: ...

您的文章我反复看过。700kh信号下的数据是1k阻抗。如果是短波的3-30mHz或者FM的88-107mHz数据是否会有降低?我的猜想是频率越高3dq输出阻抗越低。
当然您得出的耦合越紧密输出阻抗越高这确实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导。
谢谢版主给我的帖子盖大红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环成功了,下一步做直径更大的环,效果会更好的
我正在做直径3.5米的软大环近曰就可完工了,效果应 ...

我是紧跟各位大师的步伐,慢慢学习,期待您的超级大环!谢谢加分!

网友D:
我的DQ机用的就是非常普通的低阻耳机,根本不用匹配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早就想拉线了,就是物业比较麻烦。当然,拉线也有点难度,一般人不让上对面山上。那山好像属于防空洞的掩 ...

对于楼下剪线,我深有同感,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Q机用的就是非常普通的低阻耳机,根本不用匹配变压器。

我还以为就只有我发现这个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楼下剪线,我深有同感,理解

我现把纱窗边缘开个口,伸出一根2m的pvc管子,管子吊在窗帘滑轨上,把天线从pvc管子伸出去,不用时可以收回来,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楼下要剪线除非他用人字梯。

网友F:
开年了准备做马扎式大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年了准备做马扎式大环试试

什么叫马扎式?
我买了十几根磁棒准备放到大环里试一试。

网友F:
马扎就是坐的折叠X小登,可以收放,可以带到外面试验收听。有磁棒就没必要大环了。可以把几根磁棒梱成一束,绕上线圈,变成粗磁棒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马扎就是坐的折叠X小登,可以收放,可以带到外面试验收听。有磁棒就没必要大环了。可以把几根磁棒梱成一束 ...

好办法。我也曾想做个类似的结构,先看看你的是啥样子好偷师一把

至于磁棒,难道几根磁棒捆一起可以像大环那样不用天地线就接收?效果一样?我可是有十几根磁棒,想均匀插到大环里。

网友G:
谢谢你关注我的作品,祝賀你成功制作!
把3⃣支以上磁棒扎在一起再绕线圈也可制作无天地线的矿机,可以一试。

如果有一百支可以做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387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关注我的作品,祝賀你成功制作!
把3⃣支以上磁棒扎在一起再绕线圈也可制作无天地线的矿机,可 ...

一百支!!!
很疯狂啊,坛子里有人这么干吗?有的出来说说话。好像龙虾老师说他试过“一吨”磁棒,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很夸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关注我的作品,祝賀你成功制作!
把3⃣支以上磁棒扎在一起再绕线圈也可制作无天地线的矿机,可 ...

张大师您的大环作品很多,雨伞和帽子大环我也准备试试。谢谢您提供的宝贵经验。

网友:
祝贺大环成功,之前我也做过大环,用2.5的单股铜线做的一个,直径也不大,在一个水桶上绕的,靠在墙角声音也很大(我住6楼),后来自己做了磁棒无天地线+3DG,大环不用了,没法比较。主观上感觉没有大环声音大,但是磁棒确实方便。

网友H:
绕大环的线用的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绕大环的线用的什么线?

用0.35X5股的漆包线20多米绕了12圈,电感186uH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