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完成的“水晶”无天地线矿机!很喜欢~~~

楼主(2017-02-02):
春节期间,完成了“水晶”无天地线矿机,请前辈们指正。
之前准备了一些材料,又在友谊电子张兄处购买一些元器件,咨询了lq19512003版主后,完成了这台矿机。
材料:有机玻璃烟盒1个,3DQ,200MM高Q值磁棒6支,0.04*275李兹线,3.5MM插头,2200P电容。360P空气可变,ES-2舌簧耳塞(自己接长线)。
制作:
1、锯开有机玻璃烟盒合适长度,稍长于200MM,制作外壳,用亚克力无影粘接剂粘合。
2、将200MM高Q值磁棒6支困成品字型,用透明塑料纸做骨架,透明胶带粘合。友谊电子张兄提示磁棒易碎,果然在捆扎时稍用力就断了2根,502粘接继续使用。
3、线圈,一组40绕圈电感270MH,一组5绕圈。
4、用泡沫做骨架安装,既方便裁剪,又能减震。
5、焊接线路,打孔安装,完成。
效果:在家里可以清楚的收到4个电台,中国之声、本省台声音很大,其余2个电台声音小一些,分台清晰,收听满意。
本机特点:外观精致,密封性好,便于携带,收听方便。(可惜忘了在友谊电子购买固定空联的螺丝)
特别谢谢lq19512003版主耐心指教!

:)还有一个情况,经过实际测试,用6根高Q值磁棒做的天线,接收效果和3根普通中波磁棒接收效果在家里区别不 ...

:)还有一个情况,经过实际测试,用6根高Q值磁棒做的天线,接收效果和3根普通中波磁棒接收效果在家里区别不 ...

网友A:
楼主做得漂亮,应有掌声。

网友B:
绕圈电感270MH过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圈电感270MH过大了些。

谢谢前辈指教,我请教了lq19512003版主,大概240-270MH,实际收听,确实电感量大了一些,原本想把线圈固定到磁棒的顶头,这样电感量会小一些,选择性也会好依一些,但是由于安装了泡沫无法固定在磁棒顶端,回头找到沉头螺钉拆机时,再把线圈拆一两圈吧。

楼主:
还有,经过实际测试,用6根高Q值磁棒做的天线,接收效果和3根普通中波磁棒接收效果在家里区别不是很大,那天带到户外试试,再汇报情况。

网友C:
R40C1磁棒确实好东西,可惜友谊电子张兄那无货了,我只得到3根,只好利用这3根计划做一台双回路的中短波矿机,一根折断2截插入20毫升注射器,用0.04x270线绕70匝反绕双值形式,中波Q值均在1000以上,短波用半截磁棒在5mL注射器上用1mm镀银线绕9匝,Q值也在500以上。好磁棒。
楼主的磁棒矿机做的不错,建议线圈釆用反绕双值形式,要是用660的线可能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D:
制作的不错!270不是豪亨应当是微亨吧?
为什么不再绕上天线线圈变为天线和无天线两用机。

网友E:
耳机插孔距调谐旋扭太近了点,影响调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漂亮,应有掌声。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0C1磁棒确实好东西,可惜友谊电子张兄那无货了,我只得到3根,只好利用这3根计划做一台双回路的中短波矿 ...

多谢前辈指点,我准备材料,再制作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的不错!270不是豪亨应当是微亨吧?
为什么不再绕上天线线圈变为天线和无天线两用机。

真不好意思!手急了,是微亨。这个矿机做的就是不接天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矿机,收藏学习。

谢谢夸奖,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耳机插孔距调谐旋扭太近了点,影响调台。

就是这个调台旋钮,有点碍事,但是没地方安装了,只能这样啦!

网友G:
矿石机越做越有经验,不足的地方都会慢慢改进掉,做总比不做强,亲自动手最最棒。

网友H:
好厉害,是在家任意位置都可以接收吗?还是有固定地方?
一收藏,想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矿石机越做越有经验,不足的地方都会慢慢改进掉,做总比不做强,亲自动手最最棒。

我很赞同llllllxing 前辈的观点。很多问题,只能在动手后才能发现,通过思考解决,llllllxing 前辈制作的矿机,精巧合理的设计,让人佩服!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厉害,是在家任意位置都可以接收吗?还是有固定地方?
一收藏,想仿制。

在房间都能收到电台。靠外墙声音大一些,在墙角声音特别大,估计是墙角有钢筋柱的缘故。你自己先搭一个电路试试,就像我原来那个白色的盒子,我在家实验过,3根普通磁棒和6根高Q值磁棒,声音区别不是很大。要带到室外再试了,再告诉你

网友:
好得很,即是矿石机又是场强仪。

网友:
很好。学习了,春节我也有一制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房间都能收到电台。靠外墙声音大一些,在墙角声音特别大,估计是墙角有钢筋柱的缘故。你自己先搭一 ...

谢谢答疑!这样看好像磁棒比大环灵敏度还高些,大环毕竟占地方。我得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答疑!这样看好像磁棒比大环灵敏度还高些,大环毕竟占地方。我得去试一试。

我没对比过,不过论坛前辈说,大环比磁棒声音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有,经过实际测试,用6根高Q值磁棒做的天线,接收效果和3根普通中波磁棒接收效果在家里区别不是很大, ...

个人感觉,6根磁棒不要紧密的捆住一起,尽量分散开来扩大截面积,这样当能吸引更多的电磁波能量,提高收音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谢谢答疑!这样看好像磁棒比大环灵敏度还高些,大环毕竟占地方。我得去试一试。

大环矿机的灵敏度远远超过磁棒矿机,磁棒矿机收本地台还可以,收远台还是接上天地线吧;

大环矿机收千里之外的电台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环矿机的灵敏度远远超过磁棒矿机,磁棒矿机收本地台还可以,收远台还是接上天地线吧;

大环矿机收千 ...

千里之外!厉害!那还是多玩玩大环了。

网友:
做的很棒!!

网友J:
做的不错,请教下那个助听器耳机你是怎么打开的。

楼主:
谢谢夸赞@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不错,请教下那个助听器耳机你是怎么打开的。

谢谢@!这个ES-2耳机外壳拆的时候,一定要细心,用一根针先插进接缝,再用最细的钟表一字型螺丝刀一点一点交替向前憋别,外壳是铝制的比较软,完全拆掉以后看,在用一只塑料笔杆圆一园铝制外壳的内外径,安装上的时候,在用硬的东西压紧收口就可以“完美”拆装了。

网友K:
做的挺漂亮。
为了便携不用接天地线的设计挺好,但设计时应考虑必要时能接天地线。
如果加个拉杆天线也会改善收听效果,固定点收听时还可接上天线。再加个刻度盘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的挺漂亮。
为了便携不用接天地线的设计挺好,但设计时应考虑必要时能接天地线。
如果加个拉杆天线也会 ...

谢谢您的指点,进一步完善中!

网友H:
注意到楼主的es-2耳机   改造的不错 。请问您是怎么把耳机线插到es-2的一大一小两个孔中一个的?难道您把耳机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注意到楼主的es-2耳机   改造的不错 。请问您是怎么把耳机线插到es-2的一大一小两个孔中一个的?难道您把耳 ...

可以用钟表螺丝刀一点一点小心撬开外壳,外壳是铝的,质地软,接线好了,在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钟表螺丝刀一点一点小心撬开外壳,外壳是铝的,质地软,接线好了,在压紧就可以了。

原来可以拆开来,我一直不敢,舍不得拆,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H(2017-03-04):
昨天挑了两个拆开来,像您一样做了一对,只是拆的时候把铝包边搞残了,担心包不住,加了点502在里面。做好后把引线用热凝胶固定。外表难看点但心里踏实。这耳机真不错!听起来比shh和sc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挑了两个拆开来,像您一样做了一对,只是拆的时候把铝包边搞残了,担心包不住,加了点502在里面。做好 ...

这个ES-2耳机外壳拆的时候,一定要细心,用一根针先插进接缝,再用最细的钟表一字型螺丝刀一点一点交替向前憋别,外壳是铝制的比较软,完全拆掉以后看,在用一只塑料笔杆圆一园铝制外壳的内外径,安装上的时候,在用硬的东西压紧收口就可以“完美”拆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6根磁棒不要紧密的捆住一起,尽量分散开来扩大截面积,这样当能吸引更多的电磁波能量,提高收 ...

记得有过类似的帖,磁棒并一起是否真的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