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保护板能用作3节镍氢电池的保护板吗?

楼主(2017-02-02):
镍氢电池的充电管理有点麻烦,能用锂电保护板作3节镍氢电池的充电保护吗?充到每节1.4伏就停了,多好呀,有人用过吗?

网友:
镍氢电池不象锂电池那么娇弱,未见过要保护板的。不过镍氢电池也怕过流欠压,有保护也不错。

网友A:
不能,单节镍氢的正常电压范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9到1.4V,三节镍氢串联,其正常电压范围刚好与锂电吻合,但谁也不能保证三节电池的性能相同,多次循环使用后必定造成容量较小的一只过冲、过放而提早牺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单节镍氢的正常电压范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9到1.4V,三节镍氢串联,其正常电压范围刚好与锂电吻合 ...

平时对三节镍氢充电也是串联充的呀。常常有过充或欠充情况发生,如果用锂电板,应该会好一些吧,我马上在一个用三节18650的镍氢电池的小台灯上试试 。

网友:
在老式笔记本电脑里见过用保护板的。

网友A:
小台灯的充电估计是简单的电容降压充电,电容自身就就提供限流充电方式,但没有限压功能,单节锂电的保护板据我所了解是充电电压到了限定值后断开充电回路,如果是这种保护方式,那么将导致充电末非常高的电压加到保护板上那个起开关作用的MOS管上,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台灯的充电估计是简单的电容降压充电,电容自身就就提供限流充电方式,但没有限压功能,单节锂电的保护板 ...

不是,是已经自己改装了的,用6伏外接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已经自己改装了的,用6伏外接充电。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够呛,保护板我没试过,我记得好象试过4.2v给3节电池组充过电效果不太好,充不满。具体是电池内阻大还是别的原因没有想过。

楼主:
试了,充到4.23伏时维持了好久,后来就停了,很好,很满意。不管满不满,能停就好。
以前用过4.2伏恒压充,但在电压接近时电流变得很小,也就很慢了。

网友:
只要把电流调到合适的位置(100-200毫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镍氢电池一直用服务器电源充电,只要控制好充电电压和电流就可以了,不会坏的

网友B:
楼猪蛋疼。
只有锂离子才需要保护电路。铅酸、镍镉、镍氢都不需要。
因为锂离子即怕过充又怕过放电。一旦出了事故容易引发火灾。
铅酸、镍氢等,即使过充过放,最多漏液,电解液是水溶液。点不着。最多局部腐蚀。
当然危害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蛋疼。
只有锂离子才需要保护电路。铅酸、镍镉、镍氢都不需要。
因为锂离子即怕过充又怕过放电。一旦 ...

我是为了保护镍氢电池吗?你没看清帖子!
我是为了方便镍氢电池的充电管理!
只要能充满自停,就达到了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