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必先利其器。先做个简单的CNC绕线机。

楼主(2017-02-02):
利用几天的假期,利用手头积累的零件和边角料。再在淘宝上买齐了缺少的配件。编好程序终于完成了一台全自动的绕线机。牛刀小试了下还不错。整机包括:可调速绕线电机(每分钟10-100圈),步进电机排线机构,可编程控制器,步进电机驱动器,光电计数开关等部件。还差张力器功能就完整了(暂时先用人工代替)。等漆包线到了拍个视频检验下绕制效果。

网友(2017-11-27):
我看前边很多坛友说不懂编程,其实,换个思路,可以不用编程
机械结构差不多用楼主的,
移动的步进电机只要驱动器,不要编程器
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几个端口,一个是方向,这个可以弄个开关,手动换下,就可以,弄完一层,换一下
还有一个是步进脉冲输入,每次给一个脉冲,就进给一步
我们可以在主轴上加一个盘片,随主轴旋转,盘片上固定位置订上钉子,用以触发微动开关,微动开关触发一次,步进电机步进一次
这个计算不难,也容易实现

网友(2017-02-02):
这坛上高手云集,又有新产品出来了,赞一个。

网友A:
请问楼主,所有的材料包含快递费(不含人工)造价多少?马云的杂货铺能买齐吗?

编程器也是在马云杂货铺买的吗?

排线器的位移(步进)设置有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所有的材料包含快递费(不含人工)造价多少?马云的杂货铺能买齐吗?

编程器也是在马云杂货铺 ...

主要是机械精度(用正规的厂货提高一点精度价格会成倍的上去)。除了电机和控制器外都是自己利用手头多余的材料做的,时间到化了不少。材料成本花了2-300元吧。我想得到各种排线绕法都应给具备了。
这个步进最小位移的精度是0.0025MM的倍数,数字电路不会出现误差的。机械精度就没标准了,不过大部分误差必须通过控制器软件纠正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机械精度(用正规的厂货提高一点精度价格会成倍的上去)。除了电机和控制器外都是自己利用手头多余 ...

确实,现在网上的配件卖价跟抢--劫似得,堪称上不封顶,反正是没有便宜货。

排线器用双轴导轨会稳定一点(或者双光杆+丝珠杆)

您的这台丝杆的丝距有要求吗?

我现在想弄一台便宜的编程控制器,或者就您的这台,哪里能买到?能否PM告知?

楼主:
从精度来讲直线导轨加滚珠轴承是最好的,但大厂的光这两样就的得好几百了。这里用了是几元的丝杆和光杆,精度误差可以通过机械的回差和软件的回差消除。淘宝上任何一个控制器都可以控制了,但要学会编程。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现在网上的配件卖价跟抢--劫似得,堪称上不封顶,反正是没有便宜货。

排线器用双轴导轨会稳定一 ...

按使用经验来看,排线用的丝杠不需要滚珠丝杠这么精密,甚至普通的三角丝杆就行。以前做过两台自动绕线机,一台用的是三角丝杠,另一台用的是类似T型丝杠的不太精密的玩意。最细绕过0.13的线,软件调整好了,这两谈不上什么精度的丝杠就能保证不压线。

这俩丝杠,三角的那个螺距大概2mm,T型的大概5mm,共同点是回差都很大,0.5-1mm吧。因为回差大,T型的那个丝杠很便宜,我买时大概三十几元。绕满一层后手动消除回差后再自动绕就没问题,舍去自动回程的功能,能大大减小丝杠的成本。其实也可以实测回差值后用软件消回差,实现连续自动绕线。不过因为当初主要用来绕输出变压器,绕满一层后要手动垫纸,反正每层都要停一下,顺便就手动把回差消除了,这个功能就没做。

用T型丝杠的绕线机大概样子:
绕线轴没支撑,绕不了特别细或特别粗的线,像贴主那样的结构会好很多。

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丝杠滑台网上还有货,但就像您说的那样,“配件卖价跟抢--劫似得”,两年前三十几块钱,现在卖到七八十到二三百!

网友:
这种可编程控制器好用么,可以自动连续调头绕么(电感线圈),丝杆精度不够多圈后会叠线吧,反向间隙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使用经验来看,排线用的丝杠不需要滚珠丝杠这么精密,甚至普通的三角丝杆就行。以前做过两台自动绕 ...

您的帖子我也看了好几遍,确实想做一台,不说全自动,起码搞个半自动吧,自己手工绕确实太累人,费工费时。

目前,去废品站收到一台针打机头,和您图中的类似,行程有100毫米。小型无刷电机,应该是5V的。

控制板方面不熟,所以到现在无从下手。

想按您的方案做,可对单片机一窍不通,唯一会的就是画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精度来讲直线导轨加滚珠轴承是最好的,但大厂的光这两样就的得好几百了。这里用了是几元的丝杆和光杆,精 ...

俺就是不懂单片机,不懂编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机械精度(用正规的厂货提高一点精度价格会成倍的上去)。除了电机和控制器外都是自己利用手头多 ...

这种可编程控制器好用么,可以自动连续调头绕么(电感线圈),丝杆精度不够多圈后会叠线吧,反向间隙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编程控制器好用么,可以自动连续调头绕么(电感线圈),丝杆精度不够多圈后会叠线吧,反向间隙如何 ...

可以!再复杂的要求都可以达到,绕线机用到只是其中的极小一部分就可以了。丝杆精度问题不大,我用了两个T型螺母消机械回差了,还可以在驱动软件任意设置消回差参数,真正的困难在于机械结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就是不懂单片机,不懂编程啊。

不懂编程没关系,厂家都已经编号程序组了。看使用说明书按自己工作要求调用下就OK了。
比如想一次想走0.025mm(我的是400步行程1mm),输入1步。这样按一次启动键就走0.02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编程没关系,厂家都已经编号程序组了。看使用说明书按自己工作要求调用下就OK了。
比如想一次想走0. ...

拍个绕线演示视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