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春节好,请教一个问题:德生660调频最佳收听频率要比实际频率多调0.05

楼主(2017-02-02):
各位老师春节好,请教一个问题:德生660调频最佳收听频率要比实际频率多调0.05,不然声音失真严重。比如99要调到99.05,但是ATS搜索到的是正确频率
已经更换了一台,问题依旧,厂里来电话解释这是技术难题,非常难以修复,请问老师有什么办法吗?
(厂里答应还可以换新,换的机器害怕还是这样)

网友:
工厂说的估计是软件方面的技术难题,一般人也解决不了。或者接电话的不是技术人员,不懂这是什么问题忽悠的。还是换一台,不放心出货前叫对方录个视频看看满意了再发货

网友:
这算什么技术难题?纯粹不负责任的应付!这就是频率合成部分的问题,如果是硬件合成,那就是设计本身有问题,如果软件参与合成,那就是软硬两方面不是一伙人,接口文件没有定义好。

网友A:
楼主你就宽容一些吧,民用品又不是发射卫星的,误差也会有这么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就宽容一些吧,民用品又不是发射卫星的,误差也会有这么些的。

数调收音机的调谐频率误差与其合成器晶振的误差同步。收音机中民用晶体振荡器的频率误差在十万分之五是允许的,楼主的机器频率误差则是万分之五,已是允许误差的十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调收音机的调谐频率误差与其合成器晶振的误差同步。收音机中民用晶体振荡器的频率误差在十万分之五是允 ...

这可能是晶振的误差与晶振频率到显示屏之间的某些个环节误差叠加的结果。就像数字表当中A/D器件的计数闸门误差类似的,数字表中还有双向积分造成的翻转误差、基准误差等等就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固有误差。频率的数字显示也有类似的误差叠加(数学统计合成)。换成我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晶振的误差与晶振频率到显示屏之间的某些个环节误差叠加的结果。就像数字表当中A/D器件的计数闸 ...

这就象手表,万分之五的误差等于每天43秒,石英表有这个水平就连指针表都不如了,当然也是有人能接受的。

楼主:
正当维权~如果都得过且过,那全中国的企业想干出什么产品全国人民都宽松一些,还要售后干什么?企业还想立足世界之巅?如果为了单纯的收听有几百种选择!为什么要花550买个收音机?德生的机子定价中不包含售后服务费用么?国货当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晶振的误差与晶振频率到显示屏之间的某些个环节误差叠加的结果。就像数字表当中A/D器件的计数闸 ...

谢谢老师的关注,技术上可以修复吗?其实心中郁闷的是550的机器还不如几十块的普通收音机,就是汽车里的收音机也没出现这样的
660毕竟是德生便携机旗舰,是用来"玩"的,有这样的瑕疵确实难以忍受,而且服务部回电说这个问题早就知道10年了,厂里调不好……还说索尼的机器也这样……难道越贵的机器越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到,会不会是晶体淲波器的问题呢?

网友A:
需要内部软件上的调试,再说得通俗一点,是整机设计时的软件调试,然后才是生产线上的出厂检验,源头在于设计软件,售后没这个权力,得要厂里总工来协调,还涉及到该型号收音机的生产标准(企业标准),这跟我公司的仪表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象手表,万分之五的误差等于每天43秒,石英表有这个水平就连指针表都不如了,当然也是有人能接受的。 ...

不同的设备生产标准不是完全一样的。手表的最主要功能是计时,所以对计时误差要求比收音机的显示频率精度要求要高最少两个数量级。不能直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内部软件上的调试,再说得通俗一点,是整机设计时的软件调试,然后才是生产线上的出厂检验,源头在于设 ...

多谢老师释疑,会继续和工厂交涉

网友C:
我的660频率手动自动显示是正常没有5,660功能比较强大,你好好看看说明书,用660键盘是可以修改频率的,比如10Khz或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60频率手动自动显示是正常没有5,660功能比较强大,你好好看看说明书,用660键盘是可以修改频率的,比 ...

...您说的是中波步进频率
步进9kHz,适合亚洲、非洲及欧洲
10kHz,适合北美洲
和偏频两码事

网友:
两码事,一个是中波步进频率,一个是晶振的误差调整,德生售后服务很好,可返厂再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