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像管电视机 在寒冷的室外可以开机吗

楼主(2017-02-03):
       记得曾经有个15公里外山村的农民 在零下20多度的气候下 用牛车花了三个多小时拉来一台CRT电视过来修  电视都冻透了  拿进屋里后屏幕结了一层厚厚的霜 两个小时之后待干燥些才敢开机检修 ...........

最近总去废品站 看到很多CRT电视摆在院子一边 有些品相不错的纯平电视我都是凭运气拉回来试机 东北天气太冷不敢在那试  其实大部分电视没什么大故障 简单修一下就能用 但是担心一旦遇到显像管老化的或高压包烧掉的就不合算了.......

可不可以在零下十多度的室外试机呢?朋友们有试过的吗?

网友:
    谁跟你说不可以的?还是你自以为是的认为?

楼主:
我自己以为
不敢试 怕冷机状态下开机 显像管破裂

网友:
试就试呗,试好了在付钱,反正也没有交钱,坏了算老板的

网友A:
只要不是低于-15度就问题不大。显像管子还真没见过冻爆了的。

网友:
这个温度可以室外试机,以前冬天零下时经常通电CRT电视机,没有爆炸的。

网友:
显像管是真空的,温度低管子有一定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低于-15度就问题不大。显像管子还真没见过冻爆了的。

     看了楼上各坛友的各种神奇的回复
   基本都是扯淡,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
   诸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电视机厂商在卖电视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电视的低温的指标或者提示?(注意,相同的厂家的产品在制冷设备上有的)。同时有人担心玻璃,玻璃关于低温的碎裂主要是局部温差造成的,而不是低温照成的,电视机在使用中不会产生局部温差过大的情况。请担心玻璃的那些坛友想想看自己现在用的液晶电视,载体也是玻璃,而且更脆弱。
   在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结合构成电视机的各零件的温度特性去探讨才有意义,否则胡乱的推测揣摩都是无意义的扯淡!!!当我们了解,构成电视机的各种零件后,得出的结论是,从各种电容到各种半导体原件和CRT等,都没有标识低温下限,其中有参考的是,电容有温度下限是-40(有的文献标-55)。由于几乎都不可能有在这样的低温下使用电视机的情况,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电视机厂商有不适用低温的提示,而只有高温提示。

网友B:
《家电维修》曾有人说严寒天气开机易致”切颈”就是管锥薄弱处出现裂纹,短时间内可能还能工作,最终气漏气,我没遇到过

网友:
万事万物都遵循热胀冷缩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电维修》曾有人说严寒天气开机易致”切颈”就是管锥薄弱处出现裂纹,短时间内可能还能工作,最终气漏气 ...

我正是担心切颈 此处相对较薄  且灯丝发热  典型的局部受热

网友C:
电视机在低温的情况下开机容易出故障。原因是在一定的低温下,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在一定的温度下它的容量会发生变化,应用在不同的电路中,造成的故障现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低温的情况下不能开机!除非这电视机你不想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电维修》曾有人说严寒天气开机易致”切颈”就是管锥薄弱处出现裂纹,短时间内可能还能工作,最终气漏气 ...

    曾有人说?是什么人?他说的具体是什么?他如果说寒冷的天气开机容易切颈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有依据那么这个是否经过透彻研究站得住脚?这个是个例还是有很多例证?是否是由于场部分电路故障还是其他电路故障导致的切颈而恰好在寒冷的天气里?
   有很多荒谬的论述经常出现在专业的杂志上,比如说爱好者一直很喜欢的《电X报》也是重灾区,其中当年很常见的就是碟机类进出仓问题归罪于磁铁使用久磁性过强(实际故障原因是脏污.润滑,机械性磨损,皮带等因素导致的进出仓故障),于是出现了各种降低这个磁铁磁力的文章,包括用什么消磁器,火烤的,水煮的…………想想都可笑,但是这样的文章竟然数不胜数!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特别是技术性的,需要带着辩证的心态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在低温的情况下开机容易出故障。原因是在一定的低温下,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在一定的温度下它的容量会发 ...

    你知道电解电容的温度范围中,正常工作的温度下限是多少吗?电容有温度下限是-40(有的文献标-55)。

网友D:
低温不能开机?真TM扯淡!哈尔滨那儿算不算冷?俄罗斯那边算不算冷?他们那边就不要看电视了?电视机会炸了?放TM的狗屁!无稽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电维修》曾有人说严寒天气开机易致”切颈”就是管锥薄弱处出现裂纹,短时间内可能还能工作,最终气漏气 ...

所谓CRT切颈是因为电视机电路保护设计不合理或保护电路失效或损坏,场扫描功放块脱焊或损坏导致场偏转线圈中有比较大的直流电通过时将电子速打到管径处高温破裂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温不能开机?真TM扯淡!哈尔滨那儿算不算冷?俄罗斯那边算不算冷?他们那边就不要看电视了?电视机会炸了 ...

你看明白了吗 ?乱弹琴!

网友E:
非常不建议室外低温下测试,电容在太低的温度下的值的变化,还有电子管局部受热会裂开,坛里早就有人电子管室内拿到冰冻的室外就裂开的例子,人家还不是开机,只是单纯拿出去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低温不能开机?真TM扯淡!哈尔滨那儿算不算冷?俄罗斯那边算不算冷?他们那边就不要看电视了?电视机会炸了 ...

讨论问题嘴上要有德,你见过在低温情况下电解电容失效和容量改变的吗!看你这么说你是没见过!小辈无知啊!

网友:
显像管老化或者坏掉真不值得修。但是高压包坏这个,感觉维修还真是没大问题,现在换一个高压包也不贵,现在高压包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了,以前2004年的时候就曾经到处买天长市那边出的替换高压包来修crt显示器了,感觉质量上还是挺靠谱的。就是不知道现在的crt高压包质量缩水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不建议室外低温下测试,电容在太低的温度下的值的变化,还有电子管局部受热会裂开,坛里早就有人电子管 ...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由于温差造成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玻璃拿到温度低的室外,由于温差大造成的玻璃裂开,而CRT在工作的时候温度是缓慢上升的,而不是突然升高,这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讨论问题嘴上要有德,你见过在低温情况下电解电容失效和容量改变的吗!看你这么说你是没见过!小辈无知啊 ...

你知道我说的什么么?别说你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多!你别跟我装什么老师傅!要你来评论我么?你看懂我说的话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明白了吗 ?乱弹琴!

你看明白了么?你知道我说的什么么?我针对的是书上那些错误的狗屁道理!你在这BB什么?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同意“好好爱”的意见。

网友:
必须的可以啊

网友F:
其实室外试机怕的是显像管电子枪处由于温度过低在由灯丝加热容易破裂 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很怕这个  现在显像管价格很低了就不怕了 反正主流是液晶电视机  14英寸显像管不带偏转线圈二手收购也就15-20元
17英寸不带偏转线圈30元 21英寸不带偏转线圈40元 25英寸不带偏转线圈60元 29英寸不带偏转线圈80元 34英寸不带偏转线圈140元  然后组装作坊买回配上组件、偏转线圈外壳和扬声器 就组装成“品牌”电视机卖给农村和进城打工人员的工地或者小区 配上万能遥控器和两张A4纸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室外试机怕的是显像管电子枪处由于温度过低在由灯丝加热容易破裂 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很怕这个  现 ...

偏转线圈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温不能开机?真TM扯淡!哈尔滨那儿算不算冷?俄罗斯那边算不算冷?他们那边就不要看电视了?电视机会炸了 ...

俄罗斯还真有因低温造成CRT爆炸事件。极端温差是危险的!

网友:
偏转线圈单独拆下来卖铜  前几年是把显像管敲碎专门要铜  现在好多了

网友:
室外开没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就一个原件怕低温,就是PTC消磁电阻,低温启动PTC可能影响寿命。

网友(2017-03-06):
CRT在东北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室外是可以开机工作的,怕的是这个温度拿到室内是不能马上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