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热打铁,跟风制作北极兵前辈中生代直放收音机

楼主(2017-02-03):
电路图没有直接照搬,因为最近准备制作PLL收音机,需要使用很多贴片IC,刚好手头也有lm386贴片IC,因此直放部分就用这个IC,既检验雕刻机的精度,也检验自己焊贴片的技能(不得不承认,真的开始有点老眼昏花了)。
电路图参考以下两帖,元件参数并不尽相同,以自己手头有的配件为准):
LM386直放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10680-1-1.html

北极兵前辈的直放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7229-1-1.html

先来一个PCB设计图:

再来一张全家福:

再近一些:

PCB面:

元件面:

对比收音机:

楼主:
镇楼图片:

经对比:
没有增加附加器时,收到两个台;增加附加部分电路后,仍然只收到两个台,,,,,,因为本地的确只有两个中波台。
接收效果类似再生机。

网友A:
这个结论似可以说明,增加这么多元件,与一个单匝线圈的再生效果类似。

网友B:
看原版电路图,实质上就是一个再生机的结构嘛,只是反馈由线圈变成了电容。如果电容用大一点就会起振,变成超再生了。
不过大家玩的是一个心情,只要高兴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论似可以说明,增加这么多元件,与一个单匝线圈的再生效果类似。

赞了,赞的是楼主的书法超群。

楼主这贴子文不对题啊。可以说是断章取意了,只取了自举放大部分,而且和效果差得一踏糊涂的电路结合在一起,怎能对得起俺的直放机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原版电路图,实质上就是一个再生机的结构嘛,只是反馈由线圈变成了电容。如果电容用大一点就会起振,变成 ...

建议您多看几次直放机收听视频,认真地装调一次,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网友:
书法不错,古朴而帅气,颇有韵味。

网友:
难得见猪哥练了一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镇楼图片:

这书法太绣丽了!

网友:
这个跟一般再生最大的分别不是灵敏度选择性,而是抗干性能, 无台处噪声很低

网友:
这个线圈很拉风,效果如何?

网友D:
头像好,字好!蛛网好!雕刻机效果不好!

网友:
二师兄多才多艺。

网友:
lm386的效果与7642相去甚远,几乎不具可比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您多看几次直放机收听视频,认真地装调一次,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北极兵老师是不是该再回原帖,分析,解剖,说明 ?太多人还不能全面理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原版电路图,实质上就是一个再生机的结构嘛,只是反馈由线圈变成了电容。如果电容用大一点就会起振,变成 ...

下一步说不定就调成超再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了,赞的是楼主的书法超群。
楼主这贴子文不对题啊。可以说是断章取意了,只取了自举放大部分,而且 ...

没有办法啊,手头没有7642,而且本地中波台也不多。
我就是想试验一下,你的优秀电路和垃圾电路混合会有啥结果,我的结论也有可能是因为正反馈量还是太大了。

网友B:
     直放:是直接放大的意思,没有反馈。

   下面几个概念之前先搞清反馈,反馈类型。
   反馈量和输出电压成正比是电压反馈。
   反馈量和输出电流成正比是电流反馈。
   输入端的反馈量和输入量形成串联方式是串联反馈(反馈量串在输入回路中)。
   输入端的反馈量和输入量成并联关系是并联反馈(反馈量和输入量在一个接点上)。
   反馈量使净输入量增强是正反馈,反馈量使净输入量减小是负反馈。
   教材中典型的四种负反馈电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如果把正反馈加入就扩展成八种基本反馈类型了。具体的各位同学自己去领悟,领悟不到就要去更基础的地方找弥补了。

   自举:是正反馈的概念,属电压并联正反馈,但放大系数小于1,反馈系数也永远小于1,不可能产生震荡,可以提高输入阻抗。
   再生:属正反馈电路,放大系数可预定,可大于1也可小于1,反馈系数亦可设定,可以大于1也可小于1,电压反馈电流反馈皆可,需要控制好环路总增益不大于1,否则就产生震荡了。、
   超再生:上面再生电路的环路总增益大于1就自激震荡了(电路的非线性最终增益会等于1)。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改进型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选择不同的器件参数就可以形成再生电路或者超再生电路,至于信号的输出可以从基本电路的三个点的任意两点间取出,也可以加电容降压、降低阻抗取出。
   不过都是玩,概念可以颠覆,也可以自定义。

补充内容 (2017-2-4 03:29):
笔误,教材中典型的四种负反馈电路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

补充内容 (2017-2-4 12:54):
更正:直放,是直接放大的意思,是相对于外差而言的,没有频率变换的直接放大,可以是无反馈直接放大,也可以是再生放大,还可以是超再生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像好,字好!蛛网好!雕刻机效果不好!

雕刻机还是不错的,但手工打孔水平很差,钻头型号不对,手钻同心度不高,手钻轴承松动。

补充内容 (2017-2-4 09:16):
板上的线条不平直是后期人工拓宽处理的结果,主要是担心间隔太窄影响焊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雕刻机还是不错的,但手工打孔水平很差,钻头型号不对,手钻同心度不高,手钻轴承松动。

二师兄的钉钯刻板比较给力,还在转印的俺表示献目。
该找大师兄借下如意棒变成金钢钻,钻啥啥给力。

7642很普及啊,想弄几个不难,以师兄天罡36变的本领。。

网友:
乙猪老师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放:是直接放大的意思,没有反馈。

   下面几个概念之前先搞清反馈,反馈类型。

直放,直接放大、检波,相对于变频接收而言,与有无反馈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师兄的钉钯刻板比较给力,还在转印的俺表示献目。
该找大师兄借下如意棒变成金钢钻,钻啥啥给力。

春节过后就去想办法弄钻头了。
至于7642,不准备单独去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放,直接放大、检波,相对于变频接收而言,与有无反馈无关。

谢谢您提醒,是我把概念弄混了,相对于外差式而言,再生和超再生都属于直放式的类型,我马上更正。

网友(2017-03-12):
镇楼图霸气无敌

网友G:
覆铜板是用机器刻制的还是手工刻制的?

网友:
猪老师的带隶意的魏晋小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极兵老师是不是该再回原帖,分析,解剖,说明 ?太多人还不能全面理解 。

本机调试的要点说明见中生代直放式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16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覆铜板是用机器刻制的还是手工刻制的?

机器刻制的。

网友:
做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G:
刻录的机器多少钱?功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刻录的机器多少钱?功能如何?

710RMB包邮(后期,我改换了原机的电源)。现在是越用越顺溜,能刻板,能打孔,还能浮雕。现在用雕刻机打孔,再也不会出现 打孔偏出打坏电路板的事了。
我在此帖也有介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4738-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