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连和蜂房线圈能否封起来?

楼主(2017-02-04):
在老古董电子管收音机的空气双连上,都堆着厚厚的灰尘,因铝片氧化而产生的毛刺引起碰片,而收不到台,在转动双连时会发出讨厌的"咔嚓咔嚓"杂音。
蜂房纱包线圈因受潮年久会霉变,以及因虫蛀咬断而收不到台。
能否改用塑料盒封起来,来防尘防霉,防虫蛀咬?封包后会影响电信号吗?
向各位老师坛友请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啊。
有一种成品空气三联就是自带防尘隔离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有一种成品空气三联就是自带防尘隔离罩。

可以罩起来。
这么多的产品机为何未加考虑,不明白!看来是怕麻烦。
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料瓶那么多能做到毫无缝隙,就是外观欠完美。

利用塑料制品作防尘罩取材就不难,要美观,确实难了。
谢谢!

网友(2017-08-01):
完全可以罩起来,用透明的。

网友:
进口的机子双连大都是用马口铁密封的,既有屏蔽作用,又防尘。

楼主(2017-09-06):
搞了一个饼干盒,作空气双连上的临时罩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一个饼干盒,作空气双连上的临时罩杯,

有创意,很好。

网友:
可以罩起来的。

网友:
很多收音机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都没有屏蔽空气双联,寿命大大缩短。军机就不同了,军机是不计成本的,一般都有屏蔽罩,有的还是黄铜做的,如339机器的空气连就是黄铜的。

网友:
密封起来当然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