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电视维修求助

楼主(2017-02-04):
坛子大神们,有个问题想请教:我有一台日本三菱的激光电视,型号是LASERVUE L75-A91,之前一直看的好好的,后来有一次关机的时候没等电视完全关闭就断电了(配的220V转110V变压器),结果再开机就只显示开机画面进不去电视系统了,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和手机卡在开机画面一样一样的吧,系统坏了

网友:
没图片没真象!

网友(2017-03-06):
不明白什么是激光电视

网友:
重写程序或系统

网友:
百度解释:
激光电视
激光电视的本质是通过激光投影机和特殊的金属幕布来实现。目前厂商主要使用的是一种蓝色单一激光光源来透射出画面,然后通过幕布来呈像。因为幕布材质比较特殊,能够反射掉除了激光投影机以外的光源,所以在亮度较高的环境下也能展现很好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