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锌矿检波器完成了,请指正!

楼主(2017-02-04):
一直想有一支矿石检波器,lq19512003版主、光说不练兄长送了红锌矿石给我,阿赛哥又赠送了黄铁矿石和针灸针,前几天在论坛交易区发现一种老式飞机晶振,胶木外壳,镀银接线柱,很是耐用,适合改制检波器,于是动手做了一只红锌矿检波器。
具体做法:
1、锯开外壳,锉平丝口;
2、用一节1号电池的正极盖子做矿石小盒;
3、晶振的两端是白铜梳子片,一段焊接一个铜空心铆钉,另外一段分开刚好包裹电池盖;
4、在电池盖加满焊锡,放入用酒精清洗过的矿石,
5、截去针灸针过长部分,用油石磨尖,去一段铜丝绕在针灸针螺旋部分,刚好能在铆钉里活动,且不脱落。
6、组装,调整探针,收听电台。
再次感谢各位前辈的无私赠送,热情相助!
存在问题:使用下来,可能是我做的有问题,检波效果还没有很普通的2AP9好。请各位前辈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触点找的好,红锌矿和斑铜矿可以配合的非常好

您真厉害!请问斑铜矿到底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我只有自然铜,在中药店买的,很想试试!

楼主:
这只是一个半成品,还打算再改进,加上玻璃管子和调节手柄,这个晶振很实用,可以直接插在2个香蕉插座上,胶木底座非常结实,推荐给大家。

网友B:
祝贺制作成功! 此器还可以改进!大有潜力可挖!可参考前辈们的帖子,触点要有压力,建议用黄铜矿作触头触发红锌矿石,也可以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制作成功!  此器还可以改进!大有潜力可挖!可参考前辈们的帖子,触点要有压力,建议用 ...

谢谢前辈指点,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锌矿配斑铜矿的效果比较好,不过斑铜矿不太好找。

谢谢前辈指点,我只有黄铜矿,就是自然铜,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成功!这是真正的矿石收音机-------------

还未真正完成,还要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波效果还没有很普通的2AP9好。

这才是实话实说的好前辈。

努力努力!一定要超过2AP9!!!

网友E:
某一频点,搭配好线路,有超2ap的可能

网友F:
楼主触针用的是针灸针,可以用黄铜或紫铜材料试试。
红锌矿石与黄铜矿或斑铜矿配合效果最好,红锌矿可工作在数百兆,2AP9歇菜。
另外黄铜矿石和自然铜不是一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一频点,搭配好线路,有超2ap的可能

我再按照您的指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触针用的是针灸针,可以用黄铜或紫铜材料试试。
红锌矿石与黄铜矿或斑铜矿配合效果最好,红锌矿可工作 ...

谢谢版主指点,再请教黄铜矿、斑铜矿。自然铜到底怎么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止是矿石本身,就是触针也有讲究的,以前矿坛有份资料,什么样的矿石配什么样的触针效果对此。

谢谢前辈指点,我在找找帖子,再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某宝上搜斑铜矿就能找到

谢谢前辈指点,我查了查,这个斑铜矿,比买个买个活动矿石实惠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再请教黄铜矿、斑铜矿。自然铜到底怎么区分?

请您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