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事达XQB56-5668洗衣机脱水时波轮转脱水桶不转的原因

楼主(2017-02-04):
如下图荣事达XQB56-5668洗衣机:

洗衣机全图

洗衣机全图

下图型号:

洗衣机型号

洗衣机型号

下图:后部拍照

洗衣机后部拍照

洗衣机后部拍照

下图:底部拍照

洗衣机底部拍照

洗衣机底部拍照

下图:中间波轮转,脱水桶不转。
脱水状态开始后用手拨动脱水桶灵活无阻力。

是不是抱簧损坏?

脱水状态波轮转桶不转,桶灵活未制动

脱水状态波轮转桶不转,桶灵活未制动

网友A:
先检查抱簧吧,   话说这台洗衣机还是山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抱簧吧,   话说这台洗衣机还是山货哦

无烟超版新年好!
谢谢指教!

刚才拆开,确认抱簧断开。

我昨天看见深圳,当时一愣,荣事达不是安徽合肥的么,怎么深圳还有厂?
可是没深究。
有请版主继续说说这个山寨情况。

下边发拆的过程。

首先补发昨天的图
①下图,洗衣机标签,有3C认证,有工厂代码:

标签

标签

②下图,拆下皮带护盖

拆开护盖

拆开护盖

③下图,拆下皮带轮

拆开皮带轮

拆开皮带轮

④下图,拆下皮带轮后,放大

放大

放大

⑤下图,拆下棘轮

拆下棘轮

拆下棘轮

⑥下图,拆下半截抱簧,还有半截在轴上

拆下抱簧,还有一截在轴上

拆下抱簧,还有一截在轴上

⑦下图,断成两截的抱簧拆下了

取下另一节抱簧

取下另一节抱簧

⑧下图,清洗后的抱簧和棘轮

清洗后拍照

清洗后拍照

⑨下图,抱簧特写,长30毫米,直径23毫米

抱簧特写

抱簧特写

剩下的事情,明天上街看能不能买到抱簧。

网友B:
你这离合器主轴的水油封不行了,渗水漏油污物抛洒到四周,修好也用不久,会因为漏水再次损坏的,还是换新离合器用的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离合器主轴的水油封不行了,渗水漏油污物抛洒到四周,修好也用不久,会因为漏水再次损坏的,还是换新离 ...

谢谢你的回复!
你是行家,观察得很仔细。应该是你说的这样。

离合器主轴的水油封能换么?好不好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你是行家,观察得很仔细。应该是你说的这样。

这种情况,主轴水封已经明显磨损了,也无法单独更换水油封,修离合器只能对付着用一阵子会再次锈蚀,因为离合器内部的润滑油已经进水变质泄露,运气好了多用些时间,运气差了短时间再次损坏,不排除漏水导致排水电磁阀或电动机因进水短路损坏或间接导致电脑板晶闸管等击穿报废,到时毛病大了就得不偿失了,自己用的机器换离合器总成买一个也就一百元左右,主要是安心,保险些,免得来回多次折腾浪费时间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主轴水封已经明显磨损了,也无法单独更换水油封,修离合器只能对付着用一阵子会再次锈蚀,因为 ...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

有两个问题:
① 山寨机,离合器总成不知道买什么型号。
    有没有通用的,拆机没坏的离合器比如海尔牌等的能不能用?
② 据说洗衣机的离合器很难拆下,需要专门工具,是不是?

网友C:
离合器 只要孔位,尺寸能对上就行,需要套筒才能拆下来,扳手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合器 只要孔位,尺寸能对上就行,需要套筒才能拆下来,扳手放不进去

是洗衣桶里边么?多大的套筒?

网友:
拆离合器螺丝的套筒,要看螺丝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洗衣桶里边么?多大的套筒?

一般36号 也有小点的  还有多个小螺丝的

网友:
最恶心的就是全自动的,家里一台海尔的还在那躺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