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

楼主(2017-02-05):
导航想音质好,需要换哪些硬件

网友:
导航软件、后级放大部分和喇叭。当然了更新换代导航机器会更佳了。

网友:
车载一体机吗?问问题也不表达清楚,什么型号的机器?如果是车机,车上喇叭换了吗?如果是手持机改变音质意义不大吧

网友:
加一个车截功放,换几个好点的喇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