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尾作品---多功能数码显示电压收音机电源/可调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2017-02-05):
电路&功能:

1.使用了美国国半原装的LM317AT线性稳压芯片,双面1.6mm纤维板及双板叠加积木设计.

2.输入输出使用了日本ELNA(伊娜)和Panasonic(松下)音响设备专用电容.

3.具备转档保护电路(这个要解释一下---换挡瞬间转换开关会虚位,此电路可在开关会虚位时将输出电压钳位在2.0V,保证换挡时接入机器的安全)和输出极性转换开关(就是输出那个插头极性可通过开关自由转换---由内正外负极转换到内负外正)!

4.配置内正外负(市面上见到的电源99%是这种级性)的5520输入DC插座,很容易配用你手头上常见的外接电源,具备输入极性保护电路(说白了就是你的接入极性反了不会烧这个电源,确保稳压电源自身安全,接反了就是不通电的效果而已)

5.使用了34*12*25mm的加大散热片,提高了散热效果,增强了带载能力!

6.5V-24V直流输入,3V-12V 6档稳压输出,电流最大可达1000mA(比较理想的压降状态下,比如你想输出12V/1A,最好的输入电压是15V,这样LM317个芯片上耗散功率才小),推一般的收音机足够了,建议用12-15的外接直流输入,这样LM317T上承受的压降小,耗散的功率小,自然发热也小.
7.选用台产的旋转档位开关,经久耐用.

8.采用激光切割加工的亚克力外壳,边缘不刮手,严丝合缝的组装效果.装配好的整机尺寸:100*72*44mm(长*宽*高).

谢谢浏览,喜欢的朋友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既然输入是直流电,电流仅1000mA,建议内部使用通用的DC-DC转换器(甚至使用既能升压又能降压的那种),转换效率高,成本也不会高多少。

楼主:
这个就不是线性稳压了,有噪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是线性稳压了,有噪音!

电压表都用了,为何不用电流表?既然是分档调节而不是连续调节,用电流表的意义更大些
类似的我之前也做了一个,9V/0.5A,变压器空载整流之后DC12V,散热器有你这个两三倍大,输出4V/0.5A时发热明显,烫手,317发热以后电压就会掉,取决于温度,能掉0.1~0.3V,至于电容……这个只是个电源而已,没有必要用得如此发烧,简直是浪费

网友B:
看起来不错
够简单
这收音机功率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
够简单
这收音机功率应该不会太大

对头,定位收音机等中小功率电器应用!收音机一般电流就在80-200mA,这个电源理想输入输出条件下也可以达到1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都用了,为何不用电流表?既然是分档调节而不是连续调节,用电流表的意义更大些
类似的我之前也做 ...

线性稳压是这样的,效率不算高!优点是没有目前常用的DC-DC电路的噪音,不会对收音机收听产生干扰!你那个应用输入输出压差比较大,大电流当然发热比较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稳压是这样的,效率不算高!优点是没有目前常用的DC-DC电路的噪音,不会对收音机收听产生干扰!你那 ...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散热小了,不能发挥317的性能,温度容易过高,容易过热保护,容易造成电压降低

网友C:
尺寸这么宽敞,两个电解非得和散热片距离那么近,这设计不太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这么宽敞,两个电解非得和散热片距离那么近,这设计不太讲究。

看运用吧,本身就不是做的大功率设计!18V输入,6V输出推SONY  ICF-7600系列收音机,触摸仅仅温热而已!

网友D:
制作很精美,欣赏和佩服。希望楼主提供详细线路图。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很精美,欣赏和佩服。希望楼主提供详细线路图。多谢。

不是很特别的电路图,典型运用的基础上加了个档位转换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很精美,欣赏和佩服。希望楼主提供详细线路图。多谢。

需要电路图的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就是电流小了些,不能做别的用。

网友(2017-04-18):
顶起来……过来 学习了

网友E:
PCB做的很漂亮,用心之作

楼主(2017-06-29):
引用 网友E:
PCB做的很漂亮,用心之作

过奖了,多谢支持!

楼主: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一起进步!!

网友:
好是好,放置起来很麻烦1

网友:
楼主的二台索尼高级收音机大赞!

网友:
十二万分感谢版主给我的加分鼓励!!!

网友(2017-07-29):
外观漂亮 只是电流小了

网友:
冰岛老师都把问题说出来了,一直想撸一个,无奈多抽头变压器不好搞……

网友(2017-09-01):
看起来不错
够简单

网友(2017-10-01):
进来看看!!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2017-11-14):
还加大点尺寸,把交流电源集成进去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