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制作6P1开关电源

楼主(2017-02-05):
      本制作以《6P1开关电源小胆机》中的开关电源为例进行制作,强调业余,不涉及原理、设计、计算等问题。并且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待专业人士指正修改。
      根据原电路图及PCB图,找齐主要零件,绝大多数都是电脑开关电源里面的零件。包括散热片。
这个变压器也是电脑开关电源的变压器,EI33。
根据开关变压器的脚间距,稍稍调整PCB变压器的脚位。裁一块PCB.用废三氯化铁水过一下,便于热转印。
用热转印法转印电路板图,电熨斗热转印。
有缺陷的地方用记号笔修—修,改好的电路板用三氯化铁溶液腐蚀(腐蚀过程未照相)。
腐蚀完后清洗、钻孔,涂松香酒精溶液。
拆除开关变压器原绕线圈,清理骨架。注意:变压器的脚位。
用尖嘴钳夹住不需要的脚,左右转动一下,就可以拔下来,然后插入需要的脚位处。
与电路板相对应的脚位。插入电路板状态。
上绕线机开始绕线。全部用约0.35mm的漆包线,名片用双面胶贴上作为两边的忖纸。
第一层先绕T1绕组的一半,30圈。缠上高温胶带。注意红箭头处为头,黑箭头处为尾。
第二层绕T4绕组6.3V,同样的线4股约30cm长。绕4圈。缠上高温胶带。
第三层绕T3的一半,60圈,绕两层,层间加胶带。
第四层绕T1的另一半30圈,缠上高温胶带。
第五层绕T3的另一半60-70圈,绕两层,本次绕了60圈,缠上高温胶带。
第六层绕T2绕组,9圈,缠上高温胶带。
焊接各绕组线头,磁芯垫上名片纸,缠上高温胶带,变压器就做好了。
裁两块散热片,用于5L0380和6.3V整流管。高度与变压器高度相当即可。
下面可以焊原件了,最后焊5L0380和6.3V整流管。
电路板焊好后,一定要认真检查一下,有无虚焊、漏焊、错焊等等问题。

通电试验,6.3V偏低,调整R6。原用6.8K,改用两个3.3K电阻串联接上。测试电压6.24V,可以了。(6.3V带有1A负载)
接上我的6J4P+6P6P胆机,灯丝电压6.25V,高压217V,基本达到要求。
谢谢观赏

网友A:
做得相当好,体积相当小,可惜我没有做过反激电源,不知电源工作纹波和功放输出纹波是多少?

网友:
做的真漂亮,有多余板子吗?我想来一张。

网友B:
用一只307,耐压可能略显不足。

网友C:
还有剩余高压板吗

网友D:
气隙用垫纸的方法还是感觉不够稳妥些,建议用合金铣刀还是把中柱磨掉开气息的好。制作的非常不错,发热如何?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调整是个很费工的事情(业余条件下)。

网友:
bg1trk老兄眼尖,307参数估计满足不了安全运行的要求,建议调整一下。

网友E:
这类开关电源里
最难搞的就是那个开关变压器
如果能批量生产
那对制作胆机的朋友来说
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只307,耐压可能略显不足。

谢谢指导,可能耐压是显不足,FR307参数  3A  1000V ,也可以两个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隙用垫纸的方法还是感觉不够稳妥些,建议用合金铣刀还是把中柱磨掉开气息的好。制作的非常不错,发热如何 ...

谢谢指导,把中柱磨掉是比较好的办法,可有时候没有工具就没办法了。有条件的可以把中柱磨掉1-2mm左右。
两个散热片和开关变压器都有发热,手摸可以忍受。
原电路板开关变压器高压设计了两个接线角,就是考虑高压可以加绕线圈用于调整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剩余高压板吗

你好,PCB还有一块,是去年6月做的,开关变压器角与电脑开关电源变压器不同,需要另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相当好,体积相当小,可惜我没有做过反激电源,不知电源工作纹波和功放输出纹波是多少?

你好,纹波因为没有设备,故没有测量,但是我做的6P1小胆机几乎听不到交流声。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10619-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可能耐压是显不足,FR307参数  3A  1000V ,也可以两个串联使用。

两只串联也不太可靠,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长时间运行没准就......
当初捣鼓反激电源时的经验,整流管耐压比输出电压高7倍以上比较妥当。最终摸索的办法是高压绕组细分,100-150V分为一组,分别整流后再串联。这样弄整流管用UF4007、HER307等耐压1000V、1-3A的管子就没问题了,运行了几年再没出现过击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开关电源里
最难搞的就是那个开关变压器
如果能批量生产

你好,个人业余制作,纯属爱好。本贴讲的比较仔细,一般爱好者应该可以自制。我也没有能力批量生产。家里两个小外孙满地跑,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串联也不太可靠,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长时间运行没准就......
当初捣鼓反激电源时的经验,整流管 ...

多谢了,我没有您研究的那么细,以后再做时考虑按您的意见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把中柱磨掉是比较好的办法,可有时候没有工具就没办法了。有条件的可以把中柱磨掉1-2mm左右 ...

满载下温度手触摸可以忍受证明设计制作的很成功,开关电源系统正常满载工作温度控制在55--75°已经算是合格的,特别是业余条件下能做到这样的温度,可见手工不错。高压整流那二极管可以选择电流大些的,超高速的,温度稳定性会更低些。业余条件下,元器件能用宽裕些参数的尽量用,这样可以保证长时间工作稳定可靠。 一点愚见,供朋友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把中柱磨掉是比较好的办法,可有时候没有工具就没办法了。有条件的可以把中柱磨掉1-2mm左右 ...

手摸可以忍受,温度也就在50度左右,已经不错了。当初弄得那几个反激电源,温度都比您这个高一些。
气隙开到2mm算是比较大了,气隙越大漏感越大,吸收电路的RC功耗会升高,电源效率下降还容易烧吸收电阻。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减少初级匝数来降低电感量,这样可以减小气隙宽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个人业余制作,纯属爱好。本贴讲的比较仔细,一般爱好者应该可以自制。我也没有能力批量生产。家里 ...

输出整流用二极管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PI公司的QSPEED系列的,性能非常不错,而且很稳定,耐压方面4倍到5倍足够,主要稳定问题还是二极管内部工艺特性问题,比如结电容等,这个是每个厂家的机密,业余只能进行海选测试,PI公司产品比较独特,业余条件下用很好,朋友如果喜欢开关电源系统,可以选用,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输出整流用二极管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PI公司的QSPEED系列的,性能非常不错,而且很稳定,耐压方面4倍 ...

很好的信息,记下了,谢谢!
当初整流管换了好几个型号,不是发热大就是耐压不足。某宝上的货水分大,曾买过一批标称耐压1000V的管子(HER308),实际到7-800V就撑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信息,记下了,谢谢!
当初整流管换了好几个型号,不是发热大就是耐压不足。某宝上的货水分大,曾 ...

兄弟客气,当初我搞开关电源的时候也同样遇到了很多问题,淘宝上的东西还是不太可靠,正好我一大学同学有关系渠道,通过他的帮忙找到了PI工程人员,他们给了些样品做了几次实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们国家在基础学科以及试验领域与国外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业余条件下大家有时候才器件搭配选择上过多的还是看简单的参数,所以通常用的是海选的方式进行搭配,费工费人民币,有些时候专业工厂对我们这样业余的只会从利益角度看问题,没有利益,他们也不会过多告知,所以DIY也是痛并快乐着。呵呵,一点经验,只给朋友们DIY提供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信息,记下了,谢谢!
当初整流管换了好几个型号,不是发热大就是耐压不足。某宝上的货水分大,曾 ...

多研究些基础学科的东西,对DIY有很大帮助,器件表面参数对于特殊领域应用不是很靠谱,还是要对基础类学科多学习一下,老外这点很好,二极管内部不同的结构特性在特殊情况下应用要进行合理分析,当然,试验非常重要,搭配试验下要选型出合适稳定型号的器件,还是要花一份心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研究些基础学科的东西,对DIY有很大帮助,器件表面参数对于特殊领域应用不是很靠谱,还是要对基础类学 ...

多谢指教,谢谢。
业余玩玩,元器件来源没有正规渠道,能做的只能是选型是仔细看Datasheet,再适当放宽余量买一批试试,不行再换个商家。做一两件时关键元器件还可以用拆机件凑活,做的多了实在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谢谢。
业余玩玩,元器件来源没有正规渠道,能做的只能是选型是仔细看Datasheet,再适当放 ...

指教不敢当,兄弟言重了,都是玩,分享些经验,大家快乐DIY!

网友:
  做这个电路板下来非得精力也不是。尤其是开关变压器部分,不好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输出整流用二极管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PI公司的QSPEED系列的,性能非常不错,而且很稳定,耐压方面4倍 ...

这个QSPEED二极管市面上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QSPEED二极管市面上有卖的吗?

朋友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个人业余制作,纯属爱好。本贴讲的比较仔细,一般爱好者应该可以自制。我也没有能力批量生产。家里 ...

哦,那你的年纪一定比我大了

我就是因那个开关变压器的缘故
几次制作都不成功
最后只好放弃了

楼主:
谢谢海河版主及几位的加分。几位专业人士意见很好,谢谢分享这些经验。

网友:
赠分!
不想动手了,在寻找开关电源的卖家!

网友G:
这个显微镜的小台钻超稳定!

网友H:
250V输出的FR307如果耐压不够,最好不要串联,两个二极管反向漏电参数不同,容易先击穿其中一个,再击穿另一个。
最好是分两组输出整流滤波后再串联,并加固定负载,负载电流应该大于10x整流管最大反向漏电流。
同时注意两个绕组的之间耐压,漆包线可靠耐压只有DC500V。

楼主:
谢谢几位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显微镜的小台钻超稳定!

显微镜的小台钻
谢谢  这个显微镜的小台钻确实超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0V输出的FR307如果耐压不够,最好不要串联,两个二极管反向漏电参数不同,容易先击穿其中一个,再击穿另 ...

关于250V输出的FR307耐压问题,其实我的小胆机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目前还未发生问题,就暂时用着。今后设计开关电源时再考虑。
6p1开关电源小胆机

网友I:
这变压器是啥规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变压器是啥规格呀?

这个变压器是电脑开关电源的变压器,EI33 高30毫米、宽33毫米、厚12.5毫米。

网友:
建议楼主小批量生产一批成品吧

有的话 我要几套

网友:


楼主:
谢谢几位的加分

这个开关电源我介绍的非常细,尤其是开关变压器,大家仿制应该没有多少困难。
开关变压器的T1与其他绕组是反向的。并且在电路板上要对应,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网友J:
开关变压器怎么才能完整的拆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个人业余制作,纯属爱好。本贴讲的比较仔细,一般爱好者应该可以自制。我也没有能力批量生产。家里 ...

制作小功放还是不错的,如果是有中波收音不建议用开关电源。

网友L:
开关电源以前做了几次,没有成功,看到楼主的文章后又激起制作的欲望,在做一次。看看能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关变压器怎么才能完整的拆好?

放水里加温到100度后,就可以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制作小功放还是不错的,如果是有中波收音不建议用开关电源。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关电源以前做了几次,没有成功,看到楼主的文章后又激起制作的欲望,在做一次。看看能否成功。

祝你成功

网友M:
如果楼主要卖的话我肯定第一个买,前提是稳定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介绍得很详细,特别是开关变压器的绕制。有条件时,也学习做一个。请教楼主老师,L2、L3是滤波阻流圈吧,想 ...

你好,L1、L2、L3都是从电脑开关电源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楼主要卖的话我肯定第一个买,前提是稳定有效

你好,个人业余爱好,做的玩

网友:
  新人取经   前辈们好

楼主(2017-03-15):
谢谢szlz61版主的加分

网友(2018-02-12):
这个帖子详细,顶!

网友:
热转印制作电路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试验成果!

网友:
我以前找到过几个5伏12安的开关电源,我的改制,就是把5伏绕组的线换成1毫米的。然后增加1匝,成为6.8伏。余出来的空隙绕高压绕组。倒是成功了。就是高压绕组,空载电压为300伏,满载后就成为230伏了。没找到啥原因。而且干扰巨大。电路形式是3842加场效应管。

网友:
漂亮!建议楼主把个别元件参数适当提高,然后提供套件给很多没条件制作板子烧友,让大家都能来乐一乐

网友:
有技术,有时间,有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