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短波6E2电子管单灯再生收音机

楼主(2017-02-05):
【参赛】短波6E2电子管单灯再生收音机
6E2电子管是用在红灯711上的调谐指示管,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复合管,一半是一个三极管,一半是电子指示屏。是电子三极管就可以做再生机,再利用指示部分就可以达到指示灯、调谐指示、音频电平表功能。这是每一个对用指示管做再生机感兴趣人的共同想法,于是我就上网查找资料,以前也有人做过,发表在《无线电》杂志上,不过用的是6E1。
6E1和6E2的内部因结构不同,但功能一样,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复合管,一半是一个三极管,一半是电子指示屏。只不过6E1控制指示角度的电极在管子内部就连接在三极管的屏极上了。于是依葫芦画瓢,进行管子的代换。作为实验机,为了尽快知道效果决定先做个单灯机,简单小巧也不错。矿坛上有根据《无线电》杂志上的电路图简化而来的如图01。
不过制作过程很不顺利,先是用磁棒做中波机,但是只有轻微的鸟叫声,几乎听不见。我这里中波信号很差,用成品收音机也接收困难。于是换短波段,用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加空心线圈,收到台了,但是电眼分不开,没有指示效果,猫眼闭合,灵敏度也不好。于是上矿坛发帖求助,坛友热心指点,特别是于海旺老师提供了很多相关资料,但是就是老样子。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电子管的标准工作电路入手分析,查6E2的手册曲线图。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篇介绍指示管原理的文章,里面有关于指示管再生机的电路图,图02,没有制作介绍,和《无线电》杂志上不一样。区别在于没有阴极电阻,没有栅负压,输出用的是阻容变换。6E2标准电路里屏极串联100K的电阻,不知道去掉输出变压器指示效果会有什么变化?
又读了栅极简检波再生机的有关书集,电子管的栅极和阴极构成了一个二极管,栅电阻就是代替耳机负载的,高频信号经过二极管检波后,在栅电阻上产生音频电压,控制屏流变化,并放大了音频信号,栅电阻加正电,其实是给检波回路加了电压,相当给二极管加了电压,高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有利于弱信号的二极管检波,加阴极电阻等于给栅极加负压,不利于小信号检波,所以灵敏度不好,应该去掉。输出变压器改为100K电阻,是6E2的标准负载,电容隔直流,这样7角上的控制电压就是音频电压,电眼就可以随音频信号变化了。最后修改如图03。
经过以上修改,灵敏度大幅提高,用矿石收音机的天线,不接地线,白天可以收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节目》,晚上还有香港的宗教台,朝鲜对华广播等,猫眼分开,调谐时也会变化,但音频的指示作用不明显,由于单灯机的信号放大作用有限,所以猫眼会随声音抖动,但不会打开大合。

图01

图01

图02

图02

图03

图03

网友A:
这真是物尽其用!曾经用在中波,配良好的天地线后,效果不错,就是没有用在短波,如今算楼主替我做了一遍实验,实在是应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物尽其用!曾经用在中波,配良好的天地线后,效果不错,就是没有用在短波,如今算楼主替我做了一遍实 ...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做的中波机的情况吗?能上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做的中波机的情况吗?能上电路图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儿了。当时讲的是物尽其用,节约闹革命,所以,这一类实验做得特别多。单管的用耳机听,两管的用动圈喇叭,但那时磁棒极少,大部分都用“美通”线圈,所以,良好的天地线是一定要的。青岛市中山路有个红波无线电商店,那里的老王经常鼓动我们捣鼓,现在想想,似乎比现在过的还幸福呢。

网友A:
仔细回忆了一遍当时做得最好的一台机器,大概保留了有四年的时间,后来晶体管生产的越来越多,就把这类实验放弃了。现在想想,半导体的两管机的声音有点黏糊,而你最后那张图纸的机器,做出来后,用动圈喇叭听,那声音清脆、洪亮,毫不拖泥带水。看了你的作品,我的内心也跃跃欲试了。可惜,年龄不饶人,现在,拿出点时间来看论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只好祝福年轻人去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回忆了一遍当时做得最好的一台机器,大概保留了有四年的时间,后来晶体管生产的越来越多,就把这类实验 ...

听前辈的描述,很是让人感动,

我个人认为最后那张电路图上是有错误的,三极管的阴极不能加2K电阻,会影响灵敏度,

原图可能是为了兼顾扩音机,而加了2K电阻,给三极管栅极加负电压,可以使扩音机不失真,但对灵敏度绝对有影响.

可能是我的管子不是6E1,所以阴极不能加2K电阻,不然强台都蚊子哼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前辈的描述,很是让人感动,

当然,若要推敲起来,还是有得要试试的。电路这东西,不能仅靠计算,计算的再准确,也得最后由实践结果来决定。有空多试试吧。

网友B:
制做的可以,投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做的可以,投一票。

谢谢支持,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若要推敲起来,还是有得要试试的。电路这东西,不能仅靠计算,计算的再准确,也得最后由实践结果来 ...

谢谢前辈支持

网友C:
130兄的单灯机制作很有创意,恭喜!恭喜!此机既发挥了6e2电子管的三极管放大作用,又可以看到“猫眼”指示条美丽的绿光,一举两得!此机是否是热底盘?高压直接由市电供给?如果采用磁棒线圈是否会更好一些,可以不用外接天地线,由于是交流机,可以再加一级低放,声音应该很大的。另外,既然下了功夫参赛,电路原理又很清楚,不防在外观设计以及用料上来个出彩的,电子管的东西特别是“猫眼”管,很容易发挥想象力的啊,将“工匠精神”充分的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兄的单灯机制作很有创意,恭喜!恭喜!此机既发挥了6e2电子管的三极管放大作用,又可以看到“猫眼”指示 ...

多谢漫步兄的指点,

中波可以用磁棒,短波磁棒不好找,也要接天线,不然信号偏弱,效果不好,

市电用硅桥整流,有硅桥的阻隔,底盘不会带电,因为整流后的负极不和交流电相通。用一个二极管整流就不行。

网友D:
做的挺好的,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挺好的,顶一个!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漫步兄的指点,

中波可以用磁棒,短波磁棒不好找,也要接天线,不然信号偏弱,效果不好,

当交流电端相对于大地为负的时候(交流电有正半周和负半周),这个机器的天地线和大地之间是有高压的。

网友E(2017-03-09):
耳机加一个阻抗变换器用的是什么变压器,与电源隔离对安全有好处,后又去掉了,使用时要小心哦!用塑料机箱是个好办法,总体是费了不少脑筋的,投了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耳机加一个阻抗变换器用的是什么变压器,与电源隔离对安全有好处,后又去掉了,使用时要小心哦!用塑料机箱 ...

谢谢鼓励
用输出变压器是一种阻抗变换的方式。电阻和电容组成的,叫阻容阻抗变换,一样隔直流,传音频信号,胆机功放的输入经常用这个电路。隔直流电容用安规电容400V耐压,应该很安全,
因为6E2的标准负载是100K,用输出变压器阻抗没有100K,那么猫眼就分不开,定做输出变压器,成本和体积都不会小,作为单灯机性价比不高,所以用阻容变换阻抗隔直流,另外用硅桥整流滤波,负极,不和市电相连,不会热底盘,不会麻电,应该是安全的,这一点我考虑了很久。

网友(2017-05-12):
变压器阳极电压是多大?

网友:
6e1居然还有这种用途实在是惊讶!

网友(2017-07-11):
我一直好奇用电眼做单管收音机,很有趣。有时间我也想装一台试试,可惜的是那个电眼不能完全合璧。不知道靠近强力电台电眼能合璧吗?或者比较明显合必。

网友:
楼主可能是变压器不好找,所以这么做,整流桥是不能隔离电源的, 还是要小心。其实可以再找一个220变6伏的变压器,倒接就行了。

网友:
可以带动扬声器吗

网友(2018-01-31):
用硅堆整流与二极管整流是一样的(只是硅堆内阻比较大些而已),lz实际上还是引入了热地。为考虑到安全性,最好还是变压器隔离为好。

网友(2018-07-25):
好怀念那种向两边弧形分开的6E1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