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收录机被忽略的调频带通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7-02-05):
如图所示,L1是调频带通滤波器,内置2个谐振瓷管电容,会和中周内置电容一样的氧化失效。
L1实测初级100p,次级12p(我的已经严重变质)
T1 47p,T2 24P,T3、T4均180P,原瓷管电容拆除,外接换上优质瓷管电容,统调,一劳永逸!

楼主:
夏普700、800都有这个L1,同样的问题。L1变质之后的结果就是信号弱了,接收差了,不像中周那样直接影响收听,所以常常被忽略了。

网友:
不知道我的575有没有这个部分,有空查查看。

网友:
88到108带通滤波,记得有很多成品的。楼主的是更早年的产品。

网友A:
看这个夏普777的FM通路,比一般收录机的确实是讲究一些,但与名牌FM收音头的电路,还是差不少

楼主(2017-03-14):
L1初级并联电容实测100p,次级经实验最佳电容为24p,98MHz信号传输最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夏普777的FM通路,比一般收录机的确实是讲究一些,但与名牌FM收音头的电路,还是差不少

收录机,就是一个综合体,比较长处还是录音机部分,收音头是专业了。

网友:
这个提醒好,我也有777,品相是很差,不过声音真的还不错.

网友(2017-05-10):
引用 楼主:
L1初级并联电容实测100p,次级经实验最佳电容为24p,98MHz信号传输最强

我的一样毛病  换电容大了  也不行   怎么办呢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电容可以直接并在外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电容可以直接并在外面吗

必须把里面的电容断掉,氧化变质的厉害。
淘宝上有中周内置瓷管电容卖,用高频蜡浸上一圈,再装进去,或者并在外面都行,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把里面的电容断掉,氧化变质的厉害。
淘宝上有中周内置瓷管电容卖,用高频蜡浸上一圈,再装进去,或 ...

感谢指导,也准备弄下777收音头.
现在FM立体声时,杂音大,应该也是和电容有关,好像以前有看过一个贴,忘不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