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东芝管A1943/C5200功率

楼主(2017-02-05):
你们好,
网上的这款AB类功放板,4对东芝管A1943/C5200,用双交流32V电。
他会有所标的输出200W的峰值功率吗?

网友:
峰值功率,标1000W也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32V是变压器次级电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还是要高出来很多吧

峰值32*1.414=45.25V这是功放基本空载时的电压,但这不稳定。输入信号带上负载,会随信号变化,要是大信号可能会出现消波失真,所以功放也遵循所有交流全波整流经验值,交流电压*1.2这才是整流后提供给负载的稳定电压(此时功放基本满载不再降低除非变压器功率不足)。这也是功放输出交流电的峰值,所以功放输出峰值电压/1.414才是功放输出的有效值电压(除非功放不输出正弦波信号)。
另外你所指的是整流后功放直流电压,按经验值计算32*1.2=38.4V当然高于32V。我说的27V是指功放最大输出正弦电压。

网友B:
问题问的非常不严谨,要注明最重要的测试条件,那要看你的音箱阻抗多大了,就这板子推动4欧和8欧阻抗的那音箱得到的功率大不同了

网友:
32V有效值交流的峰值是32*1.4242135有45V左右,以常见8欧负载说峰值电流5.6A左右,峰值功率250的样子,功放的设计者考了供电不一定稳定和放大电路的固有电压降,说200W峰值还是很诚恳的。

网友C:
双交流32v是变压器副边的交流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交流32v是变压器副边的交流电压吗?

是的,双32V交流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问的非常不严谨,要注明最重要的测试条件,那要看你的音箱阻抗多大了,就这板子推动4欧和8欧阻抗的那音 ...

你好,两对三单元的音箱是自己DIY的,未知音箱阻抗是多少呢。高: 哥斯拉;中: 银迪;低: 麦比尔 200W,8欧
还想在这音箱上加多一个低音单元,详情请见另一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功率说不清楚,一般来说双32V交流可以输出的最大有效功率8欧姆负载大概是90W,4欧姆大概180W,只要散热 ...

负载是一对DIY三单元的音箱,每音箱有一个三单元分频器。高: 哥斯拉;中: 银迪;低: 麦比尔 200W,8欧
怎样得知他们的阻抗??

网友D:
峰值200瓦有了,有效值没有。

楼主:
很想知你们是怎样理论算功放的输出功率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峰值200瓦有了,有效值没有。

你好,已换成了500W,双32的环牛,功放输出峰值功率才200,其有效功率可能也100W也没有。效率太低了。
要不要换回原来的300W,双32的环牛呢?这样省电!!

网友E:
(32*1.2)/1.414=27.15V为功放最高不失真电压,考虑元器件压降及线损勉强27V就不错,(27/8)*27=91W这才是每声道的最大不失真(或极小失真)功率,整机*2=182近乎200W。这就是8欧音箱时的功率,4欧音箱理论计算是这二倍,那时还要看变压器功率及绕组线径能不能提供那么大的工作电流,影响功率的因素主要是音箱阻抗和功放工作电压(决定最高输出电压),滤波电容足够大的情况下会改善(提高)大信号时的瞬态不失真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一对DIY三单元的音箱,每音箱有一个三单元分频器。高: 哥斯拉;中: 银迪;低: 麦比尔 200W,8欧
...

这要考虑分频器的介入,分频器设计的好的话,对于各种频率(20-20000Hz)整体阻抗会较为平坦的,但最终声音不见得平坦,所以有些厂家会根据喇叭特性去调整分频参数来控制高低音输出Db来改善声音。总体来说整体阻抗不至于偏离标称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1.2)/1.414=27.15V为功放最高不失真电压,考虑元器件压降及线损勉强27V就不错,(27/8)*27=91W这才 ...

晕!!板上标出的200W,不是单声道的200吗?
是两声道加起来的2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板上标出的200W,不是单声道的200吗?
是两声道加起来的200W????

推动你那8欧姆的音箱,两声道加起来的不失真功率也不到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