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上的UV灯管启辉电路求教

楼主(2017-02-06):
这个启辉电路细观察没有一点烧爆迹象,保险丝也好,300V也好,最尾端的高压电容也好的,二个功率管CE极也不穿,就是不亮,灯管也好,怎弄下一步检查,请教:第一请坛友们看看图片,注意圈出部分的是什么电路,作用是什么,因为简单电路中没有这部分,然后提供一些原理图或修理经验,以便我再查查,还有DB31是什么东西,好像在线不通?     ,先谢!以前一直是电解爆,功率管烧,保险丝断,二极管烧,但这次不同,一样都没焦。

网友:
启动电阻烧,在路看不出来的,

楼主:
看了月大师学的链接,发现高级一点的电路与我的还有一点区别,我的里面还有一个小功率管,可能是与DB3配合的,各位有无与之相仿的原理图,不知?

网友:
换个思路,是不是灯管坏了?我修孩子的护眼台灯时,把电源板拆了个遍,没找到故障点,换了一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电子镇流器.先查下灯管有没有坏再查电子镇流器吧,

网友:
整个好点的镇流器换上去吧,这烂货没价值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测量灯管两端的灯丝是通的,就是不启动,电子电路所有元件也正常,最后拆了一个新节能灯,电路和灯管互换,才证实是灯管坏了

网友A:
检查与灯管连接的谐振电容是否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与灯管连接的谐振电容是否击穿?

谢谢您的提醒,不过那个东西已检查过是好的,还是BBC1200V的,不过有了大家的指点我觉得要修好基本不难了,下一次想到修理是一定会好,等到心血来潮的时候,吸收了大家的电子,好像信心大增了。

网友:
这么做省事:找一只旧节能灯,换上uv灯的电感。然驱动uv灯。我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