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环的理论知识

楼主(2017-02-06):
最近对大环感兴趣,看到一篇文章,和大家分享。翻译不一定准确请各位高人指正。

                                                                                                   大环天线
大体介绍
    一种替代长电线天地线系统的方案是把谐振线圈做成一个大环。这个大环大到能接收足够能量驱动收音机。此方法适用于信号较强地区。因为大环接收的能量比起长电线天地线系统要相对少些。
    大环对电磁波的磁场产生响应,而线状天线对电磁波的电场部分产生响应。和由于小于四分之一波长而方向性不明显的线状天线不同,大环天线的方向性很强,它的平面必须和发射塔(电波)方向垂直才能获得信号。
    大环可以是大的空心线圈(有代表性的面积是0.5-1平方米),也可以是绕在铁氧体磁棒上的小线圈。小的铁氧体线圈效率很低却是唯一确实可行的适用于市售AM收音机的小天线。
大的空心线圈可以用于做矿机天线,但仅限于信号强的地区。铁氧体线圈天线也可以用于矿机但仅限于信号非常强的地区。
“eH电高度”
    从大环获得的信号电压是由电波信号强度(伏特/米)乘以大环的“电高度”(米)得来。
    “电高度”不是几何尺寸(虽然和大环面积成比例关系)而是特征单位(此处理解为获得信号强度能力的度量单位)。以下公式用于计算大环的“电高度”
eH=2*π*N*A*μe/L
其中
eH代表“电高度”(米)
N 代表线圈圈数
A 代表大环面积(平方米)
μe 指线圈核心的相对磁导率(空气 = 1, 铁氧体大概几十到几百)
L 是电波长度。(比如1MHz的频率波长为300米)
可见,大环获得的能量多少,和线圈圈数成正比,和大环面积成正比,和大环核心的相对磁导率成正比,和接收电波的波长成反比也就是和频率成正比。通俗的说,面积大的、圈数多的、带有铁氧体的接收电波频率高的大环更容易收到信号。大家知道同样长度的线以圆形围出来的面积最大,所以做个圆形的大环最有效率。
举个例子:一个边长0.43米,绕18圈的正方形空气芯大环,其在频率为1Mhz的电波下的“电高度”是eH = 6.28 * 18 * 0.432 * 1 / 300 = 0.070 米。那么,在强度为100 mV/meter的场强下大环将产生 7 mV(100*0.070)信号电压。这个计算假设大环没有谐振。如果大环在1Mhz下谐振,这个7mV还要乘以谐振和二极管检波网络的Q值。这个Q值一般在20或更多,所以最后会有140mV信号流入耳机。
可见提高谐振和检波网络的Q值也会大大提高接收信号电压。这个Q值提高的幅度很大
    一个铁氧体环可能会是在9mm直径的铁氧体磁棒上绕100圈,具有125的初始磁导率。(初始磁导率是制造商使用的参数术语),真实的或者说有效的磁导率一般比这个数值小并且是和磁棒几何特点有关的复杂函数,其计算超出本章节讨论范围。但其代表性数值是50. 所以此磁棒环的电高度是(还是假设1MHz电波)
eH = 6.28 * 100 * (3.14 * 0.0092 / 4) * 50 / 300 = 0.0067米
在Q为 20时,最终有效信号电压为13.3 mV(0.0067*20)
此数值几乎是空气大环的十分之一。这个计算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说明除非你拥有很强的电波场强 (比如1000 mV/meter) ,否则最好不要使用铁氧体线圈做矿机天线。边长40到50 cm的正方形大环大概是适于搬动的最大的大环了。如果搬动不是问题,那你可以考虑超过一米边长的大环从而获得更高的接收信号电压。更大的大环只需要更少的圈数达到所需电感值从而更有效率。

总结:如果要使得大环成功接收信号,以下方面值得考虑:

1 尽量做个面积大的大环    提高A
2 圈数可以绕多一些(电感量需要控制不能超出调谐范围),是否考虑使用小电容?  提高N
3 插几个磁棒试一试?  提高 相对磁导率
4 接收高端频率似乎更容易     提高频率(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难道低端台就不收了?)
5 最重要的是,努力提高调谐和检波网络的Q值。(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可做了,值得大家讨论。)
6 还有一点别忘记,电台的方向在哪?大环平面要与它垂直正对。

补充内容 (2017-2-13 10:58):
1  最近实验结果,发现不是绕的圈数越多就越好,比如绕12圈和24圈,并没有把耳机的音量扩大一倍,甚至几乎没有区别且选择性变差。 2  在四支捆绑磁棒上绕李兹线,也没有取得50cm边长正方形大环的效果,收不到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啊,有同感,大环实际做时,实验很麻烦的,

一.大环的线径不能太细,在不考虑成本本的前提下,线径还在大一些的好。
二.线径比大环直径更重要,大线径的小面积大环比小线径大面积的大环灵敏度要高。
三.大环匝数最少要3圈,很多线直桶线圏3圏是完美匝间亙感。也就是说有想做超级大环的人,最好是3圈大线径绕法,效果最好。
四.大环形式确定以后,可以通过匝间距的设定来调整电感量确定收听范围。
五.大环本身就是非常高Q值的线圈,根本就不存在混台,窜台的问题,大环矿机的选择性非常好,非常适合于远距离接收,而且方向调整比长线天线容易的多。如果接收位置理想,《千里之外》在夜晚很容易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矿友节日好;
大环的高频电阻,匝间距,线径,分布电容等的影响。不像文章中写的那么简单。
圈数少绕为好 ...

如果是制成普通的大环,线径最好大于1平方mm,周长1米左右,匝间距1厘左右。匝数10圏上下。2Ap9足以收听o

网友B:
很好的文章,谢谢分享,
我正在用2,5平方的镀银线制做直径3,5米的软中波大环,效果应该会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从发射机房拉一根线出来使用,不是连天线都省了吗?

大环虽然可以让你提高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可是能 ...

总结:如果要使得大环成功接收信号,以下方面值得考虑:

1 尽量做个面积大的大环    提高A
2 圈数可以绕多一些(电感量需要控制不能超出调谐范围),是否考虑使用小电容?  提高N
3 插几个磁棒试一试?  提高 相对磁导率
4 接收高端频率似乎更容易     提高频率(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难道低端台就不收了?)
5 最重要的是,努力提高调谐和检波网络的Q值。(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可做了,值得大家讨论。)
6 还有一点别忘记,电台的方向在哪?大环平面要与它垂直正对。

网友:
大环方向应该是轴向与电台垂直吧,

网友A:
大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匝间距,线径,分布电容等的影响。不像文章中写的那么简单,而且每实试一次所用的时间也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绕一个大环,线径0.5mm,外径1.5mm(铁佛龙),绕个0.5M直径的大环,200圈。下端用R40C1磁环。初级100 ...

楼主想法很好,应该试试,
我正在试制直径3,5大环谐振+R40C1磁环,双回路矿机,主机已经完工,就差大环天线了,实验时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匝间距,线径,分布电容等的影响。不像文章中写的那么简单,而且每实试一次所用的时 ...

说的是啊,有同感,大环实际做时,实验很麻烦的,

网友C:
矿友节日好;
大环的高频电阻,匝间距,线径,分布电容等的影响。不像文章中写的那么简单。
圈数少绕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绕一个大环,线径0.5mm,外径1.5mm(铁佛龙),绕个0.5M直径的大环,200圈。下端用R40C1磁环。初级100 ...

大环本身的选择性就是非常高的,再形成双回路蛇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文章,谢谢分享,
我正在用2,5平方的镀银线制做直径3,5米的软中波大环,效果应该会不错的,

感谢前辈关注,想问问为何是镀银线不是李兹线呢?不是中波用李兹线好吗?李兹线做大环是否Q会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制成普通的大环,线径最好大于1平方mm,周长1米左右,匝间距1厘左右。匝数10圏上下。2Ap9足以收听o

大千世界 好;我完全同意您的高见。
直经250MM*高100MM(比率2.46)、高Q大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匝间距,线径,分布电容等的影响。不像文章中写的那么简单,而且每实试一次所用的时 ...

谢谢大千老师指教,您是有实际经验的,此文作者估计也没想到我们坛子里早都做了超过一平米的很大的大环,还有用一大捆磁棒做天线的矿机都很成功。(文中拿直径9mm单根磁棒和边长0.43m的大环比较是否合适?)
我个人才做成一次大环,没有太多实践经验。此文在我看来比较值得借鉴的是那个公式,但这公式如何得来的,是否正确还要实践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友节日好;
大环的高频电阻,匝间距,线径,分布电容等的影响。不像文章中写的那么简单。
圈数少绕为好 ...

谢谢老师加分指教,圈数少绕可否理解为这样可以提高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矿友节日好;
大环的高频电阻,匝间距,线径,分布电容等的影响。不像文章中写的那么简单。
圈数少绕为好 ...

老师新年好!您|的铜管大环矿机试制的怎么样了,没见您发帖,
我一直想做一台粗铜管超级中波大环,人可以做在矿机上360度调方向,可惜我条件不允许,要是平房没有拆迁计划在院子里做了,现在只能是梦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绕一个大环,线径0.5mm,外径1.5mm(铁佛龙),绕个0.5M直径的大环,200圈。下端用R40C1磁环。初级100 ...

我也有类似想法,不过我更期待您的几百根磁棒实验结果,什么时候有空做个实验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关注,想问问为何是镀银线不是李兹线呢?不是中波用李兹线好吗?李兹线做大环是否Q会提高?

当然李兹线Q高,考虑我做的是软大环,要无数次收和挂起,多股线最后都得折腾断的,所以选择了镀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大环的线径不能太细,在不考虑成本本的前提下,线径还在大一些的好。
二.线径比大环直径更重要,大 ...

绝对是经验之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制成普通的大环,线径最好大于1平方mm,周长1米左右,匝间距1厘左右。匝数10圏上下。2Ap9足以收听o

大千老师,周长1米那不是边长才25cm的正方形?这么小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环本身的选择性就是非常高的,再形成双回路蛇足!

大环选择性是不错的,但和负载有关系,重了选择性变宽,轻了选择性变窄,
双回路的选择性尖锐,利于更好的分离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李兹线Q高,考虑我做的是软大环,要无数次收和挂起,多股线最后都得折腾断的,所以选择了镀银线,

原来如此,但是单股线感觉更容易断。用单股超过0.35mm的多股线应该也可以吧。我看过一个实验帖子,5-6股就可以兼顾Q值和牢固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大环的线径不能太细,在不考虑成本本的前提下,线径还在大一些的好。
二.线径比大环直径更重要,大 ...

环越大Q越小,我的2米以上直径的环实际测Q100左右,1米以下3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千老师,周长1米那不是边长才25cm的正方形?这么小也可以吗?

当时可以,再小点也没问题。看过我的相框大环吗,周长远小于1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但是单股线感觉更容易断。用单股超过0.35mm的多股线应该也可以吧。我看过一个实验帖子,5-6股 ...

我用的是几十股多芯2,5平方镀银线,很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环越大Q越小,我的2米以上直径的环实际测Q100左右,1米以下300左右,

红粉佳人,宝剑英雄。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只知道用大环来选台吗?
你根本就没仔细看我的回帖!
你绕20圈大环就够你的电容了,可是你的能量少 ...

牛琴,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几十股多芯2,5平方镀银线,很软的,

这线贵不贵?豪华大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越大Q越小,我的2米以上直径的环实际测Q100左右,1米以下300左右,

“环越大Q越小“,理论上如何解释?想不通。

网友:
相同直径的特氟龙与利兹线的效果基本相同,成本利兹线是特氟龙的3倍以上。

网友C:
爱鼓捣无线电 老师好!
我的铜管大环矿机不行。原因是短波和调频干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说的过了,莫生气!
祝新年全家身体健康!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爱鼓捣无线电 老师好!
我的铜管大环矿机不行。原因是短波和调频干老太大。

干扰大就是Q值太低了,选择性严重下降了,分布电容的问题,匝间距不对o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越大Q越小“,理论上如何解释?想不通。

理论上的都是理想导线,超级导体,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环大了,导线电阻和感抗都会巨增,制作的不规范的化,分布电容也会巨增,Q值很难有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扰大就是Q值太低了,选择性严重下降了,分布电容的问题,匝间距不对o

是铜管的长度与煤一个频率皆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铜管的长度与煤一个频率皆震了。

LC回路不起做用了,相当于最简单的矿机了,大合唱。当然了,也不是一点选择性也没有。

网友:
如果能缩小体积就好了,搞了太多科技家里很乱

网友:
大环当然是大的好,然而大得有大的方法,不能随便放大。放置问题,设计问题,才料问题等等,问题的关键做大了想干什么,要是为了远距离收听,值,否则还是弄点小的。我的相框大环本来想搞成普级型的,只是制作太复杂,也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越大Q越小“,理论上如何解释?想不通。

测的都是中波的大环,为了保证电感不变,大环直径大匝数就少,直径小匝数就多,在有大直径环用线比较长,线阻也增加了,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线贵不贵?豪华大环!!

一卷100米,400多大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粉佳人,宝剑英雄。实践出真知。

您说的对,实践出真知,
我的实践是大环双回路选择性更胜一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只知道用大环来选台吗?
你根本就没仔细看我的回帖!
你绕20圈大环就够你的电容了,可是你的能量少 ...

高频变压器,电磁感应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鼓捣无线电 老师好!
我的铜管大环矿机不行。原因是短波和调频干老太大。

嗯,是的,我这铜管大环也是受FM干拢,解决方法是加FM扼流圈,基本能消除,
可以做一个双回路的铜管矿机,铜管大环做谐振天线,用R40C1磁环做二次谐振,之间用10P左右小空气可变耤合,效果肯定会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拍了铁佛龙镀银线,0.2平方,200米。想试一下,做个630mm100圈的大环!线的外皮厚度0.2mm。手头有R ...

期待您的好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对,实践出真知,
我的实践是大环双回路选择性更胜一筹,

如果大环也搞成双回路,两个回路的形式和之间的关系大有可为。尤其是在远程接收方面。如果第一个回路是大环,可以全方位转动,第二个回路可以是磁性高Q或者非磁性利兹线高Q,两个回路无公共点,第二个回路检波输出,可以在第一回路前后左右随意变动,哈哈。能听到什么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环也搞成双回路,两个回路的形式和之间的关系大有可为。尤其是在远程接收方面。如果第一个回路是大 ...

说的对,一种磁耤合,用高Q值空芯或R40C1磁棒线圈。另一种通过小空气可变电容耠合,用高QR40C1磁环线圈,不用共地。

网友:
L2在L1前后左右上下找,耐心的找,如L1L2都是精品,会找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不用小可变耦合,纯电磁耦合。

网友:
L1进行频率和方向双位调整,L2配合L1调整。

网友:
L2R40C1cС
L2L1λСС

网友C:
文章中这句话大错;
大环 接收高端频率似乎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章中这句话大错;
大环 接收高端频率似乎更容易。

从公式看,波长如果小,接收的信号电压就大,相当于高频信号得到的信号电压大,所以我得出这个结论。原文作者没有直接说这句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公式看,波长如果小,接收的信号电压就大,相当于高频信号得到的信号电压大,所以我得出这个结论。原 ...

大环 接收高端频率,Q直更低。
大环高频率时线间分布电龙更大。
大环高频率时线阻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环 接收高端频率,Q直更低。
大环高频率时线间分布电龙更大。
大环高频率时线阻更大。

您的意思是  还要考虑Q值问题,我懂了。  单纯看没有Q值的情况,高频率是会让感应电压增加。但是综合考虑,高频电波会影响Q值使Q下降,所以最终并不占优势。
谢谢指教!

网友C:
大环也适用于小信号接收。能量比起长天线电要相对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环也适用于小信号接收。能量比起长天线电要相对少些。

常州人的7号矿石机
收台情况:585KHZ 602KHZ 627KHZ 640KHZ 657KHZ朝鲜台 702KHZ 710KHZ 747KHZ 757KHZ 846KHZ
927KHZ 1045KHZ 1090KHZ 1143KHZ 1360KHZ 1520KHZ 1525KHZ 1550KHZ 1572KHZ 1590KHZ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F:
兄台;新春好!我这个没有矿机实际经验的,不知可否说些与前面的帖不同意见,给大家辯论及拍砖?

〝线径越粗,Q值越低,因此不大赞同铜管线圈〞

  〝相同长度的线,宁可增加环直径,不作小环多圈这样的绕法.多圈法Q值低〞

  〝记得矿区版主有「汽油桶状大环」的绕法,以减低圈间分布电容,这是极高明的圈距!很反对1mm/

数mm这么小的圈间距,小的圈间距是大环矿机无法复盖中波段,及Q值低的根源〞

〝无磁性材料大环直径和线圈高比例为1;1 . 有磁性材料芯的大环直径和线圈高之比为1 ; 2.6〞

我近来因有些华人公益性事务,没时间上网,请大家勿回问我本人 ,互相讨论为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台;新春好!我这个没有矿机实际经验的,不知可否说些与前面的帖不同意见,给大家辯论及拍砖?

〝线 ...

老师春节快乐!
个人拙见,大环线的直径多少为最佳,有待矿友们探讨。
大直径少圈数的大环肯定比小直径多圈数的效果好。
空芯线圈1:1比例的大环没有实验过,比如我做的直径3米的环,要是宽度也做到3米,环境条件不允许,有待矿友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