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3焊台改装,兼容白菜白光手柄

楼主(2017-02-07):
网上有很多白菜白光的介绍,都说好用,忍不住也弄一套白菜白光玩玩。

网购的两三套的配件:
一套手柄、焊芯、控制器套件,另加了一个手柄、两个控制器和3个焊芯留作备件用。

焊接好手柄和插座连线:

廉价963焊台内部是这个样子:

白菜使用的是DC电源,因此增加了一只整流桥,供电来自原963的AC插座。

面板右侧剩余空间钻孔,安装插座、调温电位器、指示管和控制板:

963供电电压为AC25V,整流成直流后,加了一只2200UF的滤波电容。实测DC电压为36V,担心控制板压力比较大,又增加了一块2596稳压板,把电压稳到24V左右再给控制板供电。

装好后的外观,两个插座,兼容963手柄和白光手柄:

原963的变压器功率不足,焊芯加热时电压跌落到19V左右,虽然不太理想,但也够用了。
上电后指示灯呈红色,焊芯加热,约13秒左右进入恒温状态,还可以。恒温后指示灯红绿交替显示,间断加热维持恒温状态。
使用感觉比963强点,也没网上说的那么神奇,还可以吧。需要注意的是963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加热时处于超载状态,变压器温度比用963手柄要高些。白光手柄的温度不要调的太高,否则长时间使用时变压器受不了。

补充内容 (2017-4-2 19:26):
用原配的小变压器实在是不放心,升级了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9417-1-1.html

网友:
纠正应为936

楼主:
还真是,谢谢提醒。

网友:
安泰信的焊台

网友A:
顶楼主贴!我的936焊台改了用白光后变压器烧毁了烧得很惨,看样子也是变压器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贴!我的936焊台改了用白光后变压器烧毁了烧得很惨,看样子也是变压器功率不足!

那个小变压器是66片,叠厚25mm,按铁心大小计算,功率只有20多瓦。
白光焊芯加热时,电压拉低到19V,加热功率大概40瓦左右。加热功率比额定功率整整大了一倍,虽然不是连续供电,但用狠了这个小变压器也够呛。

这两天的经验,调温电位器最多放在12点位置,大概加热1秒停3秒,连续烧了5-6个小时,变压器温度60度左右,这个工况下可以连续使用不出问题。
如果温度调的太高,加热时间长停顿时间短,长时间工作变压器必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变压器是66片,叠厚25mm,按铁心大小计算,功率只有20多瓦。
白光焊芯加热时,电压拉低到19V, ...

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小变压器是66片,叠厚25mm,按铁心大小计算,功率只有20多瓦。
白光焊芯加热时,电压拉低到19V, ...

  我的山寨936直接换了100VA24v的控制变压器后效果有了质的飞跃。原来的变压器只能焊个小焊点。

网友C:
机箱里若还有空间的话,白光的那一部分另外用一个苹果24V开关电源供电,剪线的才10元左右,功率足,还可以省去哪个2200UF的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里若还有空间的话,白光的那一部分另外用一个苹果24V开关电源供电,剪线的才10元左右,功率足,还可以 ...

用变压器踏实,开关电源容易在烙铁头上感应出电压,万一使用过程中地线接触不实就悲剧了。

再说内部空间已容纳不下50-70W的电源板,有机会换变压器试试。

网友:
好用吗我也想买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山寨936直接换了100VA24v的控制变压器后效果有了质的飞跃。原来的变压器只能焊个小焊点。

是的是的,山寨的焊台的变压器看外表和正宗的差不多,但其实矽钢片是铁片,就光光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就达10瓦以上。936焊台有用1322芯的,也有用1321芯的,用1322芯的936因为其本身输出功率不大,一般如果用了差的电源变压器问题也不大,但如果是用1321芯的936焊台(如果把其变压器用在T12心上),就绝对不能用差的变压器,这时最好是用75瓦以上的电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山寨936直接换了100VA24v的控制变压器后效果有了质的飞跃。原来的变压器只能焊个小焊点。

算过,100VA的变压器太大,壳子装不下。

我这个936表现还行,当初几台胆机都是它焊的,温度调高后焊大焊点没问题,但是容易烧死烙铁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过,100VA的变压器太大,壳子装不下。

我这个936表现还行,当初几台胆机都是它焊的,温度调高后焊大 ...

我的外壳被快递破坏了,换了一个大的仪表壳,完全可以装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变压器踏实,开关电源容易在烙铁头上感应出电压,万一使用过程中地线接触不实就悲剧了。

再说内部空 ...

变压器功率倒底多大不能光从体积上来看,有的变压器体积并不大,但功率很大,究其原因是漆包线用的是铜线,线径也符合要求,用的矽钢片质量也好或是用铍模合金片的。有的变压器体积很大,但功率很小,究其原因是用铝导线和铁片来当矽钢片的。另外根据网上的资料,做9321芯的焊台或是做T12的焊台,用75瓦以上的变压器(要十足,不能有假)足矣。

铝质导线一般人一看就知道,内中粗的导线不是直接从线包中铜线引出,而是用外接引线的方法引出的。质量好的矽钢片很脆,象香糕一样容易断裂。质量差的矽钢片或是铁片质地很软,不易断裂。另外铍模合金片虽然质地也很软,但是是白色的,片子较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