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除屏幕老化的保护膜?

楼主(2017-02-07):
一台10寸显示幕,由于老化,屏幕上保护膜开始老化,影响效果,想把它清除,但不能(敢)用机械方法,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谢谢! 照片  照片

网友:
无水乙醇泡泡............然后用钝的壁纸刀片慢慢轻轻刮。

楼主:
@pussydoggy,谢谢指导,有空买点无水酒精试试!照理“天那水”、“香蕉水”,也可以的,不过这些有毒!

网友:
  找个电陶炉,掌控好温度烤热,就容易撕下来了。你得重买一张贴上去,不然就没有图像了。

楼主:
@JY陶石,请问没有了保护膜就没有图像了?这不太清楚,我现在保护膜已经严重老化、变形,但是还是能显示的,感觉保护膜与显示图像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Y陶石,请问没有了保护膜就没有图像了?这不太清楚,我现在保护膜已经严重老化、变形,但是还是能显示的 ...

那个是液晶偏光膜,不能少的。有一批索尼32寸液晶电视用久了就皱成这个样子。

楼主:
@JY陶石,哦,原来如此,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液晶上面有一层偏光膜。。。。  你说的老化的膜  时间长了和偏光膜 粘在一起了。 处理不好的话  偏光膜会受损伤。 导致图像出现问题。。   要是我的话   直接连偏光膜一起揭掉。 重新贴新的偏光。

楼主:
@⒔號芭嚇即興,是一个好主意!原来不懂,也没有想到,谢谢了。还没有时间处理,还搁在那。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只除胶,不换偏光,就买530,  或者8333除胶液 用无纺布慢慢擦,要轻轻的 耐心点就可以。建议参考手机分屏方法,网上有视频。

网友:
可一试试解胶剂,去除朔料很好用

网友A:
屏幕不大容易找到屏的话直接换比较好,慢慢刮费时间,但有空的话可以慢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大容易找到屏的话直接换比较好,慢慢刮费时间,但有空的话可以慢慢做

屏可比膜贵太多了吧?能单换膜就不要换屏,除非追求极致原装的显示效果

网友:
屏幕贵就只能话点时间下去换膜了,也会学到技术